POE受电需要加芯片吗

楼主(2020-12-05):
看了论坛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highlight=POE
POE受电需要加芯片吗 这么复杂  我看树莓派3的原理图 ,直接一个网口就行 ,出来就有电压的呀。

网友:
你提供的图纸上面有POE吗?我咋没找到呢。感觉就是usb供电呢

网友A:
当然需要芯片了。否则可能是非标的,假POE。 不是802.3AF或其他标准的。
监控领域就有非标的。直接12V直流电压怼过去。

网友B:
树莓派3 不支持POE供电。
只是网口支持POE,那个RJ45的座子支持POE!!!
板子上并没有设计任何关于POE相关的电路。

A70-112-331N126手册:

网友:
“POE受电端的疑问?”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好像需要外加一个poe ha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3 不支持POE供电。
只是网口支持POE,那个RJ45的座子支持POE!!!
板子上并没有设计任何关于POE相 ...

树莓派3 不支持POE供电。     我说的是受电,不是供电端
只是网口支持POE,那个RJ45的座子支持POE!!!
板子上并没有设计任何关于POE相关的电路。板子上没有涉及任何将POE供电端过来的的电转化成5V 等电

你看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受电其实是 PoE Powered Device Controllers, 我们用的TI的TPS2375,SOP8,非隔离,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芯片了。否则可能是非标的,假POE。 不是802.3AF或其他标准的。
监控领域就有非标的。直接12V直流 ...

我就用这种的,比较方便,直接买根带POE的线就行。出来12V直接用。

网友:
肯定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电其实是 PoE Powered Device Controllers, 我们用的TI的TPS2375,SOP8,非隔离,电路非常简单 ...

能不能贴个验证过的图 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802.3at/af的POE,需要加芯片。100M的话,有四线是空的,非标可以不加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用这种的,比较方便,直接买根带POE的线就行。出来12V直接用。

嗯。简单粗暴,有效。
我这儿用的正规的POE,每三、四年总有不少坏掉的。48V,电流是不大,但电压有点儿高。

网友:
需要芯片   要握手的  握手成功才会供电  48-54v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贴个验证过的图 学习一下

仅供参考,其中R43应该是需要根据电流等级更换对应的阻值,时间太久了好多我也忘了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供参考,其中R43应该是需要根据电流等级更换对应的阻值,时间太久了好多我也忘了差不多了

谢谢  果然 简单 粗暴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  需要POE供电  但是呢 没有POE的时候 网口功能还是要能用,这个时候外部供电是24V 的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甚至POE与外部电源24v 同时存在  ,电路要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