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肖特基二极管列举和认识

楼主(2020-12-05):
关于肖特基二极管的概念本人不多描述,因为隔壁的经常有这些文章。
说些实践中,我们会遇到的情况: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纠结什么时候要用肖特基二极管:这就要记住二极管本身的性质同时,记住肖特基二极管的特点就是反向恢复快,那么相比常用的二极管来说,更适合用于高频电路当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因为肖特基内部特殊的结构,导致了自身反向耐压较低。但是高频电路的电压多为低压电路,肖特基耐压低的问题其实无伤大雅。
  • 当你在实验室看到一个二极管上边丝印为S开头的名字,我们就有一半把握去判断是否为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的丝印一般标注成:SS,SBD,SR,MBR,SK。肖特基二极管命名规则遵循钱安后伏的规律,通常关注的参数为xA,xV。但具体还是要根据厂家和相关国际标准来定,例如ss310,MBR340,SK34。个别的系列型号可能会很特殊。

多数的疑问是:普通二极管能不能替换肖特基二极管:不能,普通硅二极管的耐压可以做得较高,但是它的恢复速度低,只能用在低频的整流上,如果是高频的就会因为无法快速恢复而发生反向漏电,最后导致管子严重发热烧毁。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使用快恢复而二极管来代替,快恢复在电流电压允许条件下,我们应特意关注快恢复二极管的恢复时间。常用快恢复二极管恢复时间多在几百ns的区间,肖特基二极管恢复时间则在Ps级。不过能否代替,还是可以根据电路需求来考虑,要求在几百纳秒的电路,是可以进行替换的。
相反,在电流,电压允许情况下肖特基是可以代替普通二极管的。
列举常用的封装形式:
直插:DO-41,DO-15,DO-27,R-6
直插可按散热片:TO-220,TO-220(三脚的,中间为空脚)
贴片:SMA,SMB,SMC,TO-252,TO-263,SOT-93。

  • 外传:本人心血来潮,挑了一款适用于低压电源从转换的肖特基二极管,结果这个产品要在国外飘洋过海来见我,导致项目延迟一周。本人只好拿一只参数相当的元件替换上。
先说说这个件吧,完后把这个件的datasheet放在附件中,希望有同样的需要求者一同使用。
型号CRS06:最大正向压降0.36V,平均正向电流1A,最大重复峰值反向电压为20V,反向电流为1mA。
那么我手里只有SS310,正向压降0.86V,平均正向电流3A,最大重复峰值反向电压为100V,反向电流为0.5mA。
虽然在承受能力范围为内,但是消耗和性能是有差距的。很明显我在不计功耗和压降的情况下使用还是可以的,实际应用则不适合我要开发的穿戴产品。
如果大佬还有更好的元件建议,本人则会非常感激。
选的元件品牌是东芝的,现在中日韩RCEP组织刚成立,再加上欧亚美BIT,也就是说将会有一段时间,电子产品的贸易往来成本会降低,贸易通道的快速打通,我们购进卖出就不会这么慢了吧,,吧,,吧。
热切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将自己的常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和心得以参数表的方式,留在本贴的楼层内。

网友:
伪电工只知道 1n5817-5819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W411R7Y9?p=2

网友:
肖特基的特点难道不是压降低么?速度没有快恢复二极管高

网友:
具体没用了,在电动车充电器上有

网友A:
肖特基反向漏电流比较大,这个是肖特基替换普通二级管时需要考虑的。
另外肖特基耐压不高的问题已经被碳化硅肖特基克服了,市场上已经有600V和1200V的SiC肖特基。

网友:
碳化硅功率器件由于具有高的击穿电场而具有高的击穿电压。例如,商用的硅肖特基的电压小于300V,而第一个商用的碳化硅肖特基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已达到60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肖特基反向漏电流比较大,这个是肖特基替换普通二级管时需要考虑的。
另外肖特基耐压不高的问题已经被碳化 ...

嗯嗯,这里没考虑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