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tek mdo3000值得入手吗?

楼主(2020-12-05):
如题,公司想买台示波器,初步看中mdo3024,这个示波器值得入手吗?相近预算有没有更合适的替换型号?如果有同规格的10b,12b的也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经常用Lecroy的 内置个操作系统 用起来觉得爽 价格1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用Lecroy的 内置个操作系统 用起来觉得爽 价格10w左右

你用的是啥型号呢?

网友B:
发现泰克的示波器质量有下降的情况。已经发现两台示波器有旋钮不太灵敏的情况出现。都是大致用了3年左右以后出现的。前几天刚大卸八块一台DPO换旋钮(280大洋一个)
2002年进口的泰克TDS 至今每个旋钮和按钮都是杠杠的。看来国产化以后这些不致命的问题增多了。
既然用到MDO系列了应该不差钱了,可以认真比对一下。 尽量选择全进口的型号。国产组装的有点不信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泰克的示波器质量有下降的情况。已经发现两台示波器有旋钮不太灵敏的情况出现。都是大致用了3年左右以 ...

品质飞一般的速度向国内品质靠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泰克的示波器质量有下降的情况。已经发现两台示波器有旋钮不太灵敏的情况出现。都是大致用了3年左右以 ...

我手里有一台2002年的tek,旋钮已经十分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啥型号呢?

10年前的wavesurfer 64xs了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好几台这个,除了开机慢  存储小 貌似没啥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好几台这个,除了开机慢  存储小 貌似没啥缺点

10m存储还小啊?请问平常用的多大的存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存储还小啊?请问平常用的多大的存储呢?

平时就用3014 3024   有时候看波形 细节都看不到

网友:
没人说MDO3000用最大10M存储会卡的一逼吗

网友:
好用,我喜欢用TEK,觉得比力科的好用

网友D:
4系列的要好一些,价格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系列的要好一些,价格差不多的。

是mdo4000系列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mdo4000系列吗?

DPO或者MDO都可以,个人感觉DPO4000就可以了

网友:
总感觉泰克的示波器没有安捷伦的好用,尤其是波形展开之后没法看,之前用安捷伦的3014很好

网友:
安捷伦的也不错, 开大存储的确会卡。
泰克确实感觉没以前靠谱了,这几年感觉安捷伦销售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DPO或者MDO都可以,个人感觉DPO4000就可以了

4000贵很多啊,看指标上,只有存储要多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