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磁吸线用着非常方便,但是电极相对暴露,用着安全么?

楼主(2020-12-05):
我用了几次,感觉挺好用。
但是这种线的电极比较暴露,会不会不安全呢:(
这里有每天使用这种磁吸线的朋友么

网友A:
会不会电死人呢

网友:
顶多烧了质量不好的适配器吧

网友B:
不会电死人。缺点是不支持快充,寿命不长,容易短路,探针长短一致性不好,接触不好过热容易把中心触电烧歪了。早前测过5条,两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电死人呢

5v是安全电压,但是万一短路会不会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电死人。缺点是不支持快充,寿命不长,容易短路,探针长短一致性不好,接触不好过热容易把中心触电烧歪 ...

是线触点坏了,还是接头触点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是安全电压,但是万一短路会不会有风险?

你找个19V 3A笔记本电源,或者那些12V 3A液晶电源,一直短路着,看会不会爆炸就知道了(建议LZ预先买定人身意外险)

网友D:
不好用,一扯就掉,远没有接插件来的实在.

现在都是手机不离手,充电的时候也要继续用的,这货就是拿在手上动一下就脱开了,而且指望那一点点接触面想做到很大的吸附力是不现实的.

还是快充更靠谱,边充边用半个小时恢复50%电量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个19V 3A笔记本电源,或者那些12V 3A液晶电源,一直短路着,看会不会爆炸就知道了(建议LZ预先买定人 ...

你是不是不用这种磁吸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用,一扯就掉,远没有接插件来的实在.

现在都是手机不离手,充电的时候也要继续用的,这货就是拿在手上动 ...

10瓦以上才叫快充?

网友E:
我买了2条,用几次扔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2条,用几次扔哪里了

大头儿子好

你为什么把线扔了呢

网友E:
上面他们说了,动一下经常掉,还有如果不拔头只拔线,有时候直接插以前的充电线,要先拿掉头,这个头随手一放有时候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面他们说了,动一下经常掉,还有如果不拔头只拔线,有时候直接插以前的充电线,要先拿掉头,这个头随手一放有 ...

不拔头只拔线,不是可以保护尾插么

网友:
我的手机就是被这玩意搞坏的。不能快充了。只能慢充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拔头只拔线,不是可以保护尾插么

有时候在外面.没这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在外面.没这种线

包里随身放根线

网友:
估计快充会失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会电死人。缺点是不支持快充,寿命不长,容易短路,探针长短一致性不好,接触不好过热容易把中心触电烧歪 ...

有一种5芯的,支持快充,我用了三四个月了,目前使用正常,很方便,家里三个手机、一个平板,都在用。
我使用的这种触点相对磁铁平面是凹进去一点的,吸到一般的金属上面基本上不会短路。

网友:
无线充难道不更方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拔头只拔线,不是可以保护尾插么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作为主力充电线,需要来回插拔.

网友:
不是太好用,用了两次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5芯的,支持快充,我用了三四个月了,目前使用正常,很方便,家里三个手机、一个平板,都在用。
我 ...

你用的哪个牌子磁吸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个牌子磁吸线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420040692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5芯的,支持快充,我用了三四个月了,目前使用正常,很方便,家里三个手机、一个平板,都在用。
我 ...

你现在每天在用这个线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现在每天在用这个线么

每天用,目前坏了一个头,手机掉地上,把磁铁摔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天用,目前坏了一个头,手机掉地上,把磁铁摔碎了。

你不用两个电极的磁吸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里随身放根线

没带包的习惯

楼主:
你不会在口袋里塞根线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不用两个电极的磁吸线么

两个电极的不支持快充,入不了我的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电极的不支持快充,入不了我的眼,哈哈。

网上看到一种540度转动线,你用过么

网友B:
重要提示:这种线有那么一个小概率的瞬时电源极性反接的问题。如果不是对正或弹簧电极伸出来较多就可能在连接的时候有一瞬间电源反接,可能就把设备烧坏了。我们在设备端抓到几十毫秒的反向电压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提示:这种线有那么一个小概率的瞬时电源极性反接的问题。如果不是对正或弹簧电极伸出来较多就可能在连 ...

反向电压怎么产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向电压怎么产生的

当本应缩进去的弹簧电极伸出过长的情况下,错开半个磁环连接是就刚好两头的中心电极都突出来碰到对面的磁环外电极,电源就反了。
即使弹簧电极没有完全伸出来,在侧着滑进去的时候也有可能导致外环先碰到中心弹簧电极而导致电源反接。
反接电源的时间是几百微秒到几十毫秒,设备不一定扛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