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移动IPv6远程操作打印机成功打印

楼主(2020-12-05):
使用移动IPv6,远程操作打印机,成功打印,有图有真相。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操作,比之前局域网共享,简单多了。

楼主:
这个配置比局域网共享打印机方便多了。

网友A:
两边都要IPV6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都要IPV6才行

是的,如果找不到IPv6,可以用手机热点,临时打印,用不了多少流量的。手机4G网是IPv6。

网友:
實實在在給人們帶來好處的技術就應該支持,特別是我們工程師群體要帶頭支持,受惠最大的也是我們工程師。

网友:
只要设置ip地址就行了吗?如何看自己的ip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B:
这个好,不知道老打印机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不知道老打印机支持不

老打印机估计没有网络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打印机估计没有网络接口。

老打印机,USB接OPENWRT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后续就该考虑ipv6暴露后的机器的安全问题了

网友C:
方便的同时,安全问题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的同时,安全问题又来了。

比IPv4安全多了。移动一个光猫下分配的IPv6地址是2^64次方个,有心人慢慢去扫吧。全世界的IPv4的地址是2^32次方个。

网友:
看看 ipv4 only 的環境下,有多少 Windows 電腦中過毒,特別是勒索病毒,還有多少 IP camera 成為肉雞。
安全與否的關鍵在於設備系統本身是否安全,而不是 ipv6 ipv4 與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IPv4安全多了。移动一个光猫下分配的IPv6地址是2^64次方个,有心人慢慢去扫吧。全世界的IPv4的地址是2^ ...

NO NO NO  你访问网页,网站可以获取你的IP。以前就算是公网IP,有个路由器给你挡着, 现在网站可以直接反向探测到你。  钓鱼网站。。。

网友C:
现在的家用路由器在IPV6下是不是以前路由器锥形NAT那套彻底自动失效了? 也就是没有以前搞端口映射那回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家用路由器在IPV6下是不是以前路由器锥形NAT那套彻底自动失效了? 也就是没有以前搞端口映射那回事了 ...

是不再需要,默認也不會使用。

理論上 ipv6 依然可以使用 ipv4 時代的老舊功能,譬如 DHCP(v6) 和 NAT。DHCPv6 還是有些用戶的。但 NAT 幾乎為 0,不用考慮。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 NO NO  你访问网页,网站可以获取你的IP。以前就算是公网IP,有个路由器给你挡着, 现在网站可以直接反 ...

對於 ipv4 網路,局域網內只要有一個設備中毒(被釣魚、安裝了帶病毒或木馬的工具),那麼這個網路所有主機就都暴露了。所以,也不安全。最根本是要保證關鍵設備的系統自身是安全的才好。

网友:
主要问题是分配到的ipv6地址是不是静态的

网友:
讲讲怎么操作的,怎么知道打印机的ipv6?打印机的ipv6会不会变

网友E:
挺麻烦的,但操作是一种思路,要是打印机ipv6发生改变,还要修改端口里面的打印机ipv6地址。
我把打印机放在内网的时候都是用ipv4把地址设定成固定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麻烦的,但操作是一种思路,要是打印机ipv6发生改变,还要修改端口里面的打印机ipv6地址。
我把打印机放 ...

内网用IPv6也比IPv4好。打印机的内网IPv6可以说是默认固定的,跟MAC有关,可以不用自己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再需要,默認也不會使用。

理論上 ipv6 依然可以使用 ipv4 時代的老舊功能,譬如 DHCP(v6) 和 NAT。 ...

请教大神,如果运营商是IPV6,如果DHCP不用了,家里设备获取V6地址是什么协议,很多家里挂2层/3层路由器,假设都是OPENWRT的都支持IPV6并开启,每层下的设备都会被运营商分配V6吗,还是各自分配自己本层设备地址,用的什么协议。   感觉 电脑知识日新月异,真的知识又要更新了。

网友F:
IPV6目前我觉得相当的危险,防火墙啥啥的民用的现在根本拦截不住。

有次家里一台服务器作死开了IPV6,2天不到就被黑了,还好主力跑的是虚拟机,关键服务没被受影响,主机下被跑了勒索病毒。

想用IPV6的同时,安全问题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了,毕竟是直接暴露在公网下的

网友G:
移动给的光猫默认不支持IPV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如果运营商是IPV6,如果DHCP不用了,家里设备获取V6地址是什么协议,很多家里挂2层/3层路由器 ...

IPv6 原生的 ip 分配和 dns 分配協議是: SLAAC+RDNSS (RDNSS 也是屬於 SLAAC,是一個子功能,類似的子功能還有很多,譬如 DAD 是用來檢測 ip 是否有衝突)。

路由每层下的设备是路由器自己分配,運營商是是分配給你一個 mask 長度 <= 64 位的地址空間,一般是 < 64 位,ip 低 64 位是每個設備根據自身 MAC 地址生成的固定的數據,所以如果正好 64 的話,就不方便分配給子網了。
譬如 mask 長度是 60,那麼可以支配的地址位數是 128-64=68,其中低 64 是每台設備固定的,剩下 4 bit 可以用來區分網段。

家庭用,建議參考這個帖子 16 樓的圖,把路由器當交換機使用,配置最簡單: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3682-1-1.html

的確很多概念都不同,ipv6 和 ipv4 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單個網卡通常有多個 ipv6 地址,相同類型的地址也可以有多個並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V6目前我觉得相当的危险,防火墙啥啥的民用的现在根本拦截不住。

有次家里一台服务器作死开了IPV6,2天 ...

你的手機使用移動網絡的時候,就是處於外網的,你有擔心過它的安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移动给的光猫默认不支持IPV6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处理。

移动光猫只做光电转换,自己加路由器拨号,并做IPv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神,如果运营商是IPV6,如果DHCP不用了,家里设备获取V6地址是什么协议,很多家里挂2层/3层路由器 ...

分配的方法很多,我讲一种自己认为好的。IPv6共有128位,前面64位是移动分配的,光猫下的、后面的64位自己分配。但是我们一般不自己分配,直接用48位的MAC就好了,不足的16位根据规则自动填充的。

网友:
很有用,ipv6在此类场景下确实存在优势,我也会经常尝试使用ipv6。。。。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移动给的光猫默认不支持IPV6

层主是哪的呀,我这边的光猫是有ipv6的,坐标成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Pv6 原生的 ip 分配和 dns 分配協議是: SLAAC+RDNSS (RDNSS 也是屬於 SLAAC,是一個子功能,類似的子 ...

谢谢 V6似乎跟V4基本没有兼容关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 V6似乎跟V4基本没有兼容关系了?

是的。

目前 v4 + v6 配置是比較麻煩的,希望再過一兩年左右,可以拋棄 v4,那個時候,如果需要訪問極少數只支持 v4 的網絡,就用 IPv4-over-IPv6 的服務代理一下。
就跟很多年前,沒有 v6 想訪問 v6 需要使用 IPv6-over-IPv4 一樣。
譬如比較有名的免費的支持雙向轉換的 https://www.sixxs.net/tools/gateway/ 服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目前 v4 + v6 配置是比較麻煩的,希望再過一兩年左右,可以拋棄 v4,那個時候,如果需要訪問極少 ...

PHY和MAC层还没变,单片机能收到V6的包,要使用V6包就不容易了,要完善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