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GPS信号仿真器,求推荐

楼主(2020-12-06):
最近做一个项目,项目的要求是通过仿真软件实时生成GPS数据,然后通过GPS信号发生器生成GPS射频信号,可以让被测件以为收到了真实的GPS信号.
可是对于GPS信号发生器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经验, 大家知道什么品牌的仪器满足要求吗?
在淘宝上找了几款,都是只能自己录制GPS数据,然后再播放出来, 不能满足要求, 要求是实时地把GPS数据转成GPS信号发出来.
知道的能否告知一下?  如果满足要求,只要告知名字即可.

网友:
看价格, 便宜的只能去找开源代码用SDR实现。 贵的有专用设备。   另外如果可以动硬件,并且只是个普通串口GPS,完全可以避免这么高端的搞法,直接做个纯软件GPS模拟器输出串口信息最性价比最方便,土八路便宜省事。

增加
gps模拟定位器gnss信号源模拟器gps信号 gps轨迹模拟器驾校模拟器      某宝搜了下,1W多,这玩意肯定可以,驾校绕过考试制度用的,时间&轨迹都能随便定。

网友:
便宜点的就去买一个转发器。50块钱搞定。实时转发GPS信号

楼主:
我要搜过某宝的。那个不能实时,所有没有。转发也不行,因为信号是仿真生成的,不是真实的。

网友A:
SDR应该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
这东西要做好了可是不容易。参数太多了。
如果只是通过射频信号给他三颗,或固定颗数的信号可能能容易些。
只是能出数就行可能容易些。

网友:
可以让美军飞机降落在自家院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应该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SDR是什么设备?有完整的产品名称吗?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这个东西叫GPS欺骗,常见的实现方式是sdr,是什么你自己搜一下就行。
我再次推荐那个叫hackrf one,可以把这几个关键字放一起搜

网友:
hackrf 可模拟,但要自己研究下软件

网友B:
楼主并没有说具体需求和具体限制。   如果跟射频无关,并且可以改硬件,完全可以土八路搞法用纯软件通过串口实现。      如果跟射频有关/禁止动硬件,便宜搞法是SDR,开源代码零散肯定有,但是要自己搭建拼凑起来用,要么自己啃开源代码去折腾,要么花钱找人折腾。      买成品仪器读接口手册二次开发才能满足你需求了,二次开发的折腾劲也不轻,除非特别关注射频参数,不然没意思。 楼主先确定自己属于哪种情况。。。如果一个串口可以搞定的事,买完仪器又去搞接口二次开发瞎折腾(示波器,频谱等仪器甚至数控电源很多有二次开发接口,但是很少人会去折腾)。

楼主完全无视我的楼层,算了。    不要以为买仪器一定简单容易好用工作量少。

网友:
GPS 信号发生器  淘宝
找日本或者欧洲生产的

网友:
SDR 是软件定义无线电,可以收发各种信号, 有开源的 GNU Radio , 模拟 GPS 的应该有相应的代码。

硬件推荐: LimeSDR mini  这个性能比 hack rf 要好,支持双工。 hack rf 模拟 GPS 需要外接晶振。

价格一千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并没有说具体需求和具体限制。   如果跟射频无关,并且可以改硬件,完全可以土八路搞法用纯软件通过串 ...

不好意思了, 没忽略你的说明, 只是在想怎么表达才好, 基本的要求如下:

1.  被测件是客户的,我们无权改动, 所以肯定不能改硬件和软件.
2. 必须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因为GPS数据是仿真软件生成的, 不能录制以后再回放出来,这样肯定不满足实时性的要求.
3. 需要有API, 可以通过上位机实时送数据.
4. 延迟要低,最好在10ms一下,就是要求上位机只有一个指令发过去(比如改了经纬度,) 接收到的信号应该马上有反应.
5. 要生成标准的GPS信号,普通的GPS接收器都可以解释.

以上就是基本的要求了,不要求太多精细的参数配置, 比如卫星数量等的设置,只要能够欺骗普通的GPS接收器就行了.

现成的满足要求的仪器我还不知道, 但是上面几位大神让我知道了什么是 SDR, 也许真的能够通过SDR来达到自己的需求也说不定?

如果您能告知一些更有用的信息就太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 没忽略你的说明, 只是在想怎么表达才好, 基本的要求如下:

1.  被测件是客户的,我们无权改动 ...

什么叫sdr应该能?而是必须能,有开源代码的。

网友:
楼主搜下 HackRF One,这玩意儿估计可以满足一般性的测试,再给加配一颗它专用的 TCXO 即可,于千元内应是能拿下的。
早年我就有买一套,但一直没给上过电,因为玩具太多却没时间。但我不出,就放着再等几年看看哪个博物馆会要收?!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 没忽略你的说明, 只是在想怎么表达才好, 基本的要求如下:

1.  被测件是客户的,我们无权改动 ...

别折腾了,目前定位设备都是 ,基站定位+GPS+北斗, 发现三者坐标差异大于阀值就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目前定位设备都是 ,基站定位+GPS+北斗, 发现三者坐标差异大于阀值就会报警,

没关系的。被测的设备不是手机,没那么高级的定位功能。
只有GPS定位,它区分不出是否背欺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sdr应该能?而是必须能,有开源代码的。

多谢指点了。
我已经付款买了一个 hackrf one的设备了。
网上关于伪造gps信号的教程都不是实时的。
但是我读了一下相关的源码,感觉我应该能把它改造成实时的。
多亏了 hackrf 这东西的开放性,
只要把原来从文件中读数据的部分变成从仿真软件中读取,并且生成基带数据
实时发送到hackrf就行了。

网友:
搞不定的话可以再找我,之前公司有给研究所做过类似设备

网友E:
搭车请教:有能产生GNSS定位数据的设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车请教:有能产生GNSS定位数据的设备的吗?

能具体说说需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