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耳机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800mv

楼主(2020-12-07):
输出音频信号: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800mv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TLV320AIC31能不能驱动这个耳机,还是需要使用LM4562这个功放

网友A:
没人理,  我凑合一句,

驱动个耳机肯定是可以的,理论上 任意阻抗的耳机都可以 , 阻抗越大声音越小,

新手, 干嘛选这么偏门少人用的IC.

网友B:
“音频问题请教 ”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C:
才1mW随便推啊,TLV320手册不写的很清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问题请教 ”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 ...

好的,下次注意准确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mW随便推啊,TLV320手册不写的很清楚么……

您好,我看tlv320aic31手册描述的都是匹配耳机阻抗8欧姆或者16欧姆

实际使用中TLV320AIC31的HPLOUT后面接到音频管理器的输入,对我这边要求,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800mv,请问TLV320AIC31的HPLOUT满足这样的输出要求吗,还是说必须TLV320AIC31的HPLOUT加LM4562这个功放才能满足要求

我现在HPLOUT输出并联4.7K电阻,测量输出最大幅值也就400mv多一点

现在使用是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到音频管理器,音频管理器输出接到耳机,声音几乎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理,  我凑合一句,

驱动个耳机肯定是可以的,理论上 任意阻抗的耳机都可以 , 阻抗越大声音越小,

您好,我这边使用不同的耳机测试(都是手机用的普通耳机)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音量大小不一样,一个音量较小,一个音量很大,是跟耳机的阻抗和灵敏度有关系吗

实际使用中TLV320AIC31的HPLOUT后面接到音频管理器的输入,对我这边要求,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800mv,请问TLV320AIC31的HPLOUT满足这样的输出要求吗,还是说必须TLV320AIC31的HPLOUT加LM4562这个功放才能满足要求

现在使用是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到音频管理器,音频管理器输出接到耳机,声音几乎听不到

网友D:
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一定要接功放的。直接推耳机可定不行的。需要外置功放。 你可以试试spk输出推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V320AIC31的HPLOUT输出一定要接功放的。直接推耳机可定不行的。需要外置功放。 你可以试试spk输出推耳机 ...

推耳机应该可以,手册上面有描述,况且耳机都是有声音的

网友E:
0.8^2/600, 大约只有1mW, 声音是小了点
加个NE5532之类运放就行了吧, 放大三四倍, 3V有效值, 输出就有15mW了, 基本是正常水平了.

耳机应该标注了额定功率和最大输入功率, 你查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0.8^2/600, 大约只有1mW, 声音是小了点
加个NE5532之类运放就行了吧, 放大三四倍, 3V有效值, 输出就有15mW ...

您好,实际使用中TLV320AIC31的HPLOUT后面接到音频管理器的输入,对我这边要求是,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出电压最大有效值800mv,请问TLV320AIC31的HPLOUT满足这样的输出要求吗,还是说必须TLV320AIC31的HPLOUT加LM4562这个功放才能满足要求

我现在测试HPLOUT输出并联4.7K电阻,测量输出最大幅值也就400mv多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实际使用中TLV320AIC31的HPLOUT后面接到音频管理器的输入,对我这边要求是,匹配阻抗600欧姆时,输 ...

查了一下, HPLOUT的输出功率还要通过寄存器设置的, 你设对了么...

datasheet里说了8欧负载能推到500mW, 那输出电压有效值有2V了, 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 HPLOUT的输出功率还要通过寄存器设置的, 你设对了么...

datasheet里说了8欧负载能推到500mW,  ...

您好,您这边说的输出功率寄存器是51这个寄存器吗,设置这个寄存器9f,输出还是峰值才400mv多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tlv320aic31手册描述的都是匹配耳机阻抗8欧姆或者16欧姆

实际使用中TLV320AIC31的HPLOUT后面 ...

我看手册写的0-dB full-scale output voltage是1Vrms,按理说是够的啊……
而且根据手册也可以算出来,32ohm负载的时候,电压能到0.98Vrms,和1Vrms标称也没差多少
你是不是音量没开满?

网友:
这哪行。1毫瓦好干啥的。咋滴也得十几,二十几毫瓦才行啊。加放大吧。推不动。声音太小。

网友F:
600欧姆的耳机咋滴也得三到5v的有效值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手册写的0-dB full-scale output voltage是1Vrms,按理说是够的啊……
而且根据手册也可以算出来,32 ...

我感觉还是寄存器没有配对呢,配这个51寄存器感觉没啥用

我现在更换了一个音频文件,倒是输出vpp有1v多了,比以前大了好多

音频文件也会影响音量的大小??

感觉配对寄存器和更改音频文件都可以完成我现在的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600欧姆的耳机咋滴也得三到5v的有效值才行。

您好,实际使用中不是直接驱动耳机的,输出到音频管理器,对我输出的要求是600欧姆匹配时输出800mv最大有效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还是寄存器没有配对呢,配这个51寄存器感觉没啥用

我现在更换了一个音频文件,倒是输出vpp有1v多 ...

音频文件也会影响音量的大小??
---------------------------
这个是当然的。不然还调什么音量!    你用个音频软件编辑一下音频文件,把波形增益调到最大(越大越好,波形没有削顶失真就行),再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还是寄存器没有配对呢,配这个51寄存器感觉没啥用

我现在更换了一个音频文件,倒是输出vpp有1v多 ...

你小声说话录下来的声音和大声说话录下来的声音肯定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音频文件也会影响音量的大小??

这个是当然的。不然还调什么音量!     ...

嗯嗯,是这样的,目前基本解决了

音频文件重录提高了音量,电压提高了

配置44 47 51寄存器也起作用了

之前是音频文件录的音量太小了,寄存器44 47都是配置衰减的,51配置已放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