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bug

楼主(2020-12-07):
提示有新的回复主题一点就变成这样

网友:
你将详细的操作方法写给我,我重演到才能解决。

我测试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出错的地址贴给我们测试。

记不清了 不是vip++汇总就是 论坛建设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出错的地址贴给我们测试。

刚试了一下是 论坛建设板块

楼主:
在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一下是 论坛建设板块

你要将详细的操作过程告诉我才行。

论坛代码没有问题,是某个地方的配置没有打勾了,以前遇到过。但需要重演到故障我们才能解决。

楼主:
我的测试过程,浏览器打开两个页面,一个是论坛建设板块帖子列表页面。放着不动。然后新页面打开一个详细帖子页面,在这个页面进行回复。等待30秒左右在切换到论坛建设列表页面,在帖子列表上面就会出现黄色的“有新回复的主题,点击查看”,点击这个连接就会出现bg页面。bug页面是把标题竖着排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将详细的操作过程告诉我才行。

论坛代码没有问题,是某个地方的配置没有打勾了,以前遇到过。但需要 ...

7楼的测试过程

网友A:
应该找到原因了。

论坛建设,不能放在虚拟总论坛那里。 我们修改过代码的。

现在重新放回网站管理公区区。你再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找到原因了。

论坛建设,不能放在虚拟总论坛那里。 我们修改过代码的。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