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新风机PM2.5传感器异响,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20-12-07):
小米新风机(阿莫当年推荐的那款)使用了一年多了很满意,但在前几天出现了异响,在仔细检查后发现是PM2.5传感器发出的异响。
传感器型:PMS7003MI
厂家:攀藤
异响的原因是传感器内部的小风机发出的(拆解图片如下)
传感器从新风机拆除后新风机能工作,但会自动显示颗粒传感器故障的,并出现一个红色的圈。
这款传感网上说内部风机比较差,使用一年以上大概率会出现异响,新的传感器大概100元一个。
现在的疑问是:
1这款传感内部的风机是否真的如网上所言比较差只能使用一年?(小米的新风机常年开着的)。
2拆卸这款传感后是否有办法换其他更加可靠的传感器?
3能否将传感器处理一下,只是给小米新风机提供一个传感器还在的假信号?
请各位高手帮忙支个招,谢谢。

网友A:
风扇缺油了。我已经换了2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缺油了。我已经换了2台了。

你的是在保修期内?还是自己花钱买传感器换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在保修期内?还是自己花钱买传感器换上去?

保修期内换的,单位常年用攀腾的东西,这风扇寿命一般,所以发现有出问题的苗头就申请售后了。

后面免不了还会出问题。到时候再换吧,好在传感器不算太贵。

攀腾的传感器有在挺恶劣环境里24小时不停的用了5年多还没坏,有少量的不到1年就坏了,完全看运气。

网友B(2021-08-09):
引用 网友A:
保修期内换的,单位常年用攀腾的东西,这风扇寿命一般,所以发现有出问题的苗头就申请售后了。

后面免不 ...

是整机更换还是只是换传感器,我现在的CO2传感器疑似出问题了不准,刚买的。

网友:
我几台,几年了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
风扇背面贴纸撕开,如果能看到轴,就镊子拿掉卡簧,拆开上油,如果贴纸撕开后面是堵死的,那么这种风扇一般都能从正面拔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整机更换还是只是换传感器,我现在的CO2传感器疑似出问题了不准,刚买的。 ...

换的传感器。应该是安装的时候打孔太脏,装上了直接开机然后灰尘就吸到传感器里了。

换下来的传感器里面全是土。

传感器很好拆,把盖板撬下来,传感器是双排针插上去的,直接拔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