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贴片机,支持 0201,支持散料,有市场吗?

楼主(2020-12-07):
市面上是否已经有了?
目前做的比较好的是哪家?还有哪些缺陷?

我说的散料是指:把不同的料分开一坨一坨摊开或堆放在桌面。
精度方面希望可以贴 0201 阻容,和 0.35mm pitch 的 BGA。速度可以慢一点。
价格 1 万左右。

网友A:
之前有供应商推荐过,但是我们没有买,还是选择外面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供应商推荐过,但是我们没有买,还是选择外面贴片

批量贴片肯定是外发。

做样和小量外发挺麻烦,要花时间整理料、整理文件、发货、沟通,还要考虑抛料,要多寄一点料,多寄的经常没用到也会被弄丢。
贴少了不划算,开机费高,稍微多贴一点又要多花很多钱备料,特别是用的贵价芯片的情况。
来回邮寄也浪费时间。

现在量少的自己手贴,4、5 片左右,手放 BGA 和 QFN 的时候大气不敢出,很痛苦,不良率也高。

推荐的是哪款?
我之前了解到的,市面上的机器各种各样的问题,听说不好用,所以很多人不敢买。

网友B:
散料最大的问题是有混料风险,特别是贴片电容,长得都差不多,混料了搞死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批量贴片肯定是外发。

做样和小量外发挺麻烦,要花时间整理料、整理文件、发货、沟通,还要考虑抛料,要 ...

一般阻容件需要多备料,芯片不用多备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料最大的问题是有混料风险,特别是贴片电容,长得都差不多,混料了搞死人 ...

桌面垫防滑硅胶垫,垫子上面有小凸起的网格隔开不同的料,加上吸嘴走位不要穿过其它料的区域,基本上就不会混料。

料每次也不用放太多,用多少放多少,如果缺料,会提示用户补料。

做样/小量主要特点就是散料多,上飞达太麻烦,我觉得这是现有的桌面贴片机用起来麻烦的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阻容件需要多备料,芯片不用多备料啊

我最近一次外发新合作的一家贴 500 pcs,仅 ldo 就抛了 112 pcs.

这家工艺还算可以都这样,我很多 pcb 打样也是在这家做,0.35mm pitch BGA 焊盘中间树脂塞孔。新合作仅指贴片是首次合作。

之前另一家也是,给手机贴片的贴片厂,我小批量贴了一次开机费 3000,一开始也抛了很多 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桌面垫防滑硅胶垫,垫子上面有小凸起的网格隔开不同的料,加上吸嘴走位不要穿过其它料的区域,基本上就不 ...

避免混料最好的办法是避免用散料,料一散了,就会存在各种混料的可能性,这个就算是手工贴也很难避免。混料并不只是在贴片环节才会出现

网友:
哈哈 做出来我肯定买一台

网友:
要是有这种设备就好了,我们现在小批量头好疼

网友:
板子种类多,数量少是最难搞的

网友D:
这种 正邦 好像有卖,淘宝上的价格是2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混料最好的办法是避免用散料,料一散了,就会存在各种混料的可能性,这个就算是手工贴也很难避免。混 ...

手工贴片,电阻电容我都是用料本,0402 的为主,特别常用的我会多买一点,直接用商家的小自封袋保存,一个小技巧是,我会把 1k 4.7k 10k 用订书机把袋子的一角订在一起,同理 100nF 1uF 4.7uF 10uF 订在一起,找起来方便。

其它芯片、功率电感等主要也是直接用商家的小自封袋保存。

还有一些是用元件盒散装,比较贵的那种盒子,颠倒也不会混料。

试想一下,把这些料安装到飞达上会有多麻烦,就算有卷带,也都是很短的,还要接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工贴片,电阻电容我都是用料本,特别常用的我会多买一点,直接用商家的小自封袋保存,一个小技巧是,我 ...

贴片 能做到多稳定的呢

网友E:
有吗?有的话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 能做到多稳定的呢

光學校準,只要機器不壞,應該不會有什麼穩定性需要擔心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光學校準,只要機器不壞,應該不會有什麼穩定性需要擔心吧。

老哥你是在哪个城市,工作是搞贴片机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吗?有的话会考虑的

我一直想做一個,除非已經有了能基本滿足我需要的。
我的合夥人擔心沒有市場,所以我發個帖子調研一下。
如果確定做的話,應該很快就能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是在哪个城市,工作是搞贴片机相关的?

沒有,做的比較雜。
以前有搞過機械手臂,也做過 XYZ 軸的一些小設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想做一個,除非已經有了能基本滿足我需要的。
我的合夥人擔心沒有市場,所以我發個帖子調研一下。

最好能配合 网上那种放电阻电容的小盒子,料盒使用,拾取会挺困难。如何需要飞达或者边带就又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想做一個,除非已經有了能基本滿足我需要的。
我的合夥人擔心沒有市場,所以我發個帖子調研一下。

现在 JLC 不是 搞了几千台 贴片机嘛,专门贴样品,又便宜

网友F:
一万块钱弄个玩具,绝对达不到你说的功能和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能配合 网上那种放电阻电容的小盒子,料盒使用,拾取会挺困难。如何需要飞达或者边带就又麻烦了 ...

小盒子也可以考慮自己設計一個做爲可選配件,擋隔要矮一點,胖一些,弧線型凸起。
不然小料在邊緣就被間隔擋住吸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 JLC 不是 搞了几千台 贴片机嘛,专门贴样品,又便宜

JLC 很多板子貼不了。
或者一個板子貼 90%, 剩下 10% 不貼帶來的麻煩遠超過 10% 的貼片工作量。
寄料也麻煩,和其它 SMT 也就沒區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万块钱弄个玩具,绝对达不到你说的功能和指标

我只能說,是有方法做到的。

网友G:
个人感觉0402就行了,用0201的板子,价值比极高,会对你这个的贴片质量比较担心,而且会有更多的预算去找专业的加工厂。
建议先做0402甚至0603起步,能做稳定,方便使用,积累客户和产品经验,再去优化0201的贴装。

网友:
搭车同求,楼主找到了麻烦群里说一下,主要是贴实验件,板子5套以内,我基本上0402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0402就行了,用0201的板子,价值比极高,会对你这个的贴片质量比较担心,而且会有更多的预算去找专 ...

我的計劃是,機器是模塊化的,雖然主機支持 0201,但主要還是面向 0402,0201 可能需要更多的配件支持,用戶也可以後期升級配件,有區別的主要是光學配件和吸嘴。
說是面向 0201,除了貼 0201 電阻電容,同時代表了支持小間距的 qfn, bga 等封裝。(譬如 nrf52840 這種芯片,還有用的比較多的 Altera MAX10 系列,譬如 10M02 V36.)

0201 級別的料,外發也不見得能貼的多好,我上面有提到拋料就拋了 112/500 pcs,沒拋的還有很多都貼錯方向、貼的不良的很多。

這個年頭,面向 0603 意義不大了,至少我自己就完全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 正邦 好像有卖,淘宝上的价格是2万左右

这家我很早之前看過,貌似還是面向批量,小量还是很不友好。

网友:
如果没什么故障率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到2万,帮公司预定一台....

网友H:
我有兴趣,不知道带视觉不?

网友I:
有视觉开源的桌面SMT项目 Openpnp

网友:
如果2万以内,我也定一台

网友:
2~3万以内,帮公司预定一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最近一次外发新合作的一家贴 500 pcs,仅 ldo 就抛了 112 pcs.

这家工艺还算可以都这样,我很多 pcb  ...

可以尝试下“在芯间”,他们商城有的件可以直接商城采购,没有的料也支持物料邮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视觉开源的桌面SMT项目 Openpnp

知道 OpenPNP,是貼片機的軟件項目,硬件有很多家,但離我的理想機器還是有一些差距,另外,我對 java 過敏,應該不會用它。
我做的話,也會儘量開源,主要使用 python, 部分使用 c, 界面用 html5.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兴趣,不知道带视觉不?

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下“在芯间”,他们商城有的件可以直接商城采购,没有的料也支持物料邮寄

和普通 SMT 服務沒有區別,還是有上面提到的問題,時效問題,和整理溝通的麻煩。

聽說他們不需要工程費用,貼幾塊板子不收開機費用,才幾十塊錢?我覺得不太可能,開鋼網至少要錢吧?就算都不要,我覺得虧本的生意也長久不了。

另外,我覺得桌面貼片機和 SMT 專業工廠沒有衝突,如果我是 SMT 工廠,也願意購買方便易用的小機器專門貼幾 pcs 的樣板,應該比大機器省事。
大機器可以空出來做批量生產,發揮更大效益。

网友J:
完全支持你的想法。几年前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原因很简单: 研发工程师专用的贴片机。我项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叫 Slow but Smart PnP(SSPnP)

关键点就是用散料,如如随意摆放在一些小方格中的零件,每个小方格是智能的,比如有 QR 码,或能发射红外编码等,甚至有自动换盒机构。机器的操作尽量柔性,模拟人,尽量智能,更多的机器视觉,不追求速度。上面的想法有次我去务实贴片和他们的工程师也聊过一些。

现在很多桌面 PnP 追求速度,这并非研发做样所要的。

网友J:
我虽有想法,但并没有资源去实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完全支持你的想法。几年前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原因很简单: 研发工程师专用的贴片机。我项目的名字都想好了 ...

我想的是 GUI 上面鼠標隨便框選一個區域(放料的地方),並登記型號即可。

我這個想法也是好多年了。。。

网友:
几年前用登新的桌面PnP, 机器动起来0402都震飞了,如果 SSPnP 来做,机器优雅去抓取,慢条斯理贴上。想一想就很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 GUI 上面鼠標隨便框選一個區域(放料的地方),並登記型號即可。

我這個想法也 ...

常用物料就在盒子里,有些物料摆在识别区,机器自动识别加人工辅助,慢慢地这台机器还能积累一个数据库。

网友J:
还有一种放料方式: 一个大的转盘,上面布满零件格,要什么零件,转盘就转到相应位置。如果转盘能堆叠,可以放很多种散料。

网友:
有市场,明年搬家后就考虑买一台3万左右的,能带飞拍的最好。   估计楼主家的机子很难在一两年内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普通 SMT 服務沒有區別,還是有上面提到的問題,時效問題,和整理溝通的麻煩。

聽說他們不需要工程費 ...

人和人沟通的效率很低,他家优点就是一切网上下单,需要的文件(焊接bom、贴片文件)直接上传就好了,不用沟通。费用方面0402、qfn、bga是有工程费的,当然钢网肯定是收费的。

我的观点是设计人员尽量少干生产的事,省下的时间很宝贵。

网友K:
https://www.fritsch-smt.de/en/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种放料方式: 一个大的转盘,上面布满零件格,要什么零件,转盘就转到相应位置。如果转盘能堆叠,可以 ...

我覺得有點占地方,多用幾個盒子,A 盒子貼完了機器停一下,提示更換 B 盒子,這樣盒子多一些收纳也方便。

网友J:
引用 网友K:
https://www.fritsch-smt.de/en/

对,我也想提他们的机器。那个手动的机器太棒了。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最近也是头痛小批量大概50~100片的生产需求,手工太累太花时间,给工厂又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和人沟通的效率很低,他家优点就是一切网上下单,需要的文件(焊接bom、贴片文件)直接上传就好了,不 ...

不溝通的話,文件要準備的非常完善、準確才行,要花更多時間和精力。

我最近貼的那個 ldo,單是溝通 ldo 的貼片方向,就整整花了 2 天多。非常小的 4 pin BGA wafer 封裝。

還有一個 RGB LED 也是,公司採購負責打包發給貼片公司,結果供應商給錯了封裝,溝通了幾天才發現。正確的是 1010 封裝,錯的大了一號。再加上重新採購的時間,一個禮拜沒了。

网友L:
能贴0201,传统的贴片机工作方式不行,高速对底盘要求高,桌面的稳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贴0201,传统的贴片机工作方式不行,高速对底盘要求高,桌面的稳不住

不追求高速。

网友:
做出来我买一台,我担心你做出来耐久性不会很好,这也是国产机的通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我也想提他们的机器。那个手动的机器太棒了。

好像是這個公司大半年前在油管投了很多廣告,有看過這種半自動的,但是半自動還是需要很多人工時間,所以我沒有提的想法。

我有想過,半自動的專門貼 BGA 和 密腳芯片倒是比手貼穩,但隨便用一個 XYZ DIY 很簡單,沒必要買國外的,不划算。

网友J:
对,如果资源充足,完全可以自己做。尽早开始。如果什么都听别人的意见,到后面很多好的 idea 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最近一次外发新合作的一家贴 500 pcs,仅 ldo 就抛了 112 pcs.

这家工艺还算可以都这样,我很多 pcb  ...

请教:你接触的贴片厂,bga会按点数收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如果资源充足,完全可以自己做。尽早开始。如果什么都听别人的意见,到后面很多好的 idea 就不了了之了 ...

我合夥人問了他之前合作的電子工程師,對方說沒有市場。。。
不然我應該不會發這個帖子,直接就啟動了。。。

网友:
"Don't worry about what anybody else is going to do…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Really smart people with reasonable funding can do just about anything that doesn't violate too many of Newton's Laws!" (Alan Kay in 1971)

网友N:
没有编带和tray定位,每个元件的高度是有差异的,这个也是通过视觉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你接触的贴片厂,bga会按点数收费么?

不知道怎麼算的,反正大頭是開機費。。。
譬如 8 個小拼板不到,貼一次的費用如下,圖片是貼片公司把芯片邊緣弄破了一點,問我有沒有影響,除了這個,其它不良平均每次 10 片左右,還有幾次拋料丟了幾十片主芯片。。。
而且,每次貼片同一個板子都要付一次鋼網費,半年貼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编带和tray定位,每个元件的高度是有差异的,这个也是通过视觉识别吗? ...

可以視覺,也可以用力傳感器。
貼片的時候最好也需要力傳感器,使器件以一定力度下壓一點點锡膏。

网友O:
你能搞定结构设计么?成本大头在于非标结构设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能搞定结构设计么?成本大头在于非标结构设计加工

公司有專業的結構部門,還有配合了很久的機加工公司。也比較擅長保證精度和可靠的情況下減少結構成本。

网友:
支持,有成品就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專業的結構部門,還有配合了很久的機加工公司。也比較擅長保證精度和可靠的情況下減少結構成本。 ...

开干吧,创业公司很需要,但是淘宝的smt厂家口碑都不行,普遍反映用起来要死要活的。不追求速度,步进电机就够了,成本拉到底,3W块可能很公司不考虑,1W就心动了,5K就不用眨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計劃是,機器是模塊化的,雖然主機支持 0201,但主要還是面向 0402,0201 可能需要更多的配件支持, ...

如果1万或者1W5能搞定,我肯定买一个。

网友:
有兴趣,能贴0402就OK ,买一台

网友:
刷锡膏还是要自己刷吗?这个也挺麻烦的

网友:
不追求效率 稳定可靠 一万的话自己入手一台。买来做样机也不错啊

网友:
现在说是一万,千万别相信,真做出来了要卖3万,说不定还不止,因为正常人都知道卖一万要亏本。
说个极低心动的价格---》吸引粉丝-—》打定金----》延期交货----》涨价----》收割韭菜一波。。
这个套路大家都玩烂了。不要再侮辱我们的智商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手工贴片,电阻电容我都是用料本,0402 的为主,特别常用的我会多买一点,直接用商家的小自封袋保存,一 ...

常用的0402就那几个,其实上料带就可以了

没必要去追求可以贴堆在一起的散料吧,即使视觉算法再强大,也无法保证精准识别0402散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常用的0402就那几个,其实上料带就可以了

没必要去追求可以贴堆在一起的散料吧,即使视觉算法再强大,也 ...

支持,阻容类的不值钱,不要考虑散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虽有想法,但并没有资源去实现它。

做这个大概需要多少资金,我之前也发了贴子,想做类似的机器,你对运动控制方面熟悉不?

网友:
2万以内,帮公司预定一台

网友:
看来楼主想当厂长了。喔!不是...是车间长!呵呵~

网友:
全套做好出货,到手可用吗? 如果装飞达的话支不支持? 飞达贵不贵。

网友:
散料能搞好的话,其实100万,都有人买,不只是我会买。

网友:
楼主招同谋不,明年空闲会比较多,打算将自家一20平米左右的车库利用起来搞一个工作室,目前一台雕刻机已经在里面待命了,打算再添加一些空压机,台磨等,可以干一些组装调试,加工简单零件的粗活,当然烙铁焊台示波器以及一些电工仪器设备原来就有了,焊焊板子测试功能等也是没问题滴,要是楼主付个工资,我就全职做,写代码画板子3D制图这些也是可以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常用的0402就那几个,其实上料带就可以了

没必要去追求可以贴堆在一起的散料吧,即使视觉算法再强大,也 ...

先調試沒有堆在一起的,接下來,把堆在一起的料拿一個出來,放到空白的地方,再重新抓一次。
堆在一起會花更多時間,儘量把料攤開。

料帶不好固定,也可以做一個卡料帶的附件,相對散料比較佔空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麼算的,反正大頭是開機費。。。
譬如 8 個小拼板不到,貼一次的費用如下,圖片是貼片公司把芯片 ...

幸会 幸会~~买了些你的小模块 一直非常棒~~

网友:
能贴0402要一台。
不过散料没必要支持,什么场景下才会发生楼主所满足的散料情况?元件静电等问题风险增加。散料支持到编带一小节就足够了,毕竟自己买的散料,供应商也是剪出来的。其他元件,还没遇到过堆一堆的,这种料不敢用

网友:
这个桌面贴片机很成熟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U3MTExMTk3Mg==.html

网友:
从价格的角度看,挺吸引我的

网友Q:
每日都过来看一下这个贴,但是几日都不见有更新。

楼主这个项目还会开始下去吗?

网友R:
这个玩意几年前就想搞,不过一直没抽出时间,加上JLC打样现在也挺方便,就是时间稍长,而且就算卖也赚不了几个钱。这玩意定位于快速打样,就不要打算用飞达或者什么乱七八糟的机构了,最简单直接粗暴就是把料一拉,散在桌面某个区域就行,悬臂机械手或龙门结构都行,这样最方便。所以难点在视觉识别散料,其它都是湿湿碎。脱机视觉识别是我强项,可惜没时间折腾,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
支持最好点锡功能一起做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个玩意几年前就想搞,不过一直没抽出时间,加上JLC打样现在也挺方便,就是时间稍长,而且就算卖也赚不了 ...

你好,脱机视觉识别是怎么实现的,能简单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每日都过来看一下这个贴,但是几日都不见有更新。

楼主这个项目还会开始下去吗? ...

等手上的項目收尾再開始(在優化 foc 有感無刷控制器,說不定貼片機也能用上)

預計先做一個 RS485/CDBUS 的攝像頭模組方案,把圖片以 jpeg 格式傳到上位機,速率 >= 10 Mbps,每個軸的電機也是單獨的控制板,多個攝像頭、電機等部件全部模塊化,且全部走一條總線,簡化連線和簡化軟件

网友M:
引用 楼主:
等手上的項目收尾再開始(在優化 foc 有感無刷控制器,說不定貼片機也能用上)

預計先做一個 RS485/CDBU ...

你的cdbus在实际产品中跑在10Mbps么?并做过emc测试不?想了解一下其实际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你好,脱机视觉识别是怎么实现的,能简单指点一下吗?

就是不在电脑上跑视觉识别,直接在单片机上跑,实时性更好这样子。

网友R:
引用 楼主:
等手上的項目收尾再開始(在優化 foc 有感無刷控制器,說不定貼片機也能用上)

預計先做一個 RS485/CDBU ...

以太网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当然,老哥是CDBUS创始人,推自家东西也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以太网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当然,老哥是CDBUS创始人,推自家东西也是应该的。 ...

我每個節點都是常用的 stm32 做主控(甚至 stm8),包含攝像頭(sensor 直接輸出 jpeg),直接走 RS485 更簡單方便,而且成本低很多,因為是對等通訊,軟件上也非常方便:譬如一個線程控制電機運動,攝像頭被另一個線程控制快門並主動發送圖片數據到上位機,不需要考慮總線數據衝突。

整個機器可以不需要主控板,也沒有內部總線和外部總線之分,只有一條總線到電腦,電腦端一個 U 盤大小的 USB 轉 485 工具,電腦可以選擇使用樹莓派等做專用主機。

RS485 的佈線更靈活,實時性比以太網好,性能也比很多級的手拉手轉發的以太網要好。

而且使用 RS485 模塊化的部件,通用性更好,可以直接拿來用在其它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cdbus在实际产品中跑在10Mbps么?并做过emc测试不?想了解一下其实际的抗干扰能力。 ...

我沒測試過,理論上不會有問題,控制器都是進口芯片,更何況,抗干擾一般是看接口芯片,我使用的 cdbus 硬件控制器只是在 MCU 和 485 芯片之間增加了一個小 FPGA 芯片而已。

我公司的車間產線有一些設備和 PnP 很像,用的 cdbus/485,使用一年多了。( https://blog.d-l.io/mb

楼主:
引用 网友R:
就是不在电脑上跑视觉识别,直接在单片机上跑,实时性更好这样子。

我上面說的模塊化方式,架構層面不需要修改就可以很方便的更換你說的這種分佈式計算,直接在攝像頭端跑視覺算法。不過第一版不考慮分佈式計算,攝像頭端跑算法成本更高、算法優化更麻煩、研發週期更長,暫時不追求速度沒必要這樣。

网友:
这个价格的话,要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有编带和tray定位,每个元件的高度是有差异的,这个也是通过视觉识别吗? ...

高度可以大概设置一下,贴嘴有弹性的,可以允许一点误差

网友T:
我们自己有个桌面的在用,几百片以下的都用他贴。超过的就发出去贴。开车带着料和钢网去贴片厂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排上,总之很久。贴片厂现在就是印钞机。
我们自己的小贴片机是湖南常衡的。东西毕竟规矩。但也会有故障,甚至是程序的bug。 用这个东西,人很关键,用熟悉了,了解了机器的秉性,就知道哪个料该怎么贴了。桌面贴片机,只要中途不停,就会很快,一停就全是时间伺候他了。
另外我觉得楼主的东西做不出来。想做自己用的和产品化是两回事,1w块你做出来卖也是亏的,售后你就忙不停。特别是视觉的,如果用料一般的话,影响因素挺多。

网友:
搞个烤箱,做个钢网就完事了。

网友:
楼主机器做的咋样了 光说不练 是不是为了博眼球啊 做出来了 我要一台 玩玩

网友P:
引用 网友T:
我们自己有个桌面的在用,几百片以下的都用他贴。超过的就发出去贴。开车带着料和钢网去贴片厂排队,也不知 ...

你的意思是现在贴片厂还需要排队?

网友U:
引用 网友P:
你的意思是现在贴片厂还需要排队?

旺季排单正常啊,小单放在角落一头半个月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旺季排单正常啊,小单放在角落一头半个月的,哈哈。。。

哈哈 那下次也拉着物料去工厂排队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就是不在电脑上跑视觉识别,直接在单片机上跑,实时性更好这样子。

单片机上跑吗?是用openMV来实现的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单片机上跑吗?是用openMV来实现的吗?

openmv是玩具,入门玩玩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R:
openmv是玩具,入门玩玩可以

有建议吗?

网友R:
稍简单的可以H7裸跑,复杂一点的可以多核A跑Linux跑OpenCV,想更快点可以ZYNQ拼命搭卷积核加速。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稍简单的可以H7裸跑,复杂一点的可以多核A跑Linux跑OpenCV,想更快点可以ZYNQ拼命搭卷积核加速。 ...

单片机可以跑openC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单片机可以跑openCV的吗?

STC可以,哈哈

网友:
好吧,还是感谢指点了方向

网友(2021-01-30):
这样的机器我也想要一台

网友(2021-04-08):
楼主做出来了吗?

网友V:
有嘉立创SMT业务了,桌面贴片机从此失去意义了。
桌面贴片机也就能贴个阻容。要反复调试,谁用谁知道知道,那个折腾,要人命的。

网友W:
感觉。。料散着摊开自动识别贴装,是很有吸引力的,能贴0201和BGA则是非常好的。
使用上来讲,我完全不关心它的速度,就算比人还慢一点,那也是能省精力和时间的。比较视力和脖子是越来越不行。
功能性能定位我认为没问题,自己少量搞的板子,应该是这种高价值少数量高精度的路线。

我丝毫不怀疑楼主能否搞定视觉识别、驱动和其他软件部分。

但从机械的角度考虑,1W的价格我感觉危险,网上一般的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是不值得信任的(我觉得甚至不如光轴皮带+光栅尺)
一个轴算3k的话,那些零零碎碎和电子部分就不剩多少了

楼主自己应该是有这种需求,自己用算1w材料还可以,但卖的话,压缩到1w感觉要累了。可能尽量精简一下结构比较好,不要一下子搞的很复杂。

网友:
基本没什么价值感觉 。交给专业的厂,也很便宜,根本没必要。

网友:
带视觉的话,肯定好卖。

网友X:
我觉得很好,这样我能用我的便宜的料,做小批量的货,不知道你的进度咋样了

网友:
我赌100块这个价格楼主做不出来。

网友Y:
引用 网友W:
感觉。。料散着摊开自动识别贴装,是很有吸引力的,能贴0201和BGA则是非常好的。
使用上来讲,我完全不关心 ...

楼主的方案应该是通过摄像头进行闭环控制,这样机器的硬件精度就不需要太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觉得很好,这样我能用我的便宜的料,做小批量的货,不知道你的进度咋样了 ...

前端時間在打基礎,完成了:RS485 攝像頭 CDCAM、步進電機 CD-MDRV-STEP、CDBUS_GUI 串口圖形軟件,且都開源了。

現在開始寫上位機軟件了。

今天中午剛發了一堆鋁件到 wenext 打樣(幾年沒用 freecad,之前也不是很熟,這次總算熟練一些了,知道怎麼修復部件之間的依賴關係了)。
之前貪便宜,在+立創 3d 打印,形變有點嚴重。

网友W:
引用 网友Y:
楼主的方案应该是通过摄像头进行闭环控制,这样机器的硬件精度就不需要太考虑了。 ...

不太可能全程都靠摄像头跟踪位置。可能有人认为起点终点各来一张图得到个修正数据就可以了,但不行。
中间运动过程的误差不都是固定的,存在滚珠和间隙带来的随机误差。
市售低价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在糟糕的情况下误差可达0.05mm~0.2mm,如果使用了坑货轴承座,还能更大。

这显然会对0.35BGA的目标造成影响。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

当然,确实一些奇妙的光学设计可以在到位置下落往上贴之前进一步矫正达到很高的精度,比如Blundell的Matchmaker(还是个手动机器)。
但不清楚楼主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太可能全程都靠摄像头跟踪位置。可能有人认为起点终点各来一张图得到个修正数据就可以了,但不行。
中 ...
不太可能全程都靠摄像头跟踪位置。可能有人认为起点终点各来一张图得到个修正数据就可以了,但不行。

闭环就是实时的视频跟踪,这是可行的,不要低估现在控制器、电脑的算力,以及图像识别算法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嘉立创SMT业务了,桌面贴片机从此失去意义了。
桌面贴片机也就能贴个阻容。要反复调试,谁用谁知道知道, ...

你买的是拉料的吧,用飞达供料的桌面贴片机,用起来还可以.目前用的是温州产的,小毛病也有不过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
看过有人用几千块钱的桌面贴片机干的挺好,不过人家动手能力强,很多问题可以自己解决。

网友Z:
引用 网友W:
不太可能全程都靠摄像头跟踪位置。可能有人认为起点终点各来一张图得到个修正数据就可以了,但不行。
中 ...

求 “Blundell的Matchmaker” 详细信息。搜了一下似乎没搜到任何信息。
之前不忙的时候我也研究过用机械臂贴散料,没打算商用或量产。
这有个点锡膏的视频。之后就没空再研究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K4y1K77G/
机械臂的好处是占用桌面空间少,坏处就是精度很难看。尤其是Z向下移动时XY会跑不少。希望能看看别人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求 “Blundell的Matchmaker” 详细信息。搜了一下似乎没搜到任何信息。
之前不忙的时候我也研究过用机械 ...

我前幾年在 uArm 干過兩年多時間,國內桌面小機械臂的開山鼻祖

网友:
进展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Z:
求 “Blundell的Matchmaker” 详细信息。搜了一下似乎没搜到任何信息。
之前不忙的时候我也研究过用机械 ...

我只有我朋友以前发给我的一个视频,我也找不到其他详细信息,这家官网上也找不到这个机器,视频还挺模糊的,只能得知大致方法。
另外,这个不是机械壁的,是个手动的机器。

它这个方法是移动到位置后Z下落之前的位置矫正,下落过程中的机械运动误差需要用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
有开源的openpnp

楼主(2021-06-08):
今晚初步跑起來了,視頻中是 0402 的料(0201 有待測試)。自己可以先用起來了,後面會持續優化。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E2NjQ5MjEwNA==.html
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LpX0jH0hYA

核心架構是:每個電機配一個小伺服板,還有攝像頭、執行機構等,僅使用一路 CDBUS (RS485) 總線,當前速率 10Mbps 只用了 30% 不到的帶寬,還可以繼續增加攝像頭。有一個軸是兩個電機共同驅動,對同步性要求很高,這裡使用了 CDBUS 的組播機制,完美同步。步進小伺服和 jpeg 總線攝像頭早已是開源項目。

之前斷斷續續耽誤了些時間,為了趕進度,由於買的背光源要好幾天才能收到,於是我拆了一個舊平板電腦,拆屏取背光 [旺柴]

(這個項目可能會直接開源,還沒想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初步跑起來了,視頻中是 0402 的料(0201 有待測試)。自己可以先用起來了,後面會持續優化。

https:/ ...

不错,楼主执行力强。

但是距离真正实用还很远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今晚初步跑起來了,視頻中是 0402 的料(0201 有待測試)。自己可以先用起來了,後面會持續優化。

https:/ ...

皮带受温度很大,加光栅反馈会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U:
皮带受温度很大,加光栅反馈会可靠些

用的是絲杆,不是皮帶。

网友(2021-07-08):
目前B站有人在做openpnp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初步跑起來了,視頻中是 0402 的料(0201 有待測試)。自己可以先用起來了,後面會持續優化。

https:/ ...

不错啊,真没想到是这种照明方式

网友T:
这个不是我2012年玩过的吗。在本论坛有视频,还开放了图纸和提供软件下载,配合雕刻机使用。后来因某种原因不见了。
想问下楼主,元件背面朝上的怎么处理?

网友:
楼主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不是我2012年玩过的吗。在本论坛有视频,还开放了图纸和提供软件下载,配合雕刻机使用。后来因某种原因 ...

振动,或者吸起来在丢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不是我2012年玩过的吗。在本论坛有视频,还开放了图纸和提供软件下载,配合雕刻机使用。后来因某种原因 ...

還有視頻嗎?

模塊化設計,後面可以加一個小翻轉部件,把反料放到翻轉台上,翻正之後再抓下來就好了。

這是我 2018 年 6 月畫的草圖,回頭看,目前做的還挺接近的:

楼主:
133 樓有首次運行的視頻連接,現在已經可以自動貼了,還可以多個相同且已經分開的板子一起貼。

接下來:
  1. Z 軸加一個力傳感器,用來自動檢測物料高度、平台高度、PCB 表面高度。(目前是手動設置,因爲吸嘴有彈簧,有點誤差問題不大。)
  2. 做一個 GUI 界面。(目前是 python 腳本命令行 + 獨立的攝像頭窗口,命令行通過快捷鍵進行操作。)

等這兩點差不多了,就可以出套件了。

目前自己用還挺爽,已經貼了很多板子了,PCB 正反貼片,至少 0402 的電阻電容可以自動貼的很好。(測試了 0201 的電阻電容也可以順利自動抓取,還沒有用板子試貼片。)
有的時候用手動功能也挺方便,譬如貼 BGA 和 QFN,可以用鍵盤控制移動進行貼片,不用怕手動貼把錫膏搞歪導致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133 樓有首次運行的視頻連接,現在已經可以自動貼了,還可以多個相同且已經分開的板子一起貼。

接下來: ...

哈哈,我很多年前也想过类似这样的样品贴片机,最大的好处是:散料可以随意贴,不用麻烦的挂料,也不怕只有一小段的编带要接带。不过楼主是付诸行动,我则想想就算,这就是人生成功和失败的区别了,哈哈。坦白说,不建议楼主开源,出套件或整机卖就好,很多高校、研究单位、小企业都需要这玩意。在国内开源只便宜了山寨佬,关键还不会对产品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133 樓有首次運行的視頻連接,現在已經可以自動貼了,還可以多個相同且已經分開的板子一起貼。

接下來: ...

可以的,那出来价格合适,支持一波

网友:
没有4万不行,0201

网友:
搞稳定来,我要一台

网友:
这机型很紧凑啊,少少量焊接的福音,想来一台。
如果能点锡膏就更好了。省的搞钢网了。

网友:
小量还是手工贴片,有电动吸笔,
调试机器的时间,手工差不多贴好了,

网友(2021-10-22):
关注一下进展

网友:
楼主继续做下去,做好了我也买一台

网友AA:
我个人觉得,凡是认为有可能的都是完全没干过活的。在很久以前我觉得我也可以造机床。当时买一个成品25万,我准备了600万砸下去没想到一事无成。后来在10年努力的坚持下总算是活过来了,现在看任何DIY和胡闹没什么区别。可能你们不能想象光是机床的防护钣金就有200多份图纸如果一个人画两年干不完。任何DIY最多就是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的行为不要把别人那么多人为之奔命的工厂产品不放在眼里,简单一点说工厂造不出来的凭借DIY的几百万块破钱根本就搞不定

网友S:
引用 网友AA:
我个人觉得,凡是认为有可能的都是完全没干过活的。在很久以前我觉得我也可以造机床。当时买一个成品25万, ...

稚辉君确实是个例,普通人也只有团队才可能做到他的那些作品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稚辉君确实是个例,普通人也只有团队才可能做到他的那些作品

稚辉 在 视频 里说  自己拼的 机械手   是     步进电机(据说是 混合步进电机 + 磁编码器 位置反馈  ) 驱动 二手谐波减速机,2丝 定位精度 无累计误差

机床是 奢侈艺术品,  这个机械手 是 廉价消费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稚辉 在 视频 里说  自己拼的 机械手   是     步进电机(据说是 混合步进电机 + 磁编码器 位置反馈  ) ...

那个没怎么看明白,你说的专业术语没接触过哦,还要补充一下知识,就是看着很高大上

网友AA:
混合步进,磁编码器就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步进电机有的人是因为需要用才用,更多的人是因为成本,这种状态下往往结果不够美妙。然后再说反馈,有编码器反馈其实就是伺服了,只不过按照步进电机的方式驱动而已,步进电机一旦被伺服,开环全刚性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磁编用过好多物理分辨率根本没法超过400,别看分辨率可能是好几千。就装配而言,即便是横平竖直也不是说一句话那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混合步进,磁编码器就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步进电机有的人是因为需要用才用,更多的人是因为成本,这种状态 ...

视频里 稚辉 说 混合步进采用 恒流 FOC控制    每个字符都认得 ,合起来就不清楚了

该机械臂 属于 协作机器人 ,手工示教 状态 可以 用手拨动,应该属于 力矩 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