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卸载过win10的defender吗?

楼主(2020-12-07):
用了很多网上的方法,没一个成功的,包括策略编辑器,注册表,卸载工具。我只想裸奔而已,太难了。
系统是win10 ltsc。

网友A:
windows defender自我防护随着win10升级也越来越坚固了。要用内核级工具修改注册表禁用它的服务才行。github找windows kernel explorer,在注册表里禁用这几个服务

网友:
ltsc关了组策略就ok了啊。

网友:
为什么卸载?留着防病毒不挺好吗

网友:
好像可以禁用

网友:
卸载?直接用NTlite给它精简掉吧。
不过我是一只留着的,防毒杀毒还是蛮好用的,最大的缺点就是网络拷贝到时候,碰到exe文件卡得要命,因为都要检查一次。

网友B:
为何要卸载?我一般遇到干扰工作,就暂时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defender自我防护随着win10升级也越来越坚固了。要用内核级工具修改注册表禁用它的服务才行。githu ...

这个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卸载?我一般遇到干扰工作,就暂时禁用。

洁僻,虽然有32G内存,但一开机就占着150M内存就不爽,而且很多破解软件都被干掉,需要不停的加回来。

网友:
用“Uninstall-Windows-Defender”这个小软件可以卸载defender

楼主(2021-01-19):
谢谢楼上分享,已从lbsc换到精简1909,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