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 TFT 彩屏有没有便宜一点的MCU 驱动方案?

楼主(2020-12-07):
要求是刷屏流畅不能拉窗帘,方案要便宜,后期考虑会有动态效果

网友A:
不嫌麻烦f1c100s,嫌麻烦SWM320SE,都是内置sdram 10元以下

网友B:
全志,最便宜,几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嫌麻烦f1c100s,嫌麻烦SWM320SE,都是内置sdram 10元以下

现在10元以下应该拿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10元以下应该拿不到吧

假货宝上不怕死的话8元的f1c100s不少哇。SWM320S某宝上确实是买不到只能买到模块,外置SDRAM又变复杂了,很是纠结啊

网友:
同求个带cvbs输出的芯片  除了f1c100s

网友:
同求
估计最后还是972靠谱点

网友:
大家好, 最近也遇到这个需求, 请问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志,最便宜,几块钱

是哪个芯片,卖10元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嫌麻烦f1c100s,嫌麻烦SWM320SE,都是内置sdram 10元以下

你有这个芯片f1c100s,吃灰的板子不

网友B:
买了2个,有一个复杂点,有很多接口,一个时荔枝派,只接屏幕试了下,还没时间弄

楼主:
GD32F205/207     SWM320 要注意 TFT-LCD驱动的接口,RGB的TFT有8位/16位/24位位宽的,注意单片机的选项

楼主:
引用 楼主:
GD32F205/207     SWM320 要注意 TFT-LCD驱动的接口,RGB的TFT有8位/16位/24位位宽的,注意单片机的选项 ...

这些都是单片机直接驱动,且可以外扩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2个,有一个复杂点,有很多接口,一个时荔枝派,只接屏幕试了下,还没时间弄 ...

不好搞的f1c100s,唉

网友:
找了一牛全志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光放代理)的问了下价格,价格还挺贵的,给了个截图,买8k以上还要30元/pcs  他们的这个Z6S就是F1C100S,QFN88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嫌麻烦f1c100s,嫌麻烦SWM320SE,都是内置sdram 10元以下

你这边购买,10元以内啊  我咨询的价格和你的相差好多,顿时感觉没兴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边购买,10元以内啊  我咨询的价格和你的相差好多,顿时感觉没兴趣了

17MFlash你这是认真的?心多大才能报出这个表格
你这是人家做好的PCBA,会多出很多东西出来,和我说的单一个IC不是一回事。如果你是问的中科世为,那么他这个价格是包含了他们的软件授权的,大约占40%,所以差距就明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MFlash你这是认真的?心多大才能报出这个表格
你这是人家做好的PCBA,会多出很多东西出来,和我说的单 ...

确实太随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7MFlash你这是认真的?心多大才能报出这个表格
你这是人家做好的PCBA,会多出很多东西出来,和我说的单 ...

是的,他们说:我们这个是这个价,芯片+Flash+软件授权  ;又问了别人单芯片说正常价格9块多    FLASH一般用多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他们说:我们这个是这个价,芯片+Flash+软件授权  ;又问了别人单芯片说正常价格9块多    FLASH一般用 ...

看你的需要1M~32M都可以,再大也行。不过你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建议你放弃f1c方案。这个IC虽然性价比高(估计是最高的),但是几乎没啥参考资料,零星半点的还是有,自己折腾的难度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需要1M~32M都可以,再大也行。不过你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建议你放弃f1c方案。这个IC虽然性价比高(估 ...

还买了安卓开源的,200多,核心板100多,能移植安卓,开发就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需要1M~32M都可以,再大也行。不过你在问这个问题时我建议你放弃f1c方案。这个IC虽然性价比高(估 ...

是的,资料零零散散的,不明白原厂为什么不把资料放出来,放出来会的人多了,芯片不是卖的更多了吗

网友:
为啥不看商业论坛的,tkm32f499

网友E:
看看这个合适不?芯片+屏,都是一家公司做的,好钜润科技。用的芯片是TKM32F499,cortex-M4。程序通用,用KEIL开发,有hal库,类似STM32,可以自己修改,二次开发,直接省一个MCU。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合适不?芯片+屏,都是一家公司做的,好钜润科技。用的芯片是TKM32F499,cortex-M4。程序通用,用K ...

1.你们这个芯片的ADC有几路?
2.单芯片卖吗,没看到芯片价格,批量多少钱一片?
3.外设的例程库都做完了没?
4.你们是液晶屏也生产啊,我们现在产品用2.31寸 2.8寸 4.3寸;如果你们的屏有竞争力我可以介绍给我们采购

网友:
我们公司有在这里开了一个分论坛,芯片相关的技术资料可以在这里下载:https://www.amobbs.com/forum-9982-1.html
ADC有6路,芯片单卖,价格及液晶屏咨询客服就行,外设库可以看一下分论坛的评估板资料贴,看能合适不。

网友:
TKM32F499 是10元以内对吧?

网友F(2022-07-13):
引用 网友A:
不嫌麻烦f1c100s,嫌麻烦SWM320SE,都是内置sdram 10元以下

SWM32SRET6 内置SDRAM  8.x元,比SWM320SE适合些

网友:
V3S 也可以 性能比f1c100s强一点点

网友(2022-09-16):
引用 网友F:
SWM32SRET6 内置SDRAM  8.x元,比SWM320SE适合些

时钟最大40MHz吗? EMC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