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同惠TH2816宽频LCR数字电桥 原理图

楼主(2020-12-07):
手上有一台同惠TH2816宽频LCR数字电桥,这两天坏了。想找原理图试着维修一下。

网友:
顺便请教个问题,手里一台电桥在电阻测量模式,如果设置频率较低,比如几KHz,空载的时候会显示超量程,如果设置到几十K到100KHz,空载的时候会显示快速跳动的MΩ级别电阻值,但是此时接电阻测量值感觉还是对的,这正常吗?

网友:
先测量一下测试端的保护管,看看有没有坏的,然后加电测试信号源输出有没有,再测试VuVs

网友A:
主运放是NE5534,加上被测件看看有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运放是NE5534,加上被测件看看有没有输出

显示屏不亮
我测量了一下,发现5V电压没有。找不到5V的输出是哪个元件出来的

网友A:
这个型号改版太多了,记不清楚了。拆开背面单有一个开关电源,你量量电压对不对,基本上都是+-5V,+-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改版太多了,记不清楚了。拆开背面单有一个开关电源,你量量电压对不对,基本上都是+-5V,+-15V ...

150KHz的版本,没有开关电源,一个变压器,输出14V,8V几组电压正常,后面的四路稳压管输出电压也正常,就是没找着5V稳压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改版太多了,记不清楚了。拆开背面单有一个开关电源,你量量电压对不对,基本上都是+-5V,+-15V ...

没有原理图,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你拍一个正面和背面的图上来,我给你看看,我这儿也没有图纸,以前修了两年,还能给你参考参考

楼主:
正面图,背面只有两个整流桥

网友B:
右上角不是一堆78系列的管子,还带散热片

网友A:
你这个是非常早的产品了,爱莫能助。
头上的THINK片是按键扫描和显示的,这个片子没有程序的,不清楚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不是一堆78系列的管子,还带散热片

那边电压正常,不打算修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非常早的产品了,爱莫能助。
头上的THINK片是按键扫描和显示的,这个片子没有程序的,不清楚有没有 ...

不打算修了,感谢指导

网友(2021-05-06):
楼主LCR尸体出吗?我想弄回来鼓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