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PIC拓扑结构实现升降压DC To DC的设计

楼主(2020-12-07):
最近一个项目有需求,找了款芯片TPS61170,实现5V输入,输出0-12V,打了个样板,测试了轻载的纹波,如图

这个芯片比较有特色,CTRL引脚除了常规的使能功能之外,还提供了2种调节反馈电压的方式:PWM和单线编程模式。

PWM模式:直接输入5-10KHz(低于5KHz可能会被认为是单线编程模式)的占空比信号,拿我这个样板来说,最大100%占空比下,电压是输出12V,如果占空比从0-100%变化的话,电压从0-12V调整,实际测试步进值在20mV左右。

单线编程模式:提供了32级电压调节,最大1.299V,最小0V。先写8位地址,再写5位电压值,最后设备会返回ACK信号,如果使能的话。相比PWM模式缺点是电压步进没有那么小了。

以上具体参考官方规格书

网友A:
这芯片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价格多少?

嘉立创一块多

网友:
用XX3608搭过
感觉SEPIC在小电流的时候还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芯片的CTRL是一个很强大的设计,做数控电源很方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TI其他的电源片子上都没看到有这个脚的。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示波器,界面比较不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示波器,界面比较不一样哈

梦源的虚拟示波器

网友:
见识了,这片子不错,画个板子试试。

网友(2021-01-16):
请教楼主,这个电路能输出多少电流。C1选型有没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2021-02-15):
还不如用SX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