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节锂电充电+可调升压输出

楼主(2020-12-07):
单节锂电充电电流不小于1.5A,升压输出不是固定5V,而是从3V到6V可调,输出电流不小于3A。
望提供思路。方案。

网友:
用什么方式调?

网友:
3*6/4=4.5A

网友A:
你一个3-6V 的电压输出,就能把想当多的一部分芯片档在外面,电流还不小于3A,哪又死一部分
估计只有TI 或LT两家去找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个3-6V 的电压输出,就能把想当多的一部分芯片档在外面,电流还不小于3A,哪又死一部分
估计只有TI 或L ...

我去看看。

网友B:
不差钱的话,升压可以用TI的TPS61088,充电随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话,升压可以用TI的TPS61088,充电随便了

这个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