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机电路,如果外接按钮开关。栅极是否要加电阻和TVS

楼主(2020-12-07):
今天下午和开发部门的硬件工程师讨论了如下电路:  部门里分成了2派,对硬件设计合理性,有如下争议

原理图:

SW1 的开关是:

已知条件是:
1. vbat+ 是 接锂电池。  输入电压范围是  3.0 - 4.2v

2.  SW1 是用杜邦线接到 产品外壳上。

3. PMOS 需要通过的电流是  5A 平时。   峰值 10A   。  PMOS 的 数据手册

争议点如下:

1.   R2 100欧姆 是否 必须要加上??

2.   在 pMOS的  G级  是否要加上 TVS进行保护??

3.   原理图   哪里还不合理? 比如 电池只剩下 3V ,是否有 10A的通过能力?

网友:
mosfet的g级上并一个1000pf的电容,吸收静电和抖动。

从figure9看,随着Vgs的降低,mosfet内阻陡增。
电池3v电压,mosfet的内阻远大于30毫欧(图上都没显示出来),10a电流压降大,估计不能满足后端负载

网友:
mosfet选型不合适,Vgs电压高了,4.2v刚导通

网友:
pmos要选低压适合电池级别的,Rated for Low Voltage Gate Drive
如果是大功率mosfet,按照我的理解,皮糙肉厚保不保护无所谓
可以做预留,反正一个tvs就几分钱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tection-for-mosfets

网友:
主要还是mos的内阻在3V的时候可能到了100mΩ,5A的压降就是2.5V,发热2.5W

从防静电的角度来讲,个人认为认为R2和TVS不是必要的。因为MOS受静电损坏的原因是,GS之间的小电容上带电荷产生高电压,放在电路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但是从防抖的角度讲,开关之后确实有必要加一个RC做吸收

另外,建议看看后端容性负载多不多,有没有容量特别大的电解电容,正常工作电流5A,上电瞬间电流可能会去到30A,这颗MOS管也不一定顶得住
解决对策是,在DS之间并一颗电容,减缓上电速度来降低上电瞬间电流

网友:
要开关的电压多高? 如果超过20V, mosfet的gs之间还要加个10~15V的稳压二极管.

低vgs(th), 低rds(on)的pmos恐怕不好找吧, 开关两边有没有可能共地?
如果不会共地, 可以考虑用nmos接在地侧, 这样低rds(on)的nmos选型容易些.

还有一个办法是生成一个较高电压的辅助电源, 然后把nmos放在高压侧, 这样既能共地, 又可以用vgs(th)较高的管子.

网友:
我会在R1并个电容104, 和R2组成RC滤波

网友:
R1感觉有必要,开关的时候脉冲大

网友:
不加 TVS 就等着干坏维修吧:使用和组装时,都可能发生 ESD 放电。

人体的放电模型可以查下,大约是 100pF,10-20kV 的容性模型。
实际上栅源电容量大约在 nF 级别,一次放电就可以把栅极电位拉高几百伏,此时除了 TVS 其他什么都护不住。

至于低栅压时 Ids 够不够,这个就查手册确认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