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四十五章基于OV5640的中值滤波实验

楼主(2020-12-07):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达芬奇FPGA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4335496505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fpga/zdyz_dafenqi.html
4) 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对正点原子FPGA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905624739 点击加入:

第四十五章基于OV5640的中值滤波实验

在数字图像处理中,无论是直接获取的灰度图像,还是由彩色图像转换得到的灰度图像,里面都有噪点的存在,噪点对图像质量有很大的影响。空间滤波是一种常用的降噪方法,进行中值滤波(一种空间滤波)不仅可以去除孤立噪点,而且可以保持图像的边缘特性,不会使图像产生显著的模糊,比较适合于实验中的人脸图像。本章实验将进行OV5640摄像头采集RGB565数据,转化为YUV数据,然后进行中值滤波的实验。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4545.1简介
45.2实验任务
45.3硬件设计
45.4程序设计
45.5下载验证

45.1简介
滤波是指接收(通过)或过滤掉信号中一定的频率分量,例如,通过低频率的滤波器称为低通滤波器。空间滤波是图像处理领域应用非常广泛的工具之一,它可以改善图像质量,包括去除高频噪点的干扰、图像平滑等。大家常见的空间滤波有中值滤波和均值滤波。
图像可以看成是一个定义在二维平面上的信号,该信号的幅值对应像素的灰度(彩色图像对应RGB三个分量)。图像的频率指的是空间频率,它和平常认知的物理频率是不同的。图像的频率是表征图像中灰度变化剧烈程度的指标,是灰度在平面空间上的梯度。不同频率信息在图像结构中有不同的作用。图像的主要成分是低频信息,它形成了图像的基本灰度等级,对图像结构的决定作用较小;中频信息决定了图像的基本结构,形成了图像的主要边缘结构;高频信息形成了图像的边缘和细节,是在中频信息上对图像内容的进一步强化。
大家也可以通过空间滤波器(也称为空间掩模、模板或窗口)直接作用于图像本身从而对图像进行滤波处理。空间滤波器由两部分组成:(1)邻域,(2)对该邻域包围的图像像素执行的预定义操作。领域是指一个像素点及其附近像素点所组成的空间。滤波会产生一个新像素,像素的坐标就是邻域中心的坐标,像素的值就是滤波操作的结果。
中值滤波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空间滤波,它是一种非线性平滑技术。它将每一像素点及该像素点的邻域作为一个滤波模板,计算出模板中所有像素点灰度值的中值,然后用它代替模板中心像素点的值。图 45.1.1为像素点P及其周围8个像素点所组成的3x3滤波模板:

图 45.1.1 中值滤波模板

中值滤波是一种基于排序统计理论的非线性信号处理技术,它可以消除孤立的噪点,从而让图像中的像素值更接近真实值。红外图像中的盲元就是一种孤立噪点的例子。由于红外探测器制造过程中的缺陷,传感器中某些像元的输出可能会非常大,导致图像中对应的像素点非常亮,通常称之为盲元,如下图中红色箭头所示:

图 45.1.2 红外图像中的盲元

中值滤波对类似于上图中的脉冲噪点有良好的滤除作用,特别是在滤除噪点的同时,能够保护信号的边缘,使之不被模糊。这些优良特性是线性滤波方法所不具备的。此外,中值滤波的算法比较简单,也易于用硬件实现。所以,中值滤波方法一经提出后,便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关于中值滤波如何快速求得中值,有多种方法实现,例如冒泡排序法、选择排序法等方法。但是用Verilog实现这些排序算法不仅很复杂而且运算速率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在本章实验中采用流水线操作的方式,在图像的3x3矩阵中实现快速排序。下面是算法流程框图:

图 45.1.3 中值滤波算法框图

首先生成一个3x3的像素阵列,然后在分别对每行3个像素进行排序,得出每行的最大、 中值和最小值(如上图Max1、Med1和Min1)。接着,对排序后的矩阵进行处理,即提取三个最大值中的最小值(Minz_of_Max),三个中间值的中间值(Med_of_Med),以及三个最小值中的最大值(Max_of_Min)。最后,将得到的三个值,再次取中值,最终求得9个像素的中值。

45.2实验任务
本次实验任务是利用OV5640摄像头采集RGB565数据,将采集的数据转换为YUV数据,然后对YUV数据进行中值滤波处理,最后在HDMI显示器上显示。
45.3硬件设计
本章节中硬件设计与“OV5640摄像头HDMI显示实验”完全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45.4程序设计
根据实验任务,首先设计如图 45.4.1所示的系统框图,本章实验的系统框架延续了“OV5640摄像头HDMI灰度显示实验”的整体架构。本次实验包括以下模块:时钟模块、图像分辨率设置模块、DDR控制器模块、摄像头驱动模块、图像处理模块和HDMI顶层模块。其中时钟模块、DDR控制器模块、HDMI顶层模块、图像分辨率设置模块和摄像头驱动模块没有做任何修改,这些模块在“OV5640摄像头HDMI显示实验”中已经说明过,这里不再详述,本次实验只对图像处理模块做了修改。
OV5640的中值滤波实验系统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5.4.1 顶层系统框图

由上图可知,时钟模块(clk_wiz_0)为HDMI顶层模块、DDR控制模块以及OV5640驱动模块提供驱动时钟。OV5640驱动模块控制着传感器初始化的开始与结束,传感器初始化完成后将采集到的数据写入图像处理模块。图像处理模块将摄像头数据进行处理后存入DDR控制模块。顶层模块从DDR控制模块中读出数据并驱动显示器显示,这时整个系统才完成了数据的采集、缓存与显示。需要注意的是图像数据采集模块是在DDR3和传感器都初始化完成之后才开始输出数据的,避免了在DDR3初始化过程中向里面写入数据。
顶层模块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5.4.2 顶层模块原理图

FPGA顶层模块(ov5640_hdmi_median_filter)例化了以下五个模块:时钟模块(clk_wiz_0)、OV5640驱动模块(ov5640_dri)、图像处理模块(vip)、DDR控制模块(ddr3_top)和HDMI顶层模块(hdmi_top)。
时钟模块(clk_wiz_0):时钟模块通过调用MMCM IP核实现,共输出4个时钟,频率分别为200Mhz(DDR3参考时钟)、50Mhz时钟、65Mhz时钟和325M时钟(HDMI像素时钟的5倍频)。200Mhz时钟作为DDR控制模块的参考时钟,由MIG IP核产生的ui_clk(本次设计为100Mhz)作为DDR控制模块的驱动时钟,50Mhz时钟作为OV5640驱动模块驱动时钟,65Mhz时钟和325M时钟(HDMI像素时钟的5倍频)负责驱动HDMI顶层模块。
OV5640驱动模块(ov5640_dri):OV5640驱动模块负责驱动OV5640 SCCB接口总线,将像素时钟驱动下的传感器输出的场同步信号、行同步信号以及8位数据转换成DDR读写控制模块的写使能信号和16位写数据信号,完成对OV5640传感器图像的采集。
图像处理模块(vip):对采集后的图像数据进行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数据存入DDR控制模块。
DDR控制模块(ddr3_top):DDR读写控制器模块负责驱动DDR片外存储器,缓存图像传感器输出的图像数据。该模块将MIG IP核复杂的读写操作封装成类似FIFO的用户接口,非常方便用户的使用。
有关DDR控制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7725摄像头TFT-LCD显示实验”章节。
HDMI顶层模块(hdmi_top):HDMI顶层模块负责驱动HDMI显示器的驱动信号的输出,同时为其他模块提供显示器参数、场同步信号和数据请求信号。关HDMI顶层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5640摄像头HDMI显示实验”章节。
VIP模块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5.4.3 vip模块框图

vip模块例化了RGB转YCbCr模块(rgb2ycbcr)和中值滤波模块(vip_gray_median_jilter)。RGB转YCbCr模块负责将摄像头采集的RGB565格式数据到转换为YUV格式的数据。中值滤波模块负责将YUV格式的视频图像进行中值滤波后输出。有关RGB转YCbCr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5640摄像头HDMI灰度显示实验”章节。
vip模块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5.4.4 vip模块原理图

如上图所示,摄像头采集到16位rgb565输入vip模块,经过“rgb2ycbcr”模块转化为8位的yuv444数据,然后在将转化后的灰度数据(img_y)作为“vip_gray_median_jilter”模块的输入,对灰度进行中值滤波处理,最后输出处理后的灰度数据“pos_img_y”。
图像处理模块负责图像数据的格式转换,代码如下:
1  module vip(
2      //module clock
3      input           clk               ,  // 时钟信号
4      input           rst_n             ,  // 复位信号(低有效)
5
6      //图像处理前的数据接口
7      input           pre_frame_vsync   ,
8      input           pre_frame_hsync   ,
9      input           pre_frame_de      ,
10     input    [15:0] pre_rgb           ,
11     input    [10:0] xpos              ,
12     input    [10:0] ypos              ,
13
14     //图像处理后的数据接口
15     output          post_frame_vsync  ,   // 场同步信号
16     output          post_frame_hsync  ,   // 行同步信号
17     output          post_frame_de     ,   // 数据输入使能
18     output   [15:0] post_rgb              // RGB565颜色数据
19
20 );
21
22 //wire define
23 wire   [ 7:0]         img_y;
24 wire   [ 7:0]         post_img_y;
25 wire   [15:0]         post_rgb;
26 wire                  post_frame_vsync;
27 wire                  post_frame_hsync;
28 wire                  post_frame_de;
29 wire                  pe_frame_vsync;
30 wire                  pe_frame_href;
31 wire                  pe_frame_clken;
32 //*****************************************************
33 //**                    main code
34 //*****************************************************
35
36 assign  post_rgb = {post_img_y[7:3],post_img_y[7:2],post_img_y[7:3]};
37
38 //RGB转YCbCr模块
39 rgb2ycbcr u_rgb2ycbcr(
40     //module clock
41     .clk             (clk    ),            // 时钟信号
42     .rst_n           (rst_n  ),            // 复位信号(低有效)
43     //图像处理前的数据接口
44     .pre_frame_vsync (pre_frame_vsync),    // vsync信号
45     .pre_frame_hsync (pre_frame_hsync),    // href信号
46     .pre_frame_de    (pre_frame_de   ),    // data enable信号
47     .img_red         (pre_rgb[15:11] ),
48     .img_green       (pre_rgb[10:5 ] ),
49     .img_blue        (pre_rgb[ 4:0 ] ),
50     //图像处理后的数据接口
51     .post_frame_vsync(pe_frame_vsync),     // vsync信号
52     .post_frame_hsync(pe_frame_href),      // href信号
53     .post_frame_de   (pe_frame_clken),     // data enable信号
54     .img_y           (img_y),              //灰度数据
55     .img_cb          (),
56     .img_cr          ()
57 );
58
59 //灰度图中值滤波
60 vip_gray_median_filter u_vip_gray_median_filter(
61     .clk    (clk),
62     .rst_n  (rst_n),
63
64     //处理前图像数据
65     .pe_frame_vsync (pe_frame_vsync),      // vsync信号
66     .pe_frame_href  (pe_frame_href),       // href信号
67     .pe_frame_clken (pe_frame_clken),      // data enable信号
68     .pe_img_y       (img_y),               //灰度数据
69
70     //处理后的图像数据
71     .pos_frame_vsync (post_frame_vsync),   // vsync信号
72     .pos_frame_href  (post_frame_hsync),   // href信号
73     .pos_frame_clken (post_frame_de),      // data enable信号
74     .pos_img_y       (post_img_y)          //中值滤波后的灰度数据
75 );
76 endmodule

代码的第36行表示对滤波后的8bit灰度数据进行位拼接,形成16bit的RGB565格式的数据输出。
代码的第39行至57行是对灰度转换模块的例化,在该模块以摄像头采集的16位RGB565红、绿、蓝三原色数据作为输入数据,通过算法实现RGB到YCbCr的转换,并输出8位灰度数据,并输出数据输出使能信号。有关RGB转YCbCr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5640摄像头HDMI灰度显示实验”章节。
代码的第60行至75行是对中值滤波模块的例化,该模块负责将YUV格式的视频图像进行中值滤波后输出。
中值滤波模块的层次结构如下图:

图 45.4.5 中值滤波模块的层次结构

前面介绍过,通过对图像的3x3矩阵进行排序操作来实现中值滤波的,那么在实现中值滤波时,首先要生成3x3的矩阵。“vip_matrix_generate_3x3_8bit”模块实现的是对图像生成一个3x3数据矩阵。“median_filter_3x3”模块实现的是对图像生成的3x3数据矩阵进行中值滤波处理。
中值滤波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vip_gray_median_filter(
2      //时钟
3      input       clk,             //50MHz
4      input       rst_n,
5
6      //处理前图像数据
7      input       pe_frame_vsync,  //处理前图像数据场信号
8      input       pe_frame_href,   //处理前图像数据行信号
9      input       pe_frame_clken,  //处理前图像数据输入使能效信号
10     input [7:0] pe_img_y,        //灰度数据
11
12     //处理后的图像数据
13     output       pos_frame_vsync, //处理后的图像数据场信号
14     output       pos_frame_href,  //处理后的图像数据行信号
15     output       pos_frame_clken, //处理后的图像数据输出使能效信号
16     output [7:0] pos_img_y        //处理后的灰度数据
17 );
18
19 //wire define
20 wire        matrix_frame_vsync;
21 wire        matrix_frame_href;
22 wire        matrix_frame_clken;
23 wire [7:0]  matrix_p11; //3X3 阵列输出
24 wire [7:0]  matrix_p12;
25 wire [7:0]  matrix_p13;
26 wire [7:0]  matrix_p21;
27 wire [7:0]  matrix_p22;
28 wire [7:0]  matrix_p23;
29 wire [7:0]  matrix_p31;
30 wire [7:0]  matrix_p32;
31 wire [7:0]  matrix_p33;
32 wire [7:0]  mid_value;
33
34 //*****************************************************
35 //**                    main code
36 //*****************************************************
37 //在延迟后的行信号有效,将中值赋给灰度输出值
38 assign pos_img_y = pos_frame_href ? mid_value : 8'd0;
39
40 vip_matrix_generate_3x3_8bit u_vip_matrix_generate_3x3_8bit(
41     .clk        (clk),
42     .rst_n      (rst_n),
43
44     //处理前图像数据
45     .per_frame_vsync    (pe_frame_vsync),
46     .per_frame_href     (pe_frame_href),
47     .per_frame_clken    (pe_frame_clken),
48     .per_img_y          (pe_img_y),
49
50     //处理后的图像数据
51     .matrix_frame_vsync (matrix_frame_vsync),
52     .matrix_frame_href  (matrix_frame_href),
53     .matrix_frame_clken (matrix_frame_clken),
54     .matrix_p11         (matrix_p11),
55     .matrix_p12         (matrix_p12),
56     .matrix_p13         (matrix_p13),
57     .matrix_p21         (matrix_p21),
58     .matrix_p22         (matrix_p22),
59     .matrix_p23         (matrix_p23),
60     .matrix_p31         (matrix_p31),
61     .matrix_p32         (matrix_p32),
62     .matrix_p33         (matrix_p33)
63 );
64
65 //3x3阵列的中值滤波,需要3个时钟
66 median_filter_3x3 u_median_filter_3x3(
67     .clk        (clk),
68     .rst_n      (rst_n),
69
70     .median_frame_vsync (matrix_frame_vsync),
71     .median_frame_href  (matrix_frame_href),
72     .median_frame_clken (matrix_frame_clken),
73
74     //第一行
75     .data11           (matrix_p11),
76     .data12           (matrix_p12),
77     .data13           (matrix_p13),
78     //第二行
79     .data21           (matrix_p21),
80     .data22           (matrix_p22),
81     .data23           (matrix_p23),
82     //第三行
83     .data31           (matrix_p31),
84     .data32           (matrix_p32),
85     .data33           (matrix_p33),
86
87     .pos_median_vsync (pos_frame_vsync),
88     .pos_median_href  (pos_frame_href),
89     .pos_median_clken (pos_frame_clken),
90     .target_data      (mid_value)
91 );
92
93 endmodule

在vip_gray_median_filter模块调用了vip_matrix_generate_3x3_8bit、median_filter_3x3两个模块,他们分别用于生成3x3矩阵和求得矩阵的中值。
vip_matrix_generate_3x3_8bit模块代码如下:
1   module  vip_matrix_generate_3x3_8bit
2   (
3       input             clk,
4       input             rst_n,
5
6       input             per_frame_vsync,
7       input             per_frame_href,
8       input             per_frame_clken,
9       input      [7:0]  per_img_y,
10
11      output            matrix_frame_vsync,
12      output            matrix_frame_href,
13      output            matrix_frame_clken,
14      output reg [7:0]  matrix_p11,
15      output reg [7:0]  matrix_p12,
16      output reg [7:0]  matrix_p13,
17      output reg [7:0]  matrix_p21,
18      output reg [7:0]  matrix_p22,
19      output reg [7:0]  matrix_p23,
20      output reg [7:0]  matrix_p31,
21      output reg [7:0]  matrix_p32,
22      output reg [7:0]  matrix_p33
23  );
24
25  //wire define
26  wire [7:0] row1_data;
27  wire [7:0] row2_data;
28  wire       read_frame_href;
29  wire       read_frame_clken;
30
31  //reg define
32  reg  [7:0] row3_data;
33  reg  [1:0] per_frame_vsync_r;
34  reg  [1:0] per_frame_href_r;
35  reg  [1:0] per_frame_clken_r;
36
37  //*****************************************************
38  //**                    main code
39  //*****************************************************
40
41  assign read_frame_href    = per_frame_href_r[0] ;
42  assign read_frame_clken   = per_frame_clken_r[0];
43  assign matrix_frame_vsync = per_frame_vsync_r[1];
44  assign matrix_frame_href  = per_frame_href_r[1] ;
45  assign matrix_frame_clken = per_frame_clken_r[1];
46
47  //当前数据放在第3行
48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49      if(!rst_n)
50          row3_data <= 0;
51      else begin
52          if(per_frame_clken)
53              row3_data <= per_img_y ;
54          else
55              row3_data <= row3_data ;
56      end
57  end
58
59  //用于存储列数据的RAM
60  line_shift_ram_8bit  u_line_shift_ram_8bit
61  (
62      .clock          (clk),
63      .clken          (per_frame_clken),
64      .per_frame_href (per_frame_href),
65
66      .shiftin        (per_img_y),
67      .taps0x         (row2_data),
68      .taps1x         (row1_data)
69  );
70
71  //将同步信号延迟两拍,用于同步化处理
7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73      if(!rst_n) begin
74          per_frame_vsync_r <= 0;
75          per_frame_href_r  <= 0;
76          per_frame_clken_r <= 0;
77      end
78      else begin
79          per_frame_vsync_r <= { per_frame_vsync_r[0], per_frame_vsync };
80          per_frame_href_r  <= { per_frame_href_r[0],  per_frame_href  };
81          per_frame_clken_r <= { per_frame_clken_r[0], per_frame_clken };
82      end
83  end
84
85  //在同步处理后的控制信号下,输出图像矩阵
86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87      if(!rst_n) begin
88          {matrix_p11, matrix_p12, matrix_p13} <= 24'h0;
89          {matrix_p21, matrix_p22, matrix_p23} <= 24'h0;
90          {matrix_p31, matrix_p32, matrix_p33} <= 24'h0;
91      end
92      else if(read_frame_href) begin
93          if(read_frame_clken) begin
94              {matrix_p11, matrix_p12, matrix_p13} <= {matrix_p12, matrix_p13, row1_data};
95              {matrix_p21, matrix_p22, matrix_p23} <= {matrix_p22, matrix_p23, row2_data};
96              {matrix_p31, matrix_p32, matrix_p33} <= {matrix_p32, matrix_p33, row3_data};
97          end
98          else begin
99              {matrix_p11, matrix_p12, matrix_p13} <= {matrix_p11, matrix_p12, matrix_p13};
100             {matrix_p21, matrix_p22, matrix_p23} <= {matrix_p21, matrix_p22, matrix_p23};
101             {matrix_p31, matrix_p32, matrix_p33} <= {matrix_p31, matrix_p32, matrix_p33};
102         end
103     end
104     else begin
105         {matrix_p11, matrix_p12, matrix_p13} <= 24'h0;
106         {matrix_p21, matrix_p22, matrix_p23} <= 24'h0;
107         {matrix_p31, matrix_p32, matrix_p33} <= 24'h0;
108     end
109 end
110
111 endmodule

为了获得3x3的滤波模板,本次实验需要使用RAM来存储图像前两行的数据,而当前输入的图像数据作为第三行,如代码中第55行所示。而在代码的第59至69行,当第三行数据到达时,通过调用line_shift_ram_8bit模块,读出寄存在RAM中的前两行数据,从而获得一个“三行一列”的像素数据。三行数据分别位于row1_data、row2_data和row3_data三个变量中,其中row3_data表示当前行(第三行)图像数据。
接下来,将“三行一列”的像素数据,连续寄存三次,从而获取一个“三行三列”的像素阵列,如代码中的第99至101行所示。其中,matrix_p11、matrix_p12、 matrix_p13代表阵列中第一行中的三列像素数据,而matrix_p21、matrix_p22、matrix_p23代表阵列中第二行中的三列像素数据,以此类推。这个“三行三列”的矩阵就是本次实验所需要的3x3模板。
前面获取“三行一列”和获取“三行三列”的操作分别需要一个时钟周期,即该模块生成3x3模板共消耗两个时钟周期。因此,还要对场有效信号、数据有效信号和时钟使能信号延迟两个周期以作同步,如代码第79至81行所示。
代码的第60行调用了“line_shift_ram_8bit”模块,其代码如下:
1  module line_shift_ram_8bit(
2      input          clock,
3      input          clken,
4      input          per_frame_href,
5
6      input   [7:0]  shiftin,
7      output  [7:0]  taps0x,
8      output  [7:0]  taps1x
9  );
10
11 //reg define
12 reg  [2:0]  clken_dly;
13 reg  [9:0]  ram_rd_addr;
14 reg  [9:0]  ram_rd_addr_d0;
15 reg  [9:0]  ram_rd_addr_d1;
16 reg  [7:0]  shiftin_d0;
17 reg  [7:0]  shiftin_d1;
18 reg  [7:0]  shiftin_d2;
19 reg  [7:0]  taps0x_d0;
20
21 //*****************************************************
22 //**                    main code
23 //*****************************************************
24
25 //在数据来到时,ram地址累加
26 always@(posedge clock)begin
27     if(per_frame_href)
28         if(clken)
29             ram_rd_addr <= ram_rd_addr + 1 ;
30         else
31             ram_rd_addr <= ram_rd_addr ;
32     else
33         ram_rd_addr <= 0 ;
34 end
35
36 //时钟使能信号延迟三拍
37 always@(posedge clock) begin
38     clken_dly <= { clken_dly[1:0] , clken };
39 end
40
41
42 //将ram地址延迟二拍
43 always@(posedge clock ) begin
44     ram_rd_addr_d0 <= ram_rd_addr;
45     ram_rd_addr_d1 <= ram_rd_addr_d0;
46 end
47
48 //输入数据延迟三拍
49 always@(posedge clock)begin
50     shiftin_d0 <= shiftin;
51     shiftin_d1 <= shiftin_d0;
52     shiftin_d2 <= shiftin_d1;
53 end
54
55 //用于存储前一行图像的RAM
56 blk_mem_gen_0  u_ram_1024x8_0(
57     .clka   (clock),
58     .wea   (clken_dly[2]),    //在延迟的第三个时钟周期,当前行的数据写入RAM0
59     .addra (ram_rd_addr_d1),
60     .dina  (shiftin_d2),
61     .clkb  (clock),
62     .addrb (ram_rd_addr),
63     .doutb (taps0x)           //延迟一个时钟周期,输出RAM0中前一行图像的数据
64 );
65
66 //寄存一次前一行图像的数据
67 always@(posedge clock ) begin
68     taps0x_d0 <= taps0x;
69 end
70
71 blk_mem_gen_0  u_ram_1024x8_1(
72     .clka   (clock),
73     .wea   (clken_dly[1]),    //在延迟的第二个时钟周期,将前一行图像的数据写入RAM1
74     .addra (ram_rd_addr_d0),
75     .dina  (taps0x_d0),
76     .clkb  (clock),
77     .addrb (ram_rd_addr),
78     .doutb (taps1x)           //延迟一个时钟周期,输出RAM1中前前一行图像的数据
79 );
80
81 endmodule

line_shift_ram_8bit模块中例化了两个RAM,分别用于存储图像前两行的数据。
在上述代码中,当数据有效信号和时钟使能信号同时为高时,RAM地址开始累加,如代码第26到34行所示。由于RAM地址在per_frame_href信号为低电平时清零;而当新的一行到达时,per_frame_href信号为高电平,RAM地址开始累加,所以RAM的地址等于每行图像像素的横坐标。因此就可以根据RAM地址从而读出当前行像素点对应的前两行的图像,如代码的第62和63行,以及77和78行所示。读出的数据直接传递到模块的输出端口,用于上层模块生成“三行一列”的像素数据。
在该模块中,RAM1(u_ram_1024x8_1)中存储的是第一行(前前一行)的数据,RAM0(u_ram_1024x8_0)中存储的是第二行(前一行)的数据,而输入的图像数据则作为第三行。如下图所示:

图 45.4.6 RAM中存储的两行图像

在读出两个RAM中前两行的图像数据之后,还要将RAM0中的数据写入RAM1,如代码中第73和75行所示;然后将新行图像数据写入RAM0,如代码第58和60行所示,从而不断更新两个RAM中的图像数据。
从RAM中读取数据,以及向RAM1和RAM0中更新数据各需要花费一个时钟周期,因此在代码的第37至39行将输入的clken信号延时了三个时钟周期。并使用延迟之后的clken信号作为两个RAM中的写使能信号,如代码的第58和73行所示。
下面我们将介绍中值算法模块,median_filter_3x3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median_filter_3x3(
2       input       clk,
3       input       rst_n,
4       input       median_frame_vsync,
5       input       median_frame_href,
6       input       median_frame_clken,
7
8       input [7:0]  data11,
9       input [7:0]  data12,
10      input [7:0]  data13,
11      input [7:0]  data21,
12      input [7:0]  data22,
13      input [7:0]  data23,
14      input [7:0]  data31,
15      input [7:0]  data32,
16      input [7:0]  data33,
17
18      output [7:0] target_data,
19      output       pos_median_vsync,
20      output       pos_median_href,
21      output       pos_median_clken
22  );
23
24  //--------------------------------------------------------------------------------------
25  //FPGA Median Filter Sort order
26  //       Pixel -- Sort1 -- Sort2 -- Sort3
27  // [ P1  P2  P3 ]   [   Max1  Mid1   Min1 ]
28  // [ P4  P5  P6 ]   [   Max2  Mid2   Min2 ] [Max_min, Mid_mid, Min_max] mid_valid
29  // [ P7  P8  P9 ]   [   Max3  Mid3   Min3 ]
30
31  //reg define
32  reg [2:0]   median_frame_vsync_r;
33  reg [2:0]   median_frame_href_r;
34  reg [2:0]   median_frame_clken_r;
35  //wire define
36  wire [7:0] max_data1;
37  wire [7:0] mid_data1;
38  wire [7:0] min_data1;
39  wire [7:0] max_data2;
40  wire [7:0] mid_data2;
41  wire [7:0] min_data2;
42  wire [7:0] max_data3;
43  wire [7:0] mid_data3;
44  wire [7:0] min_data3;
45  wire [7:0] max_min_data;
46  wire [7:0] mid_mid_data;
47  wire [7:0] min_max_data;
48
49  //*****************************************************
50  //**                    main code
51  //*****************************************************
52
53  assign pos_median_vsync = median_frame_vsync_r[2];
54  assign pos_median_href  = median_frame_href_r[2];
55  assign pos_median_clken = median_frame_clken_r[2];
56
57  //Step1 对stor3进行三次例化操作
58  sort3  u_sort3_1(     //第一行数据排序
59      .clk      (clk),
60      .rst_n    (rst_n),
61
62      .data1    (data11),
63      .data2    (data12),
64      .data3    (data13),
65
66      .max_data (max_data1),
67      .mid_data (mid_data1),
68      .min_data (min_data1)
69  );
70
71  sort3  u_sort3_2(      //第二行数据排序
72      .clk      (clk),
73      .rst_n    (rst_n),
74
75      .data1    (data21),
76      .data2    (data22),
77      .data3    (data23),
78
79      .max_data (max_data2),
80      .mid_data (mid_data2),
81      .min_data (min_data2)
82  );
83
84  sort3  u_sort3_3(      //第三行数据排序
85      .clk      (clk),
86      .rst_n    (rst_n),
87
88      .data1    (data31),
89      .data2    (data32),
90      .data3    (data33),
91
92      .max_data (max_data3),
93      .mid_data (mid_data3),
94      .min_data (min_data3)
95  );
96
97  //Step2 对三行像素取得的排序进行处理
98  sort3 u_sort3_4(        //取三行最大值的最小值
99      .clk      (clk),
100     .rst_n    (rst_n),
101
102     .data1    (max_data1),
103     .data2    (max_data2),
104     .data3    (max_data3),
105
106     .max_data (),
107     .mid_data (),
108     .min_data (max_min_data)
109 );
110
111 sort3 u_sort3_5(        //取三行中值的最小值
112     .clk      (clk),
113     .rst_n    (rst_n),
114
115     .data1    (mid_data1),
116     .data2    (mid_data2),
117     .data3    (mid_data3),
118
119     .max_data (),
120     .mid_data (mid_mid_data),
121     .min_data ()
122 );
123
124 sort3 u_sort3_6(        //取三行最小值的最大值
125     .clk      (clk),
126     .rst_n    (rst_n),
127
128     .data1    (min_data1),
129     .data2    (min_data2),
130     .data3    (min_data3),
131
132     .max_data (min_max_data),
133     .mid_data (),
134     .min_data ()
135 );
136
137 //step3 将step2 中得到的三个值,再次取中值
138 sort3 u_sort3_7(
139     .clk      (clk),
140     .rst_n    (rst_n),
141
142     .data1    (max_min_data),
143     .data2    (mid_mid_data),
144     .data3    (min_max_data),
145
146     .max_data (),
147     .mid_data (target_data),
148     .min_data ()
149 );
150
151 //延迟三个周期进行同步
15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153     if(!rst_n)begin
154         median_frame_vsync_r <= 0;
155         median_frame_href_r  <= 0;
156         median_frame_clken_r <= 0;
157     end
158     else begin
159         median_frame_vsync_r <= {median_frame_vsync_r[1:0],median_frame_vsync};
160         median_frame_href_r  <= {median_frame_href_r [1:0], median_frame_href};
161         median_frame_clken_r <= {median_frame_clken_r[1:0],median_frame_clken};
162     end
163 end
164
165 endmodule

在median_3x3模块实现了简介中所介绍的取中值的快速算法,如下图所示:

图 45.4.7 取中值快速算法

图 45.4.7中所示的算法在模块中的实现共分为三步:第一步(step1),例化了三次sort3模块,用以对矩阵的每一行数据进行排序,分别求出矩阵每一行的最小值、中值和最大值,如程序第58到95行;第二步(step2),再例化三次sort3模块,与之前不同的是,此处sort3模块的输入是step1得到的三行数据每一行的三个最小值、三个中值和三个最大值,并输出三个最小值的最大值,三个中值的中间值以及三个最大值的最小值,如代码第98到135行;第三步(step3),再次例化sort3,并以step2中得到的三个最小值、中值及最大值作为输入,取三个值的中值,如代码第139行到150行。
经过以上三步排序操作,就能得到3x3模板的中值。由于在求得中值过程中,step1、step2和step3一共需要消耗三个时钟周期,因此需要将median_frame_vsync、median_frame_href和median_frame_clken三个信号延迟三个时钟周期以作同步,如代码第152到163行。
在median_filter_3x3模块多次调用了sort3模块,sort3模块是一个针对三个数据进行排序操作的模块,它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sort3(
2      input            clk,
3      input            rst_n,
4      input [7:0]      data1,
5      input [7:0]      data2,
6      input [7:0]      data3,
7
8      output reg [7:0] max_data,
9      output reg [7:0] mid_data,
10     output reg [7:0] min_data
11 );
12
13 //-----------------------------------
14 //对三个数据进行排序
15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16     if(!rst_n)begin
17         max_data <= 0;
18         mid_data <= 0;
19         min_data <= 0;
20     end
21     else begin
22         //取最大值
23         if(data1 >= data2 && data1 >= data3)
24             max_data <= data1;
25         else if(data2 >= data1 && data2 >= data3)
26             max_data <= data2;
27         else//(data3 >= data1 && data3 >= data2)
28             max_data <= data3;
29         //取中值
30         if((data1 >= data2 && data1 <= data3) || (data1 >= data3 && data1 <= data2))
31             mid_data <= data1;
32         else if((data2 >= data1 && data2 <= data3) || (data2 >= data3 && data2 <= data1))
33             mid_data <= data2;
34         else//((data3 >= data1 && data3 <= data2) || (data3 >= data2 && data3 <= data1))
35             mid_data <= data3;
36         //取最小值
37         if(data1 <= data2 && data1 <= data3)
38             min_data <= data1;
39         else if(data2 <= data1 && data2 <= data3)
40             min_data <= data2;
41         else//(data3 <= data1 && data3 <= data2)
42             min_data <= data3;
43
44      end
45 end
46
47 endmodule

我们对模块median_filter_3x3进行中值提取的结果进行了仿真,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45.4.8 Median_Filter_3X3仿真图

如上图所示,红色标记部分,矩阵的三行数据分别为{100,140,30}、{140,30,70}和{30,70,110}按本文中所介绍的中值滤波算法可以求得中值为70。由于median_filter模块的中值提取操作共消耗了三个时钟周期,所以中值(mid_value)会在三个时钟周期后输出,上图仿真结果图也表明中值是在三个周期后输出。如图中红色圆圈所指示,模块输出的中值也是70,与本次实验计算的相同,这说明中值提取成功。
45.5下载验证
编译完工程之后就可以开始下载程序了。将OV5640摄像头模块插在达芬奇开发板的“OLED/CAMERA”插座上,并将HDMI电缆一端连接到开发板上的HDMI_B插座、另一端连接到显示器。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端口连接,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下载完成后观察HDMI显示器显示的灰度图案。如下图所示,大家可以看到中值滤波处理后的图像与原图几乎没有差别,这是因为现如今的彩色摄像头的采集的图像质量都很高,含有的干扰很少,因此在中值滤波前后图像差别不明显,中值滤波结果可以用仿真来验证。

图 45.5.1 HDMI实时显示灰度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