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12信号不好,想买的要有心理准备

楼主(2020-12-07):
办公室里信号不是满格,以前的三星s7总是满格。
上周出差肇庆,吃饭的房间里就没信号,出来到街上才有信号。我观察了在高速公路上有时也没信号。
昨天在深圳宝安逛公园,有时也没信号。

搞得我心里不踏实:到底要不要退了?郁闷
妈的, 6k多买的苹果手机,这么贵,一个信号都搞不好。。。

网友A:
你这是来炫耀的吗,让我这刚刚由iPhone6换成7P的情何以堪。

网友B:
满不满格这个几乎没有参考意义的,每个手机定义不同,不过苹果信号就这个德性,不爽就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来炫耀的吗,让我这刚刚由iPhone6换成7P的情何以堪。

炫耀个p,郁闷呢 。。。有史以来买的最贵的手机就这幅德行。。。

网友C:
我觉得ip11的信号比三星s8P的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炫耀个p,郁闷呢 。。。有史以来买的最贵的手机就这幅德行。。。

苹果就这样,以前用ipone6p的时候,天天吐槽它的WIFI性能太差了。
手机信号跟三星没得比,我在家里打电话,三星的信号随便走都可以,苹果就要靠阳台,窗前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ip11的信号比三星s8P的都好。

三星的信号显示可能不真实的?

在深圳的公园里,按道理空旷的区域,没理由没信号,ip12微信显示“连接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不满格这个几乎没有参考意义的,每个手机定义不同,不过苹果信号就这个德性,不爽就退了吧。 ...

退了都不知道买啥手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退了都不知道买啥手机了

退了, 买 iphone12 pro max

网友E:
我用着还好,对比s10+,我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退了, 买 iphone12 pro max

不一样吗,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着还好,对比s10+,我感觉挺好的。

别的还可以,开始有些用法不习惯

以前用的华为、三星都没遇到信号问题,这是手机最基本的功能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的还可以,开始有些用法不习惯

以前用的华为、三星都没遇到信号问题,这是手机最基本的功能吧 ...

原来楼主以前使用菊花手机,果然苹果信号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楼主以前使用菊花手机,果然苹果信号差

以前用过3个智能机,头两个是菊花,上一个是三星,对信号没感觉。。。
这次爱疯,信号差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来炫耀的吗,让我这刚刚由iPhone6换成7P的情何以堪。

8P呢?

网友:
11到地下车库打着的电话断了,只能拔出米9继续打

网友:
苹果信号更诡异的是断流,信号满格,就是上不去网

网友:
我的6s还可以再战2年,楼主是来凡尔赛文学的吧

网友:
我的6s还可以再战2年

网友A:
借给朋友用了,6用的太慢,前两天收了坛友亲戚的7p,指纹坏了的那个。

网友:
信号不好说明发射功率小,可能对身体还有好处,凑合的用吧。

网友:
苹果不是一直信号不好吗?

网友:
每一个版本,都有人投诉型号不好。但不妨碍苹果热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炫耀个p,郁闷呢 。。。有史以来买的最贵的手机就这幅德行。。。

苹果啥时候信号好过!

网友G:
11是intel基带,信号确实有问题;12换了高通的了啊

网友:
Iphone的信号一直都是这样的,但并不妨碍每一代的新iphone都被热捧。

我是从iphone7换回的安卓,信号不好到我无法忍受

网友:
苹果手机信号不好,已经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了,为什么不解决呢?

不知是不是信号太好了就容易辐射超标?

网友H:
12没用过。

用过 IP6,IP7,IP8P,IP11.

以上4个里面,IP11的信号我反而觉得是最好的,虽然是因特尔基带。

电信的号码。

另外信号应该跟 电信 ,移动,联通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没用过。

用过 IP6,IP7,IP8P,IP11.

同样不觉得11pm差,主力电信,辅助移动。。。。。没信号的地方,别的手机(moto 三星 黑莓)也强不到哪里去

爱国为没用过,就不知道了

网友:
12的信号应该比前代的有改进,毕竟都用回高通的基带了。

网友:
三星note10  玩王者荣耀,经常出现延迟460+    朋友跟我坐一起用华为没有延迟。网络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H:
12没用过。

用过 IP6,IP7,IP8P,IP11.

我的就是深圳电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11是intel基带,信号确实有问题;12换了高通的了啊

所以inte是背锅的。。。

网友I:
我之前用的小米,刚换ip12,感觉和楼主一样,信号没有以前好了,坐地铁经常刷不出微信,电梯里面也没小米信号好。但是我心态比较好,差点就差点吧,咱也不是日理万机,随意就好。

网友J:
你S7E用了几年,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吐槽过你了。你怎么忍受得了开个APP要等几十秒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借给朋友用了,6用的太慢,前两天收了坛友亲戚的7p,指纹坏了的那个。

6P出吗?我还在用5S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用的小米,刚换ip12,感觉和楼主一样,信号没有以前好了,坐地铁经常刷不出微信,电梯里面也没小米信 ...

向你学习
苹果公司真是暴利、牛b,信号成这样,我们还心甘情愿。。。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S7E用了几年,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吐槽过你了。你怎么忍受得了开个APP要等几十秒 ...

s7用了三年半,卡、容量不够
其它的还是很好

网友K:
水果机就是声音没有安卓机那么多流氓垃圾软件。
我就看个天气、翻译个单词安卓版本居然要我定位、摄像头、通讯录等所有权限,不给不让用。
在水果机里就老实了。

网友:
刚入12promax,开双卡,高速通话断音厉害,感觉信号不如 ip8p。

楼主:
引用 网友K:
水果机就是声音没有安卓机那么多流氓垃圾软件。
我就看个天气、翻译个单词安卓版本居然要我定位、摄像头、 ...

对,这也是我看重的优点。
难道三星等一线安卓机不能做到像苹果一样吗?放到应用商店前检测软件,禁止它们要这些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J:
6P出吗?我还在用5S

不是6P,是6,我感觉都有点慢了呢,我是收的16G,淘宝上升了64G,换了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你学习
苹果公司真是暴利、牛b,信号成这样,我们还心甘情愿。。。 ...

苹果一个权限管理就能让我心甘情愿。

网友:
11路过,我觉得信号只有3格不是问题,问题是双卡时,一个卡信号不行,另一个信号也歇比。习惯就好了。

同楼上,一个权限管理,我就买得心甘情愿

网友:
前几天回了趟家,才知道11信号是真的差,动车上4G信号变成了E和G,去几个亲友家串门,有的地方根本就收不到信号。

网友L:
不上图怕有人不信。

网友M:
苹果的系统比安卓好很多倍,流畅,不怕隐私泄露。但是wifi和4g信号还不如锤子的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苹果的系统比安卓好很多倍,流畅,不怕隐私泄露。但是wifi和4g信号还不如锤子的好。 ...

锤子手机这种垃圾货,就不要提了。

我买过2s Pro,连相机对焦都做不好(无法拍摄LED显示屏和电脑屏幕,对焦不了)。

这样的垃圾不倒闭没有天理了。

总结一下锤子坚果pro2s致命的拍摄缺陷【47楼我还误以为锤子公司有存在的价值】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3204-1-1.html

吐槽一下锤子坚果的pro2s摄像头:连对焦都做不好就不要出来丢人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664-1-1.html

还有这个问题:

罗永浩的脑袋是否缺了一根筋? 定时器只能设置60分钟以内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290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上图怕有人不信。

大家都信,以上的意见一边倒:苹果信号不好

你那个显示G,我的有时候显示1x,估计可以打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N:
锤子手机这种垃圾货,就不要提了。

我买过2s Pro,连相机对焦都做不好(无法拍摄LED显示屏和电脑屏幕, ...

锤子手机快倒闭了吧

罗永浩不踏踏实实做产品,成天吹牛、讲情怀博眼球。。。

网友O:
卧槽,本来打算买呢。现在还是忍忍吧。

网友:
出来卖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卧槽,本来打算买呢。现在还是忍忍吧。

一直用安卓,换换口味,还有以上各位说的安卓总是要权限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一直用安卓,换换口味,还有以上各位说的安卓总是要权限

12的电池不耐用吧? 我 等13 看看 香不香 。

网友P:
刚从xsmax换到12 promax,信号提升不是一点点,尤其是电梯出来搜索信号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K:
水果机就是声音没有安卓机那么多流氓垃圾软件。
我就看个天气、翻译个单词安卓版本居然要我定位、摄像头、 ...

不仅仅是权限的问题,苹果APP 的质量明显高于同款安卓版本,但是在目前疫情都戴口罩的情况下,ip12没有指纹识别是最不方便的。

网友Q:
12pm的电池续航怎么样呢?

网友:
2020SE 用了半年   没遇到过 信号不好    之前用的 SE 一代 用了3年  也没感觉信号差   反正没影响过打游戏 和打电话 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Q:
12pm的电池续航怎么样呢?

我不是重度使用,感觉还好,不用就放在无线充电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12的电池不耐用吧? 我 等13 看看 香不香 。

13估计不会有本质改善,电池、半导体技术摆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P:
刚从xsmax换到12 promax,信号提升不是一点点,尤其是电梯出来搜索信号速度很快 ...

说明xsmax更差
我同事的x也感同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Q:
12pm的电池续航怎么样呢?

正常早上8点出门,中度使用,晚上9点还有30%

网友:
引用 网友O:
12的电池不耐用吧? 我 等13 看看 香不香 。

电子产品肯定都是下一代香,a14性能挤牙膏,不过a14性能未来4年都不会淘汰,况且iPhone淘汰手机都是以RAM来区分的,12promax是6G运存,13最大的卖点就是120Hz,就这点电量,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