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测量单根50~100米长的导线的通断或虚接点,只能从其中一端测。

楼主(2020-12-07):
如题,只能从一端得到这个50~100米长的导线中间是否有断点或虚接点。

楼主:
重点是,只能从一端检测,无法像万用表测电阻一样从两头测量。这一端还和大地连接。

网友A:
不嫌贵的话,用TDR测反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嫌贵的话,用TDR测反射。

有讲这个比较浅显一点的文章或电路吗?

楼主:
看到淘宝有一款¥349.00-439.00的,这就是网分吧。

网友B:
如果一端不接地,一端空置。可以用非接触电笔测量断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讲这个比较浅显一点的文章或电路吗?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端不接地,一端空置。可以用非接触电笔测量断点。

没有任何可相对移动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296139902450248&wfr=spider&for=pc

谢了, ,先学习一段时间。

楼主:
我先转过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296139902450248&wfr=spider&for=pc

总算有人讲明白了什么是TDR时域反射计
德国GMC-I 库尔特网络 TDR时域反射计测试技术原理详解
TDR时域反射技术原理
TDR (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时域反射技术的原理是,信号在某一传输路径传输,当传输路径中发生阻抗变化时,一部分信号会被反射,另一部分信号会继续沿传输路径传输。TDR是通过测量反射波的电压幅度,从而计算出阻抗的变化;同时,只要测量出反射点到信号输出点的时间值,就可以计算出传输路径中阻抗变化点的位置。

TDR时域反射计向被测电缆发送一个低压脉冲,并且在电缆内阻抗变化的情况下,都会看到反射。TDR时域反射计测量从反射释放到低压脉冲释放之间的时间。通过测量时间并知道脉冲的传播速度,便可以计算到反射的距离,从而得出电缆长度或者故障点距离。还可根据不同的发射波形判断电缆中可能出现的阻抗变化或故障类型的信息。

TDR时域反射计 特性阻抗
特性阻抗是射频传输线影响信号电压、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变化的固有特性,等于各处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用V/I表示。电缆的特性阻抗是由电缆的电导率、电容以及阻值组合后的综合特性。这些参数是由诸如导体尺寸、导体间的距离以及电缆绝缘材料特性等物理参数决定的。例如同轴线的特性阻抗是50或75Ω;而常用非屏蔽双绞线的特性阻抗为100Ω,屏蔽双绞线的特性阻抗为150Ω。
为了更具体的说明特性阻抗这个概念,我这里打一个比方:
有2根铜皮厚度一样的导线,2号线宽度是1号线的两倍。假如同时都接一样的射频发射源(两根线的输出射频电压是一样的),同样的一小段时间T,那么2号线需要1号线2倍的电量来填满多出的线宽面积(其实是导线铜皮与底面产生的电容效应)。也就是说:Q2=两倍的Q1。因为i = Q/T (射频电流=电量/时间),时间是一样的,那么可以知道2号线的射频电流是1号线的两倍。则2号线的特性阻抗只有1号线的一半。线越是宽,特性阻抗越小。

如果把传输线比作交通运输线,糟糕的路况(类似传输线里的特性阻抗)会影响运输车队的速度,路越窄,路的阻碍作用越大(特性阻抗大,通过的信号能量就小);路越宽、路况越好,通过的车队速度越快(通过的信号能量越多)。
导线只是传输能量的,导线本身并不消耗能量或者近似于不损耗能量。当射频信号到达导线末端,能量没有办法释放,就会沿着导线反传回来。就跟我们对着墙喊,声音碰到墙反传回来产生回音。假如我们在线的末端接上一个电阻,便可消耗(或者接收)线上传输过来的射频能量。

我们发现有三种特殊情况:
■ 当R=R0时,传输过来的能量刚好被末端的电阻R吸收完,没有能量反射回去。可看成导线无限长。
■ 当R=∞时(开路),能量全部反射回去,而且在线的末端点会产生2倍于发射源的电压。
■ 当R=0时(短路),末端点会产生一个-1倍于源电压反射回去。

TDR时域反射计KE2100

TDR时域反射计KE2100可用于各种电路线路、双绞线、屏蔽电缆、同轴电缆、五类线(Cat.5)和不带电的电力线等各类电缆的长度测量,以及故障定位。最长可测量15km电缆,测量范围取决于所选线缆类型(-90 dB),分辨率可达0.3 m。自动设置,可一键完成测试操作。波形保持功能,可对比前后两次测试结果。

TDR时域反射计KE2100主要技术参数:
■ 测量长度:最长15km(9档量程)
■ 精度:1 %量程 ± 像素,在0.66 VF时
■ 分辨率:3.125 ns 或0.3m
■ 输出脉冲:最大 20 V pp 开路电压
■ 脉冲:12, 25, 50, 100, 200, 500, 1000, 2500 ns
■ 输出阻抗:75, 100, 120, 150 Ω(可自动设置)
■ 速度因子(VF):0.2 到 0.99可选,0.01步进
■ 最大衰减:86 dB
■ 存储:512组测试波形,可通过蓝牙传输数据

网友:
时域反射计TDR(Time-Domain Reflectometry)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0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041-1-1.html

也关注过这个帖子,没想明白什么原理。

---------------
今天,做了一个图,好理解了。

网友:
假如不是一捆,是拉直了的,
看过以前一种思路,加220V交流,然后做一个交流探测线圈(就是几十上百圈,接到LM386放大),沿着线,探测到没有交流声的地方就是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关注过这个帖子,没想明白什么原理。

---------------

请问,这是用什么东东做的图?谢谢

网友:
网线测试仪,测长度的,还有可以线通交流电,用感应电笔在外面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用什么东东做的图?谢谢

https://www.desmos.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先转过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296139902450248&wfr=spider&for=pc

总算有人讲明白了 ...

TDR可以用在很多场景里,几年前研究过一款进口的土壤水分传感器,看PCB BOM成本200以内,成品卖3000多,也是用的TDR原理,含水率测量精度能保证2%以内,用的STM32F3主控,分辨率做到5ps了,研究了半年,原理图推出来了,原理也搞懂了,后面发现门槛太高放弃了,如果能把里面个几个关键电路吃透攻下来小康不成问题;
核心电路就是5ps分辨率的时基电路+阶跃信号发生及触发电路+采样保持,采样示波器的简化版,但他这个换算成等效采样率有200GS/s了(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这么高的采样率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调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DR可以用在很多场景里,几年前研究过一款进口的土壤水分传感器,看PCB BOM成本200以内,成品卖3000多, ...

很多东西,就算你做出来了,也未必能卖得掉 ,,, 不管难度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东西,就算你做出来了,也未必能卖得掉 ,,, 不管难度高低!

这个是的,有订单才会去搞,因为当时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自己就是代理,这个东西只有不缺钱的客户才用,如果能做出来即使只有一半的技术指标市场也不愁,关键是技术门槛太高,也难怪别人卖得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转过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2296139902450248&wfr=spider&for=pc

总算有人讲明白了 ...

跟进下,有类似的用途。好像要用到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E:
TDR可以用在很多场景里,几年前研究过一款进口的土壤水分传感器,看PCB BOM成本200以内,成品卖3000多, ...

大神,能不能做成简易的呢,不需要精确度很高,有数据对比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TDR可以用在很多场景里,几年前研究过一款进口的土壤水分传感器,看PCB BOM成本200以内,成品卖3000多, ...

等效时间采样法,你可以看看
ps 用两个 相近的MHZ级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