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接头如何引出线来接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调试

楼主(2020-12-07):
如图,测量了一下,线距是0.5mm。这个接头的名字是不是叫板对板双槽卡口?如果是非标的,有什么巧办法引出来测量呢?

网友:
漆包线飞出来

网友A:
建议搜索 广濑连接器,应该能查找到对应的连接器。然后用fpc画一个转接线,转接线包含一公一母对应连接器,并且引出能接受的间距的测试点,这样就方便接逻辑分析仪了。

直接尝试飞线出来的话,估计会后悔的,因为任何一个引脚脱落就导致全盘皆输,别问我为什么知道的。

网友:
这是要破解手机?不像是做手机开发。

网友:
lz逆向工程大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搜索 广濑连接器,应该能查找到对应的连接器。然后用fpc画一个转接线,转接线包含一公一母对应连接器, ...

多谢兄弟指点

网友:
这种接口一般可以买的到,可以搜索这个型号的设备看看。如果买的到,做个转接板。
如果不想做转接板,可以找个手艺好的手机维修师帮你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指点

再补充一下,为什么不建议飞线。因为就算飞线成功了,两设备已经断开了,设备没有正常工作,逻辑分析仪没活可干。

那些建议飞线的,应该是没有实刀过的。

打样做fpc转接板吧,30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下,为什么不建议飞线。因为就算飞线成功了,两设备已经断开了,设备没有正常工作,逻辑分析仪没 ...

可以从主板上座子焊盘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主板上座子焊盘飞吧

原谅我不敢这么想

楼主:
买了这个底座,收到后如果合适的话,准备在底座上用uv光固化绿油飞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主板上座子焊盘飞吧

b站上有up主就这么干的

楼主:
完,发现买的底座不合适。难道只能飞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