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KICAD画了个小板儿,用着太舒服了!

楼主(2020-12-08):
第一次用KICAD画了个小板儿,用着太舒服了!简单,流畅。昨天下午有这个想法,刚刚就把板子投出去了。
设计比较人性化。默认的参数基本就都可以用。
封装库太强大了!!!
出Gerb也很舒服。比XXXX 简单多了。刚投出去。挺好!

网友:
AD不香吗

楼主:
AD是啥?我从来没用过啊。 你用过?!

楼主:
没看啥教程。就是自己摸索着弄的。
不知道他有没有自动删除已经存在的走线的功能? 类似于其他软件的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的功能?
比如说:已经连好了一根线,并且走好了。但是发现另外一个路径更好,然后画上新的,原有的那条回路自动给删除掉的功能?

楼主:
这个功能也找到了。编辑菜单里有清除布线和过孔。

网友:
工具栏图标、鼠标滚轮放大缩小倍数、原理图显示效果感觉没有Eagle(与老版本6.x对比)舒服,占硬盘空间大一些,别的不错

网友:
KICAD 入门是挺简单的。

网友:
原理图库丰富, 封装多.安装便捷. MAC, Linux 支持.  简单,流畅. 3D浏览, 3D渲染, 导出STEP给结构.

网友:
支持元件器数据库吗?

网友A:
用 KICAD   真的还不如用国产的JLCEDA...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KICAD   真的还不如用国产的JLCEDA...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

我这个人比较现实。或者说比较。。。。。
哪个好用我用哪个。哪个用着踏实我用哪个。哪个能用我用哪个。哪个性价比高我用哪个。
比如芯片,以前用XXXXX  ,现在没办法了,用国产的呗。我买不太高端的STM32H750订货都得N个月。那我还扯啥? 用国产的呗。
软件也是一样。
有更可靠,更踏实的选择我为啥用要用N多毛病的实验品呢?

换句话,为啥要用国产的呢? 只是因为国产?
国产的好用了,能用了,或者没有更好的用了。自然就用国产的了。
就像芯片,进口的没的用了我自然就用国产的了。或者国产的比进口的好用,那我肯定用国产的啊。
国产不国产不重要。好不好用很重要,踏实不踏实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KICAD   真的还不如用国产的JLCEDA...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

你说的那个软件,功能强大。但是我现在用不上啊。
云。。。协作。。
我一个人原理图,一个人画板子。多人协作我暂时用不上。我在家,在公司,传到邮箱,或放U盘里。已经习惯了。云,似乎现在也用不上。
需要用的时候自然就去用了。
最近玩儿STC的玩意儿。 当然也不是因为他是国产,而是因为好用,方便购买,性价比高,某些场合能用,够用。

网友B:
应该是ADC吧,少了的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ADC吧,少了的C。

应该是AD钙吧,能喝的。

网友C:
画个4层 6层板 带ddr 元件大于1000个,就知道好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个4层 6层板 带ddr 元件大于1000个,就知道好不好用了。

简单板可以用用,挺方便,你说的这种,还是用ADC比较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 KICAD   真的还不如用国产的JLCEDA...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

不敢用某EDA  哈哈哈    怕日后被牵着走

我也用KICAD了    AD 来函了 问了价格   一套十几万  五套起步  很TM黑

网友:
就是挺舒服的。现在已转到KICAD了

网友E:
PADS9.5 is the best eda on the earth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DS9.5 is the best eda on the earth

you are r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KICAD   真的还不如用国产的JLCEDA...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

当板子大,零件多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用Kicad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 KICAD   真的还不如用国产的JLCEDA...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

你知道永久是多久吗?

网友:
一直用kicad,好用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个4层 6层板 带ddr 元件大于1000个,就知道好不好用了。

一个开源的示波器叫openscope,就是用的KiCAD
差分,等长,ddr,6层板,元件不知道有没有10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知道永久是多久吗?

雅虎的邮箱关闭,163的相册关闭……
百度网盘限速……
玩儿法多着呢。
商城小到在这些大佬面前不值得一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知道永久是多久吗?

卧槽..还真的是..没有想到.永久免费..会有这么多套路

网友:
用某ADC,可以用软件切断联网就没事了吧?????

网友G:
楼主发个KICAD的安装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发个KICAD的安装包吧

kicad 5.1.7 发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0446-1-1.html

这个地址里有。这东西很好下载。安全合法,不犯毛病。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画个4层 6层板 带ddr 元件大于1000个,就知道好不好用了。

支持+1
以前使用过两天,也可能是我没找到门道,感觉还是不特别实用,很多功能都没有。甚至想用99了。

网友I:
既然选择免费PCB软件,当然是更倾向免费且开源的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既然选择免费PCB软件,当然是更倾向免费且开源的了。

KiCad 是开源软件,比免费软件更有优势。

楼主:
用kicad画了几块板了。
挺好。越来越熟了。
谈不上有多强大。但是流畅。够用。
我这二代i3的10年前的老电脑用起来很流畅。

网友:
KICAD好用么,跟AD比

网友K:
刚被ad钓鱼,说是猎头招聘,首先就是问会用ad的一些东西吗,瞬间明白,直接说我们都用kicad,支持正版,老小子,瞬间气焰下去了,说不合适。我只能呵呵,用ad,接下去估计会越来越难,还是kicad,心里放心,指不定那天手下小弟暴漏,就是律师函,各种骚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KICAD   真的还不如用国产的JLCEDA...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

同样是免费的软件,为什么选闭源的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不敢用某EDA  哈哈哈    怕日后被牵着走

我也用KICAD了    AD 来函了 问了价格   一套十几万  五套起步  ...

很奇怪,AD是怎么知道你们单位用这款软件的,拿的出什么证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奇怪,AD是怎么知道你们单位用这款软件的,拿的出什么证据吗?

和流氓讲理是大忌          让他去吧     自己改软件用就好了  他们待人来查也不怕

网友:
现在比较大的开源组织基本都是用kicad, 包括树莓派,也是用的kicad.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刚被ad钓鱼,说是猎头招聘,首先就是问会用ad的一些东西吗,瞬间明白,直接说我们都用kicad,支持正版,老 ...

哇,还有用钓鱼执法的,服了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2021-01-25):
不查你水表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H:
支持+1
以前使用过两天,也可能是我没找到门道,感觉还是不特别实用,很多功能都没有。甚至想用99了。 ...

这周用KiCAD把原来的板子重新画了一遍,几点体会:封装资源很丰富,原理图设计也挺方便,PCB设计有不少功能缺失:
1.弧形走线很不方便,目前是靠插件,而且步骤比较多,需要先选2段走线设定参数,再生成弧形走线。
2.不方便设圆型、异形的禁止布线区。
3.敷铜功能:
3.1没有动态铜箔,敷铜之后再走线要手动刷新。
3.2并且没有半透明显示效果,敷铜之后看不到其他层的走线(也许是我没找到设置,请前辈指点)。
3.3在敷铜上打过孔,过孔没有网络(也许是我没找到设置,请前辈指点)。
4. 没有动态DRC。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2021-06-15):
引用 网友J:
KiCad 是开源软件,比免费软件更有优势。

画四层板,两个内层kicad只能用signal,然后铺铜,不能像别的软件那样负片?

网友:
用惯了AD,KICAD有点用不惯,界面看着就不舒服,当然这是初次感受,具体还没怎么研究过。

网友:
还在用EAGLE,转KiCAD的同行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