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压缩包解压出错了

楼主(2020-12-08):
老大,我问一下,文件被分成2个压缩包,我都下载了,但是解压的时候出错,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7zip值得拥有

楼主:
其他压缩软件不可以吗?

网友:
错误提示?

网友:
文件重命名成1和2(后缀不修改),再解压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他压缩软件不可以吗?

我安装了7zip,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A:
使用安卓手机下载试试。

你是哪个帖子?其它人可以帮忙测试一下是否真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安卓手机下载试试。

你是哪个帖子?其它人可以帮忙测试一下是否真的有问题。 ...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504&highlight=小软件
14楼的2个压缩包,我都下载了,也重命名试过了,还是不行,解压就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0504&highlight=小软件
14楼的2个压缩包,我都 ...

重命 名后, 没问题,  文件大的 命 名 1.rar,小的2.rar 解压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0504&highlight=小软件
14楼的2个压缩包,我都 ...

木有问题, No errors found during test operation
重新下一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0504&highlight=小软件
14楼的2个压缩包,我都 ...

试了7楼的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7楼的方法了吗?

没有,我直接从电脑上下载的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一个浏览器重新下载了一遍,解压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我直接从电脑上下载的

你试一下使用安卓手机下载,在安卓手机解包。

很可能你的电脑中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使用安卓手机下载,在安卓手机解包。

很可能你的电脑中毒了。 ...

昨天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