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FreeRTOS+LwIP 出现 Assertion "p != NULL" failed 是怎么个情况啊 ?

楼主(2020-12-08):
请教下,使用FreeRTOS+LwIP 出现 Assertion "p != NULL" failed 是怎么个情况啊 ?

提示完整的内容如下:
Assertion "p != NULL" failed at line 732 in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core\pbuf.c
Assertion "pbuf_free: p->ref > 0" failed at line 753 in ..\Middlewares\Third_Party\LwIP\src\core\pbuf.c

网友A:
是不是你应用层申请的缓存又自己释放了?印象中是lwip缓存机制是发送时应用层申请的缓存由库释放,接收时库申请的缓存由应用层释放

网友B:
这两个输出肯定不是同一次调用pbuf_free出现的。
第一次是因为pbuf_free(NULL);
第二次是因为pbuf_free(p)时,虽然p不是NULL,但是却已经被free过了。
这要检查你的应用代码了,要遵守lwip释放函数pbuf_free的用法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应用层申请的缓存又自己释放了?印象中是lwip缓存机制是发送时应用层申请的缓存由库释放,接收时库 ...

看来这个问题有点纠结了喔,之前使用 ucos-iii 是没有问题的,底层的应用代码都是一样的,现在只是更改了一个os 系统而已,也就是

吧之前的 ucos-iii 改成了 freertos 而已,应用代码除了跟os 相关的外的,其他的基本都没有改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输出肯定不是同一次调用pbuf_free出现的。
第一次是因为pbuf_free(NULL);
第二次是因为pbuf_free(p) ...

看来这个问题有点纠结了喔,之前使用 ucos-iii 是没有问题的,底层的应用代码都是一样的,现在只是更改了一个os 系统而已,也就是

吧之前的 ucos-iii 改成了 freertos 而已,应用代码除了跟os 相关的外的,其他的基本都没有改动啊

网友(2021-04-07):
您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能请教您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嘛?十分感谢,我的联系方式 809485914 QQ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应用层申请的缓存又自己释放了?印象中是lwip缓存机制是发送时应用层申请的缓存由库释放,接收时库 ...

您好~!我看到2020年您的一封回帖 是关于F767+LWIP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也遇到了一点点问题,您看您可以加我Q,指导我一下嘛?谢谢!809485914 !!!

楼主(2021-05-09):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看到2020年您的一封回帖 是关于F767+LWIP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我也遇到了一点点问题,您看您 ...

你好,这个问题是 sys_arch.c 里面的底层驱动没有搞好,可以参考 st 官方的历程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