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2530模块有两个天线对信号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0-12-08):
请教CC2530模块有两个天线对信号有什么影响?如下图:

除了有板载的PCB天线,还有天线座,如果同时天线座接上天线,对信号会有什么影响?信号会加强吗?还是会相互干扰?

网友A:
你再仔细看下肯定有个跳线的,PCB天线和天线插座不会同时接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仔细看下肯定有个跳线的,PCB天线和天线插座不会同时接通的。

哦,这个有没有跳线我看不出来,只是搜索淘宝上的模块而已。我买了两个只有板载天丝或钢管天线,只是看到这种有板载天线和座子的好奇。这个他通过板上的阻容来跳接的吗?

网友:
应该就是ipx上面那个黑色的电阻去掉就是断开pcb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