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换了个刀枪不入的手机壳,否则最近10天至少摔坏2次了

楼主(2020-12-09):
之前我的三星note10摔坏了玻璃,修好后,换了这款138元的外壳:外壳重达200克(手机才180克),前后铝合金,中间软胶,使用8个螺丝固定前后盖。

最近10天,至少有2次,如果没有这个壳,手机铁定摔坏:

1。前天我爬到电梯井检查安装施工,手机从口袋花落,2米高重重的摔倒水泥地面上。普通外壳手机100%无法生还。

2。一个星期前我整理阳台的花草,手机从1米5高的阳台掉到地上,上面有一只碗。碗被手机砸的稀巴烂,我的手机金属壳前后盖也摔的裂开,掉出来4个螺丝。 手机完全没事,重新上好螺丝,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A:
螺丝都掉了。传说中的溃缩吸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都掉了。传说中的溃缩吸能?

很奇怪的是,螺丝可哟重新拧紧,没有损坏的痕迹。

网友B:
建议楼主买军用三防机,十楼掉下去都不会坏,还可以挡子弹。

网友:
我买的是otter box,在淘宝上面卖138元,没有螺丝固定的,只要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一两米的高度肯定没事
上面骑单车,单车经过减速带,手机从单车包飞出来摔到地上,我捡起来都没看马上就走,因为我觉得百分进是没事

网友C:
莫大你这种保护壳还能覆盖屏幕的吗?如果是摔到石头上面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买军用三防机,十楼掉下去都不会坏,还可以挡子弹。

十楼掉下去都不会坏,你i这手机自带降落伞么

网友:
记得以前国产手机广告, 从天桥掉下去, 再被大货车压过去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大你这种保护壳还能覆盖屏幕的吗?如果是摔到石头上面也没事。

比屏幕玻璃高出很多。摔到有凸起的水泥地也大概率无事。

网友D:
莫总应该搞个腰包,系在腰上的,有拉链,手机放里面

网友:
我的三星note10 前几天也摔了一次,还好套了两个壳,没事 底层套硬皮的壳,有点滑,外层再套个软件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总应该搞个腰包,系在腰上的,有拉链,手机放里面

我还以为你说招一个穿旗袍开叉很高的秘书跟我身后帮我拿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你说招一个穿旗袍开叉很高的秘书跟我身后帮我拿手机。

这样你的蛋蛋都经常掉下来摔了

网友E:
很诡异的是: 我之前贴膜用的是硬的,每次贴了不到几天就要摔碎。 然后某天买了一个柔性的,似乎到现在几个月了一次都没有摔过。
哈哈,不要一语成ji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诡异的是: 我之前贴膜用的是硬的,每次贴了不到几天就要摔碎。 然后某天买了一个柔性的,似乎到现在几个 ...

一语成谶   ,  算命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语成谶   ,  算命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灵

    一语成谶   yī yǔ chéng chèn  学习了。
我之前在ji 里面找了半天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诡异的是: 我之前贴膜用的是硬的,每次贴了不到几天就要摔碎。 然后某天买了一个柔性的,似乎到现在几个 ...

一语成谶(chen)

网友:
想起我以前的诺基亚8250,经常从2.4米的控制柜上摔到水泥地,摔了5年,从来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语成谶(chen)

我以为读q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