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 PCIE-6361采集卡,采集得到的电压信号为一条直线

楼主(2020-12-09):
安捷伦电源给LED灯提供恒流源,大小2毫安,导致两端会有一个电压在2.5V左右。用PCIE-6361采集卡采集导致灯两端的电压,但是在NI最大的软件测量界面中,连续采集的电压信号会始终大于采集幅度一点,如图1所示。甚至有时候将会出现图2的现象。

在不给led灯供电的情况下,采集卡也会采集到电压,如图3所示。

网友A: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电压”?

是led灯不上电的时候,两端为什么产生电压吗?

网友B:
你用的差分模式, 线接对了没有?    要接ai0+ 与 ai0-,  同时还要把AGND接入目标电路的地。   另外还要保证采集卡的所有AI端口电压在正负10V以内。

网友C:
一条直线代表超过10V了,采集卡最大输入电压10v,难道你的表笔×10了?正常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压,而且楼主应该用伪差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差分模式, 线接对了没有?    要接ai0+ 与 ai0-,  同时还要把AGND接入目标电路的地。   另外还要保 ...

线接的是对的,ai0的正负两个接线端子,但是没有把agnd接入目标的地,另外如果量程为正负5V的话,也会出现一条直线,始终都会大于量程一点。
之前这种接法是可以测的,就是最近不知道咋回事出现了这种情况,我试一下agnd接入目标地测测看。
但是为什么led没通电,两端也能采集到电压啊,这个就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条直线代表超过10V了,采集卡最大输入电压10v,难道你的表笔×10了?正常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压,而且楼主 ...

用的是差分输入,表笔*10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接的是对的,ai0的正负两个接线端子,但是没有把agnd接入目标的地,另外如果量程为正负5V的话,也会出 ...

ai的每个端口都是高阻抗输入,不连AGND到目标地,测量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的每个端口都是高阻抗输入,不连AGND到目标地,测量是没有意义的。

今天又测了几次,数据都很正常,没有出现异常的状况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