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瑞萨mcu的常用开发环境

楼主(2020-12-09):
看网上资料,RL78系列使用cs+开发,但又看到有个Renesas Synergy™ 平台 ,请问Renesas Synergy™ 平台 和cs+是什么关系?多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我也用瑞萨的,不同内核要用不同的环境

楼主:
另外,看lc商城上rl78系列的mcu要20多,但看资源的话,也就几块钱的常用mcu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我也用瑞萨的,不同内核要用不同的环境

了解瑞萨mcu的价位么?看lc商城上rl78系列的mcu要20多,但看资源的话,也就几块钱的常用mcu的资源

网友A:
我们用908 907 5块左右,还是出口的产品才用,3C版的都是2块以内的,国内价格便宜不少,只能抠了,出口的利润相对好点,其实国产的不差,只是一致性不好,不良率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908 907 5块左右,还是出口的产品才用,3C版的都是2块以内的,国内价格便宜不少,只能抠了,出口的利 ...

谢谢。瑞萨的抗干扰的能力相比国产是不是更强一些?

网友:
用CS+吧 用过还行

网友:
用cs加就行了,synergy只是内嵌了os的一个开发平台吧,这个东西现在瑞萨也没怎么费劲去推了。

网友B:
我基本上算rl78的比较早的用过,2012年左右,从工程样品玩起,g14那种,抗干扰性非常好,用cs+配E1很爽。
但是,就是代理商很操蛋!
日货,拿着都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基本上算rl78的比较早的用过,2012年左右,从工程样品玩起,g14那种,抗干扰性非常好,用cs+配E1很爽。

大神涉猎多!用g14做电机控制么?请问抗干扰性好一般体现在哪些场景?

网友:
用iar,去iar网站上看,renesas的芯片都能找到相应的iar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涉猎多!用g14做电机控制么?请问抗干扰性好一般体现在哪些场景?

高压230v 2000w开关磁阻电机和无刷电机驱动,稳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908 907 5块左右,还是出口的产品才用,3C版的都是2块以内的,国内价格便宜不少,只能抠了,出口的利 ...

大厂拿的话,价格还要低很多

网友C(2022-08-17):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我也用瑞萨的,不同内核要用不同的环境

您好,请教一下;iar for rl78汇编程序,怎样做到常量绝对地址定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iar for rl78汇编程序,怎样做到常量绝对地址定位?谢谢! ...

这个我没有这样用过,不好意思哈,如果手册上没有的话,可以问问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