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程操作共享变量的问题,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0-12-09):
volatile 解决多线程中数据不一致  , 每次读取数据都去主内存中读取 , 而不是去线程栈中读取 (线程栈里边可能存放的是旧值)。
但是我发现网上好多程序都没加volatile ,只用了信号量同步 , 是不是最好应该都加上关键字修饰呢 。。

网友A:
一个是链条锁,一个是汽车中控锁,你非要把上了锁的车再栓个链条锁也不是不行.

另外你这个基础知识不咋扎实哈,volatile本质上不是用来解决线程竞争的,也解决不了(在单片机这种场合读两次是常规操作).这就是一个用来强制同步的标识符,属于异步操作的范畴.
还有就是你用的什么天顶星科技堆栈不在内存里?

网友B:
volatile 主要解决变量异步修改不一致(最好理解的就是STM32的所有寄存器变量全部加了volatile,应为这些变量是MCU随时会更新,不是你代码的一部分,所以需要每次程序读取都从实际地址去读,而不是内存的缓存),不是解决多线程同步的;

网友:
一个线程斋写,其它线程斋读,可以用volatile解决。不止一个线程会有写,则用信号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链条锁,一个是汽车中控锁,你非要把上了锁的车再栓个链条锁也不是不行.

另外你这个基础知识不咋扎实 ...

其实主要是编译器优化某些纯读和纯写变量时有时会sb,把纯写的丢了,纯读的省了。这严格来说可以算得上编译器的bug了。加volatile确实不是用来同步的,只是强制cpu做一次mov。当然用while1死等flag是可以同步的(仅限单读单写fifo类应用),而且效率并不低,比加锁快得多,实测zen2 3950x ccx内是33ns左右,跨ccx是72n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latile 主要解决变量异步修改不一致(最好理解的就是STM32的所有寄存器变量全部加了volatile,应为这些变 ...

两个线程共用一个标志位, 其中一个线程修改了值
那么 这种情况 为了防止线程之间数据不一致 ,是不是应该加上volatile呢
信号量 主要是针对不可重入函数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主要是编译器优化某些纯读和纯写变量时有时会sb,把纯写的丢了,纯读的省了。这严格来说可以算得上编 ...

两个线程共用一个标志位, 其中一个线程修改了值
那么 这种情况 为了防止线程之间数据不一致 ,是不是应该加上volatile呢
信号量 主要是针对不可重入函数把 。 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线程共用一个标志位, 其中一个线程修改了值
那么 这种情况 为了防止线程之间数据不一致 ,是不是应 ...

是的,这种可以加volatile解决;但这也是很多时候说的多线程尽量不要共享变量满天飞;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将这些共享变量集中到一起,采用函数调用的方式写入和读取,然后统一加互斥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olatile 主要解决变量异步修改不一致(最好理解的就是STM32的所有寄存器变量全部加了volatile,应为这些变 ...

您的理解有误,volatile是告诉编译器,这个机巴变量您每次都得从物理地址读,不能图省事,在寄存器/堆栈里读,说白了就是临时变量空间, 但不包括cache,cache是CPU掌控的范畴,对编译器是透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线程共用一个标志位, 其中一个线程修改了值
那么 这种情况 为了防止线程之间数据不一致 ,是不是应 ...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信号量是强同步(多c多p),volatile+while1是弱同步(单c单p)。

楼主:
我理解的是 信号量 主要是防止共享资源出现“竞态”,防止被多个线程同时调用
而volatile  主要是多线程数据一致 , 从主内存中读取 , 而不是从寄存器副本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理解有误,volatile是告诉编译器,这个机巴变量您每次都得从物理地址读,不能图省事,在寄存器/堆栈 ...

恩,就是这个意思,是我说的“寄存器”表达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主要是编译器优化某些纯读和纯写变量时有时会sb,把纯写的丢了,纯读的省了。这严格来说可以算得上编 ...

我理解的是 信号量 主要是防止共享资源出现“竞态”,防止被多个线程同时调用
而volatile  主要是多线程数据一致 , 从主内存中读取 , 而不是从寄存器副本取值  。
我理解错了吗? 大佬
我感觉 线程之间共享的标志位 做修改的时候   , volatile 关键字 保证县城数据一致性, 而信号量又能保证防止线程之间同时修改共享资源(不是原子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 信号量 主要是防止共享资源出现“竞态”,防止被多个线程同时调用
而volatile  主要是多线程 ...

volatile是保证程序不被优化错!和同步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是 信号量 主要是防止共享资源出现“竞态”,防止被多个线程同时调用
而volatile  主要是多线程数 ...

对于共享变量,是这样的,为了避免编译器优化导致出错,加上这个是最保险的。

楼主:
所以 ,我感觉是volatile 和 信号量都要加上。
我理解那里有偏差吗?
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
对于共享变量,读之前要invalid cache(从实际地址读取到缓存),写之后要write back cache(将缓存中的数据写回到实际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我感觉是volatile 和 信号量都要加上。
我理解那里有偏差吗?
大佬多多指教~~ ...

只能说严谨的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 ,我感觉是volatile 和 信号量都要加上。
我理解那里有偏差吗?
大佬多多指教~~ ...

为什么a++不是原子操作呢?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我感觉是volatile 和 信号量都要加上。
我理解那里有偏差吗?
大佬多多指教~~ ...

这个问题属到竞争问题,即使加上volatile 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唯可行可以的是,将这个变量变成原子操作,即是在操作此寄存器时,禁止所有其它线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a++不是原子操作呢? 有什么依据吗?

因为a++被编译为LDR,ADD,STR多条指令,指令之间可以被打断,所以不是原子操作。
像这种简短的变量共享,用关中断比较划算。

网友(2021-02-06):
volatile是处于编译环节防止过度优化的,如果编译没问题,加不加无所谓,信号量是用于防止多线程冲突的,比如多核处理器多线程同时读写,必须要用信号量进行同步,不加一定会出错

网友:
说 volatile 加不加都没事的,恐怕是程序调的少,我在盖革计里因为这个都快调试吐血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8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