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S5000剃须刀低电量提示故障维修思路

楼主(2020-12-09):
手里的飞利浦S5000剃须刀按启动键闪橙色灯,提示电量低,本以为电池需要换了,然而测试电池电压2.75V(两节镍氢串联),用直流稳压电源代替电池加到4.2V都不行,故障依旧。如果插充电器充几分钟再拔掉,那么就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启动,但是用一会儿或者放置一会儿(时间不固定)就又不行了。没查到这个单片机的资料,估计专用的。猜测是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不知道电池电压检测部分是哪里,求维修思路。

网友(2021-03-06):
就是电池不行了,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