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CL脚本对应ZYNQ进行固化,固化失败

楼主(2020-12-09):
我在TCL脚本中加入命令 exec progrm_flash -f $target_mcs -offset 0 -flash_type $target_flash_type -fsbl $target_fsbl -bank_check -verify -cable type xilinx_tcf -url TCP:192.168.109.83:3121,使用这条命令不能识别后面type xilinx_tcf -url TCP:192.168.109.83:3121这个命令,但是在SDK中XSCT命令窗口中使用此命令可以进行固化。
命令中$target_mcs对应目标的mcs文件,$target_fsbl 对应fsbl文件, $target_flash_type 对应flash类型,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如果我先使用connect  -url TCP:192.168.109.83:3121进行链接JTGA,在使用exec progrm_flash -f $target_mcs -offset 0 -flash_type $target_flash_type -fsbl $target_fsbl -bank_check -verify -cable后,提示
不能链接JTAG,如何进行更改了,请大神帮助

网友:
图形界面不好用还是杂的

楼主:
已经可以了,这个主要是给生产用的,生产就直接执行一个脚本就行了,不用选那么复杂,同时脚本直接调用服务器上归档的下载文件,不能操作整个程序文件的。具有一定保密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