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液晶屏怎么花屏了?淘宝质量太差么

楼主(2020-12-09):
(图片)

楼主:
第一个是不正常的,第二个是对的,第一个之前也是正常的,今天上电就那个样子了,为了排除软硬件问题并联一个液晶屏显示就正常了,所以定位到液晶屏问题。

话说这个小液晶屏淘宝买的,很便宜,屏幕上半部固定显示,下半面是一分钟内会刷新的,之前看过帖子说不定期刷新就出现问题,我这还不到半年,总上电时常都不到100h,每次上电还不到2h。这太脆弱了吧。

楼主:
是不是供电的事,淘宝介绍是可以5v,但是规格书里面说的都是3.3v?

网友:
怎么是淘宝质量差嘛,是生产这个的地方太差,淘宝只是个市场,他收取管理费,当然也只是收管理费而已,他不管质量:)

网友:
直接问卖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供电的事,淘宝介绍是可以5v,但是规格书里面说的都是3.3v?

很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好多厂家设计并不严谨,估计内部就是一个电源3.3V的片子处理一下,数据线超压就不管了,这样用隐患重重。

我也用过类似的产品,后来系统改为3.3V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