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ye11083前辈FPGA 用IDDR 读到MIPI 信号后时钟一快就读不到SOT了可否增加Idelay?

楼主(2020-12-09):
如题 ,
mipi 进来的差分数据都是通过IDDR 进来的 , CMOS 配置成37M 工作模式了 (但是输入时钟给 37的 二分频也就是   37/2)      模块可以正常读到 SOT  信号  (实物 和仿真都能正常读到)
但是当 CMOS  配置成37M 时  输出也是37M     SOT信号永远读不到。  现在怀疑CMOS 和 FPGA之间的连接用的 排针, 导致波形上可能不太完美

也就是   给 正常时钟   SOT 无法采集,  给正常时钟的一半  SOT 可以采集到(两种情况下  CMOS MIPI 图像都有正常输出)

这种情况下 用  IDELAY 可以进行微调吗?

PS    CMOS  37M 输入, 输出 在900MBPS
1. mipi 信号是 直接 接的 FPGA 的LVDS端, 用了100R 的终端电阻。
2. Mipi差分输入到 FPGA用的是   HSTL_I_18     bank 电压也是 用的1.8V,  并且配置内部无终端电阻
3. MIPI信号进入FPGA 后,用的 IDDR来进行数据的 双边沿采集
4. 摄像头一直有输出  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标准的图像信号  一块一块的

有点怀疑    100R 电阻是否合适。  或者是因为用了排针信号完整性做的太差了  这种情况下 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 用IDELAY可行吗?

网友A:
(1)不要用HSTL,IO电平想办法假设LVDS25,用片内TERM;
(2)以仿真为准。使用延时器件手动给CK增加延迟,然后做动态相位跟踪。900Mbps FPGA必须要做相位对齐。ASIC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要用HSTL,IO电平想办法假设LVDS25,用片内TERM;
(2)以仿真为准。使用延时器件手动给CK增加延迟 ...

BANK 电压用了 1.8V 情况下 也可以用 LVDS25规则吗?    仿真 和慢速下都没问题,而且这个逻辑应该也不存在 时序约束超标的问题了。    CK 延时就是IDELAY吗?   谢谢前辈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NK 电压用了 1.8V 情况下 也可以用 LVDS25规则吗?    仿真 和慢速下都没问题,而且这个逻辑应该也不存 ...

你没做约束?那可能跑不起来。电平设置是让综合工具检查drc的,你逻辑统一就好,一般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做约束?那可能跑不起来。电平设置是让综合工具检查drc的,你逻辑统一就好,一般不会出问题 ...

哦哦,对哦 ,我竟然没有给 输入的 MIPI  CLK 做约束  明天也一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做约束?那可能跑不起来。电平设置是让综合工具检查drc的,你逻辑统一就好,一般不会出问题 ...

对mipi的 CLK  进行了IDELAY   延时了1ns 后     可以 全速状态下抓到 MIPI 的 SOT了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