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VESC75开源电机控制器配套BMS锂电池均衡控制器开工贴!

楼主(2020-12-09):
        上贴开源BLDC VESC75无刷电机控制器也有一段时间了,有好多朋友也拿到板子了,反馈还不错,详见: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9689-1-1.html,控制器目前自己的测试电源最大为62A明显不能达到控制器极限,准备做套磷酸铁锂或者钛酸锂电池Pack,能够支持大电流测试,目前方案准备使用磷酸铁锂18串或者钛酸锂24串,个人偏向于钛酸锂,虽然能量密度不高,重在安全,耐用,磷酸铁锂目前充放电循环次数2000次左右,但是钛酸锂能达到几万次充电循环,并且能够在-40℃的情况下做到不衰减或者衰减很小,能够支持大于20C的放电速度和大于10C的充电速度,并且极为安全,缺点就是能量密度不高,价格偏贵,但是为了安全和使用寿命个人感觉是值得的。
        既然要做Pack,肯定离不开BMS电池管理系统,BMS主要功能是各节(可能是多并)电池电压监测、各节电池电压均衡、充放电电流检测、电池温度监控,并且根据采集到的信息以及电池特性计算目前SOC、SOH充放电允许电流反馈给电机控制器(新能源是VCU整车控制器)来限制最大充电电流以及最大输出扭矩,并且充电时实时监控个节电压以及电池温度,防止因过冲、温度过高导致电池pack失控着火(新能源电动汽车着火80%和BMS有关),在过流或者过温时能够及时切断输入或者输出(需要优先保证行车安全)。一个好的BMS控制器能够明显改善锂电池寿命和提高安全性。目前从其它渠道没有找到满意的BMS控制器,所以打算自己做一套,同VESC75控制器一样核心器件如MCU、电池管理芯片等芯片全采用ADI(LT)、TI、NXP等一级芯片厂商芯片,电阻国巨、电容为村田、连接器molex的,只为做到最好,不计成本,目前打算开始着手开始做,先列举产品主要参数吧,也算是个调研,老规矩,产品开发测试完成后开源,有兴趣参与可以回复或者私信,加群313683279
         BMS芯片方案:1)锂电池电压管理芯片汽车级电池管理芯片 LT6811*2 ,每个支持12节串联,最高支持24串。
                               2)MCU采用ST的STM32L476RGT6,低功耗高性能MCU,方便做功耗测试。
                               3)NXP 的CAN接口芯片TJA1042,支持进入低功耗模式后CAN唤醒。
                               4)TI的充放电控制芯片,方便进行充放电管理。
                               5)TI高精度电流传感器方便进行SOC计算,有过考虑用库仑计,目前所找到的库仑计最大电压65V,不能支持到75V,有朋友用过可以推荐下。
        BMS功能:
                               1)支持USB、蓝牙、CAN数据传输和调试。
                               2)支持12~24串三元锂、磷酸铁锂、钛酸锂电池,被动均衡,均衡电流暂定100mA。
                               3)过放、过流、过压、过温保护,采用软切断模式因为在大电流充放电时切断电源会导致大的电压尖峰从而导致功率器件如MOS管等损坏。
                               4)充电电流100A,放电电流250A,充电器端口上的电压监控器,用于检测何时连接了充电器充,充电电流监控和放电电流监控。
                               5)温度和湿度传感器,以及电池温度监控NTC。
                               6)SOC、SOH计算。
                               7)充放电限制电压、电流可设置。
                               8)采集精度就不说了,目前没有比LT68XX系列精度更高的芯片。
                               9)低功耗睡眠模式。
                             10)VESC工具支持Bootloader和固件更新和参数配置。
          目前打算分体式结构,采用12串主机+12串从机结构,采用菊花链隔离设计,方便多级级连便于支持更高的电压等级。目前暂时先写到这,后续随时更新,敬请关注!!!
                               @@@@莫大,论坛帖子编辑时间能不能改长点,几天后就没法编辑帖子了。

楼主:
初版已经完成,准备打样!

楼主(2021-01-26):
引用 楼主:
初版已经完成,准备打样!

样机已经制作完成,开始调程序!

网友A(2020-12-10):
你这个板子 出来的电流波形 都不是正弦波 居然说反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 出来的电流波形 都不是正弦波 居然说反馈不错?

看下你电机是多大功率的吧,这个控制器就不是针对小功率的,小功率需要把电流采样电阻改大,另外调试很重要,没法做到一个参数所有板子通用!

网友B:
bms全部做好了,可以直接开一个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s全部做好了,可以直接开一个公司了

本来就是做新能源三电的,这个只是自己改下玩玩!

网友C:
AFE使用了车规的顶级芯片,MCU不妨也选一款车规的匹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FE使用了车规的顶级芯片,MCU不妨也选一款车规的匹配一下。

毕竟不是做汽车用的,CPU还是面向通用的好,车规级可以使用NXP的S32K系列代替,不过调试工具就麻烦了,需要重新做,直接使用STM32兼容VESC就好了

网友:
报名参与  前几年参与过100串BMS的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不是做汽车用的,CPU还是面向通用的好,车规级可以使用NXP的S32K系列代替,不过调试工具就麻烦了,需 ...

报名参加。

网友:
很感兴趣,关注一下

网友:
厉害了,感兴趣

网友:
很感兴趣,学习,学习。

网友D:
NXP 的CAN接口芯片TJA1042,支持进入低功耗模式后CAN唤醒。这芯片无法进行CAN唤醒吧,之前用过的TJA1043和TJA1145,其中TJA1043的不足就是任何一帧CAN报文都能唤醒,TJA1145可设置唤醒的CAN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NXP 的CAN接口芯片TJA1042,支持进入低功耗模式后CAN唤醒。这芯片无法进行CAN唤醒吧,之前用过的TJA1043和T ...[/quote
能唤醒单片机的

网友B:
afe 10个美金左右,不如用国产的  中颖sh367309

网友:
第一份工作就是做锂电BMS相关开发的,后面由于其他选择没继续做下去了,现在想想甚是遗憾,忘楼主开发完成,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afe 10个美金左右,不如用国产的  中颖sh367309

哈哈,我也在用这颗料

网友:
报名参加

网友C:
楼主还在做准备工作吗?找出了一对尘封了N年的LTC6804原装demo板,等着跟楼主上手呢。听说6804和6811代码完全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做准备工作吗?找出了一对尘封了N年的LTC6804原装demo板,等着跟楼主上手呢。听说6804和6811代码完 ...

原理图这周末差不多完了

网友:
报名参与

网友:
可以的话我也报名参加

网友:
不错的开源项目,报名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做准备工作吗?找出了一对尘封了N年的LTC6804原装demo板,等着跟楼主上手呢。听说6804和6811代码完 ...

可以兼容

网友C:
高端NMOS驱动用的哪颗芯片?

网友:
主动均衡这个功能好加吗?淘宝买了一个带主动均衡的价格巨贵

网友:
报名参与学习

网友(2021-01-14):
厉害了,感兴趣,持续关注中

网友E:
LZ这做新能源三电的还有这么充裕的时间。
真是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这做新能源三电的还有这么充裕的时间。
真是羡慕

周末在家闲着没事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在家闲着没事搞的!

我也做三电,6804 和 6811 也用过,幸会

网友(2021-03-08):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做新能源三电的,这个只是自己改下玩玩!

楼主在哪边的,我也是做相关行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端NMOS驱动用的哪颗芯片?

bq76200 高边NMOS

网友:
好贴子,还有下文没?

网友(2021-08-27):
厉害,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
没下文了吗?

网友(2021-12-14):
MOS驱动部分没有看到

短路保护是怎么做?靠ADC采集 怕是慢了吧

网友:
静态功耗能够做到多少呢?

网友(2022-01-13):
我是做BMS研发的,不知道目前这个项目进度怎么样了?

网友(2022-02-24):
楼主项目还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