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包的保护设计为什么不放在正极呢?

楼主(2020-12-10):
上次购买了网友推荐的列尾电源,测试下性能还是不错的,在4A放电电流下仍然有11AH的容量。

剖析下电路,准备用在路由和监控断电应急,发现锂电池包的保护设计都是放在负极,这样断电后温度信息好像无法读取,为什么不放在正极呢?

网友A:
因为pmos相对于n,内阻大,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mos相对于n,内阻大,效率低。

确实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但PMOS未必就没有低导通电阻的管子,并且这个场合对于耐压要求也很低的。

网友:
控制正极的话,静态电流相对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但PMOS未必就没有低导通电阻的管子,并且这个场合对于耐压要求也很低的。 ...

同内阻下,P管的成本高很多,这也是主要是因素。

网友:
锂电池见过的都是这么设计的,上古时代就开始了

网友:
楼上回答不全对,重要的是TI这些大厂的BMS芯片都是在负极,在正极的控制方式也有,也不太复杂,也不一定要用P管

楼主:
是这样,但这是建立在性能牺牲的基础上妥协的设计

对不住各位,没有办法实时和大家讨论

网友B:
正极保护,也就是高端控制。相比负极保护的低端控制,需要产生一个额外的控制极电压(一般比Batt+高出10V)去驱动高端MOSFET,电路稍微复杂了些成本也稍微高了些。所以低端控制的方案要多些。但TI的高端控制芯片也有很多的。

网友C:
你应该问既然4pin插头还有一个空脚为啥不把NTC单独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问既然4pin插头还有一个空脚为啥不把NTC单独接出来。

专家就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极保护,也就是高端控制。相比负极保护的低端控制,需要产生一个额外的控制极电压(一般比Batt+高出10V) ...

高端pmos一颗上拉电阻搞定关断。。再加颗nmos就能导通了。

网友D:
搂着pm一下购买链接呢,也想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搂着pm一下购买链接呢,也想买几个

PM不了,VIP没有权限

网友:
不仅仅是MOS的价格。过流芯片在负极进行过流监测,远远比在正极做过流监测简单得多

网友:
在哪里买的呢,给个关键词也行啊

网友E:
放负端好处就是简单。电池本身是一个二端独立系统。只有你们关心正负极。电池自己一点不care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负端好处就是简单。电池本身是一个二端独立系统。只有你们关心正负极。电池自己一点不care ...

是的。对于没有对外通讯的电池系统,负极保护是优先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