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灶打火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12-10):
上次抽油烟机坏了还没弄,这两天燃气灶又坏了。

燃气灶有两个火口
开始是打不着,我以为没电了,换电池好了
第二天有一个不打火,一个正常,我打算拆开看看,但只是把他从整体厨房上拔出来擦了擦油,试了一下又好了。

第三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打不着的那个火口还是打不着,但能打着的那个可以一下子把两个都打着!!!

太神奇了。。。
红日的红外线天然气燃气灶。

这是啥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别着急,等第四天看看啥情况

网友:
直接换升压模组

网友A:
有打火吗

网友B:
还是换机械打火的吧。。话说我17年刚搬住的地方,以为那个老旧灶是电池的,还买了一堆电池,还买了个火机用来点火(之前住的地方为了点火我把手上的毛都烤焦不少)结果用时发现没地方放电池突然我灵感一来,叭一下就拧着了电池现在在燃气表里服役,火机不知什么时候就用光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塔铁线松了(点火开关接壳的那个)

网友:
这冬天 天气冷,我这燃气灶打火也困难……
估计是有油在打火开关那里,转动阻倍增。得转动几次,阻力变小了,才能打着。 要么是把温度升高,阻力也会变小。 火花随时打都是有的,只是没听到燃气出来的气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打火吗

坏的时候不打火,一点声音也没有。

网友:
看下是不是弄湿了,洗完锅会等弄干再放上去的人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机械打火的吧。。话说我17年刚搬住的地方,以为那个老旧灶是电池的,还买了一堆电池,还买了个火机用 ...

毛挺多,哈哈

网友:
一个灶头分内外火圈。楼主内火圈点不然是不是?调节内火圈鸭舌帽样的阀门就可以了。燃气压力太大所以点不然。

网友:
打火针有没有放电火花?用点然的纸能不能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