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关于FPGA实现低功耗DDR控制器的需求

楼主(2020-12-10):
有偿寻求帮助,报酬由乙方来定

主要解决Xilinx A7实现低功耗DDR控制器,目前遇到的问题是通过Vivado MIG生成的DDR控制器功耗太大,

已知可以通过“几乎抛弃MIG生成的IP”方式来实现此控制器,但是限于时间和精力,不打算自己弄,所以看有

没有弄过此方面或者想挑战一下的同仁。如果顺利完成,后续还有很多可以合作的

硬件由我们来提供,最终给出控制器IP源码,测试源码,测试结果

FPGA:XC7A100TCSG324-2
DDR:MT41K64M16TW-107
测试要求:代码在vivado平台下编译完成,加载到硬件,能够测试全空间读写并校验,给出检验测试结果和实际带宽测试结果(不要求达到极限速率)
时间要求:15天
开发费用:待定(沟通商定)

联系方式:13810050823(同微信)

网友A:
MIG功耗大? 你的错觉吧。你把RTT和ODT调小就好了。功耗主要是这两个货(RTT是DDR3的,每根DQ都相当于一对电阻接VDD和GND,ODT是FPGA的,就是那个IN_TERM)。对我来说,MIG主要是占面积太大了而且我之前有一版布线是每组DQM分别等长,结果MIG就是死活不工作,我不得已写了个DLL Off模式的应急。但是MIG和S6的MCB确实可以跑到97%以上的带宽(Out-Of-Order访问,GPU/AI芯片之类的应用场景,能保持接近100%的吞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G功耗大? 你的错觉吧。你把RTT和ODT调小就好了。功耗主要是这两个货(RTT是DDR3的,每根DQ都相当于一对电 ...

RTT的设置就三项稍后都试一下,外部电阻都去掉了

即使是面积下来了,也同样变相降功耗了,也是想彻底解决此问题,因此寻求外部资源帮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G功耗大? 你的错觉吧。你把RTT和ODT调小就好了。功耗主要是这两个货(RTT是DDR3的,每根DQ都相当于一对电 ...

兄弟要不要试一下,给你发套硬件过去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T的设置就三项稍后都试一下,外部电阻都去掉了

即使是面积下来了,也同样变相降功耗了,也是想彻底解 ...

放心好了,没多少功耗。那点面积耗的电还没有两个pll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好了,没多少功耗。那点面积耗的电还没有两个pll高。

目前已知相同硬件,基于MIG和基于优化后的MIG,功耗至少相差0.5w,这0.5w非常关键,整机功耗也才不到2w,所以DDR这部分一定要做到极致,要不然没有优势了

楼主:
在顺便吐槽一下,30多人的研发团队,就两个FPGA工程师,哎,招FPGA工程师太难了

网友:
资源占的少  功耗就小了 官方的功能全 资源占得多 可以搜下LiteX libraries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知相同硬件,基于MIG和基于优化后的MIG,功耗至少相差0.5w,这0.5w非常关键,整机功耗也才不到2w, ...

你这才2w,可以忽略不计。我fpga带3个传感器整机下来得4w出头,我还没嫌它热呢。。s6的mcb只要例化了就是0.4w以上的功耗。你再缩点吧。把ddr3降到667mbps(333mhz),然后把rtt调到能调的最大值(150r?)和odt(或者也调到最大值,不放心的话),或者做一下ber验证,按你们设计需求不跑程序只放数据的话ber大点也无所谓,功耗能再降0.5w。

fpga能沉下来做的人不多,而且这玩意跟设计思想非常密切,每天都会有小的改进,几天有个新思路很正常,一个大的模块憋几个月也很正常。。招不到人还是你钱给少了。。我这1万招的状态机写的跟翔一样,现在也是我一个人在扛。。9月份开始用了2个半月才研发出来一套可伸缩cnn核,在小fpga上测试单核4cu24乘法器能跑到3gmac以上,功能稳定。现在在搞产品国产化迁移,ram是个坑,算法之前大量用了xilinx的大容量lut6,这迁移过来只能用bram,我搞了2周了都有。。今天把绝大多数isp算法都成功精简了,firnware也改差不多了,总算快收尾了啊。。

再说了,你都上100t了,还省个蛋的电。本来a7就是高性能方向的。没必要抠那么一点电。除非你电池供电。另外,电池供电fpga并不合适。哪怕是超低功耗的安路也有150mw的静态功耗(当然它可以做到1w动态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才2w,可以忽略不计。我fpga带3个传感器整机下来得4w出头,我还没嫌它热呢。。s6的mcb只要例化了就是 ...

现在思路是抛弃MIG,几乎自己写控制器,这条路是可行的,友商已经验证,所以我们也想尝试一下,功耗降低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B:
litex 的 DDR 控制器实验一下,如果接近目标,可以尝试再优化,重新写就太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tex 的 DDR 控制器实验一下,如果接近目标,可以尝试再优化,重新写就太不划算了。 ...

litex???没了解过,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litex???没了解过,还请大神指教

https://github.com/enjoy-digital/litedram

需要点 python 技能,然后需要核对接口。

网友:
少用两个bm试试呢,虽然我觉得 mc那块功耗不大,但是phy那里都是固化的没法给你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