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性驱动直流有刷电机,正反转切换

楼主(2020-12-10):
看了些资料说单极性(一个半桥互补pwm,另一个半桥开关控制),不能快速切换正反转,为什么不行

网友:
是不是没有续流?

网友:
三、单极性PWM的特点

  单极模式,即电机电枢驱动电压极性是单一的。

  优点:启动快,能加速,刹车,能耗制动,能量反馈,调速性能不如双极模式好,但是相差不多,电机特性也比较好。如果接成H桥模式,也能实现反转。在负载超速时也能提供反向力矩。

  缺点:刹车时,不能减速到0,速度接近0速度时没有制动力。不能突然倒转。动态性能不好,调速静差稍大。

网友A:
五、双极性PWM的特点

  双极模式,即电枢电压极性是正负交替的。

  优点:能正反转运行,启动快,调速精度高,动态性能好,调速静差小,调速范围大,能加速,减速,刹车,倒转,能在负载超过设定速度时,提供反向力矩,能克服电机轴承的静态摩擦力,产生非常低的转速。

  缺点:控制电路复杂。

这个不能快速切换正反转, 关键是这个所谓的快速切换要多快才满足你的要求。 有现成的电路,实测一下不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双极性PWM的特点

  双极模式,即电枢电压极性是正负交替的。

是没有理解为什么不能切换

网友(2021-01-16):
用的什么方式,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换相时信号波形

网友B: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是4个NMOS+自举模式?只要有死区保护时间可以进行快速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是4个NMOS+自举模式?只要有死区保护时间可以进行快速切换。 ...

是的,4个NMOS加自举,网上文档都是说不能快速切换,麻烦再解析一下。为啥不能切换,我感觉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4个NMOS加自举,网上文档都是说不能快速切换,麻烦再解析一下。为啥不能切换,我感觉可以啊 ...

可以快速切换,只是某些频率下不可以。

极低频率切换方向:电机正转,暴力刹车(短接电机刹车还行,但这是电机没停就反向供电,肯定过载),刹停后开始反向旋转,反复循环。
如果只是偶尔这样做,如果电机和MOS可以承受,如果电源有能力吸收电机刹车时发出来的电,那么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承受能力较差,就可能烧坏。

低频率切换方向:电机像电动牙刷那样快速正反震动,幅度可以是震动到正反N圈。
这个情况下基本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加速和刹车,发热很大,基本没有能这么用的。(电动牙刷是特殊的电机结构)

高频率切换方向:一般情况下1khz~20khz之间会有噪音,但不会有不好的发热(电机电感起作用),占空比50%电机停止,低于50%电机反转,高于50%电机正转。
选个高于20Khz的频率避免噪音,如果是低压小电机给到100khz也没问题(MOS驱动的速度得够),并且占空比50%时静态电流很小。
这样用电机控制效果很好,你可以找个电位器给单片机ADC然后得到一个方便调节的PWM占空比给MOS的H桥试一下,设置好死区不要直通,注意加减速和运行中电流不要过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