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拆焊台发热芯替换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10):
BGA拆焊台发热芯烧了,拆开测量尺寸发现和淘宝上热风枪的不太一样(暂时不考虑风枪一般是粗细两组发热芯的问题),BGA专用发热芯贵,要百八十一只,风枪的就便宜很多,这个有便宜好用的替代方案吗?

网友:
这个和吹风机里的很像,你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的

楼主:
主要区别就是尺寸,BGA发热芯一般采用直径32mm的,比风枪用的要细。再就是电热丝里穿了拉绳,说是避免发热时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