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四十八章双目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

楼主(2020-12-1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达芬奇FPGA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达芬奇之FPGA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2433549650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fpga/zdyz_dafenqi.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对正点原子FPGA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加群讨论:
905624739 点击加入:

第四十八章双目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

双目摄像头是在一个模组上集成了两个摄像头,实现双通道图像采集的功能。双目摄像头一般应用于安防监控、立体视觉测距、三维重建等领域。本试验只做最基础的工作,把双目OV5640摄像头实时采集到的图像分左右两半显示在LCD屏幕上。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4848.1简介
48.2实验任务
48.3硬件设计
48.4程序设计
48.5下载验证

48.1简介
摄像头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一般分为单目摄像头、双目摄像头和多目摄像头。单目摄像头目前使用最为广泛;双目摄像头主要应用于单目摄像头无法胜任的场合,如测距领域,根据两个摄像头的视差,辅以一定的算法,人们可以计算物体的距离;当然针对一些特殊的应用,目前市场上也出现了多目摄像头,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场景。在“OV5640摄像头LCD显示实验”中对OV5640的视频传输时序、SCCB协议以及寄存器的配置信息等内容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不是很熟悉的话,请参考之前的实验。本次实验将在前面单目OV5640摄像头的基础上学习双目摄像头的LCD显示。
48.2实验任务
本章实验任务是利用双目OV5640摄像头采集图像,将采集到的图像实时显示在LCD屏幕上,两幅图像分别占据LCD屏的左右半边。
48.3硬件设计
达芬奇开发板上有两个扩展口,分别是J2和J3。达芬奇开发板的J3扩展口与LCD屏的管脚复用,故本次实验采用J2扩展口来连接双目OV5640摄像头。J2扩展口原理图如图 48.3.1所示:

图 48.3.1 J2扩展接口原理图

ATK-Dual-OV5640是正点原子推出的一款双目OV5640摄像头模块,其硬件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8.3.2 ATK-Dual-OV5640原理图

该模块通过2*20排母(2.54mm间距)同外部连接,连接时将双目摄像头的排母直接插在开发板上的J2扩展口即可,模块实物连接图如图 48.3.3所示:

图 48.3.3 双目摄像头模块实物连接图

由于LCD接口和DDR3引脚数目较多且在前面相应的章节中已经给出它们的管脚列表,这里只列出双目摄像头相关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48.3.1 OV5640摄像头管脚分配

双目摄像头XDC约束文件如下:
#CAMERA
################ J2 ###########################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L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scl_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U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sda_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8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1[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20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1[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20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1[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H20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1[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M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pclk_1]
create_clock -period 40.000 -name cmos_pclk [get_ports cam_pclk_1]
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ROUTE FALSE [get_nets cam_pclk_1_IBUF]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L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vsync_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T2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href_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rst_n_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M20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1[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21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1[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G20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1[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L18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1[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F21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pwdn_1]
#摄像头2接口的时钟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F18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pwdn_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D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scl_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M2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sda_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L21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2[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K21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2[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H22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2[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G21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2[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D19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pclk_2]
create_clock -period 40.000 -name cmos_pclk [get_ports cam_pclk_2]
set_property CLOCK_DEDICATED_ROUTE FALSE [get_nets cam_pclk_2_IBUF]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E17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vsync_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N2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href_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M21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cam_rst_n_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K22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2[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22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2[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G22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2[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E19 IOSTANDARD LVCMOS33 IOB TRUE} [get_ports {cam_data_2[7]}]
48.4程序设计
根据实验任务,首先设计如图 48.4.1所示的系统框图,本章实验的系统框架延续了“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整体架构。包括以下模块:时钟模块、图像分辨率设置模块、DDR控制器模块、摄像头驱动模块和LCD顶层模块。其中时钟模块、图像分辨率设置模块和摄像头驱动模块没有做任何修改,这些模块在“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已经说明过,这里不再详述,本次实验对DDR控制模块和LCD顶层模块做了修改。

图 48.4.1 顶层系统框图

时钟模块(clk_wiz_0):时钟模块通过调用MMCM IP核实现,共输出2个时钟,频率分别为200Mhz(DDR3参考时钟)和50Mhz时钟。200Mhz时钟作为DDR控制模块的参考时钟,由MIG IP核产生的ui_clk(本次设计为100Mhz)作为DDR控制模块的驱动时钟,50Mhz时钟作为OV5640驱动模块、摄像头图像分辨率设置模块和LCD顶层模块的驱动时钟。
图像分辨率设置模块(picture_size):图像尺寸配置模块用于配置摄像头输出图像尺寸的大小,此外还完成了DDR3的读写结束地址设置。有关图像分辨率设置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章节。
LCD顶层模块(lcd_rgb_top):LCD顶层模块负责驱动LCD屏的驱动信号的输出,同时为其他模块提供屏体参数、场同步信号和数据请求信号。
摄像头驱动模块:本模块由原先的IIC驱动,OV5640 IIC配置,摄像头图像采集封装而成,这样做是为了减少顶层模块的代码量,增强可读性,同时有利于代码的维护和管理。由于本次实验连接了两个相同的摄像头,因此我们会对摄像头驱动模块例化两次,将两个驱动模块输出的数据和数据有效使能全部连接到DDR控制模块。有关摄像头驱动模块的详细介绍请大家参考“OV5640摄像头RGBT-LCD显示实验”章节。
DDR控制模块(ddr3_top):DDR读写控制器模块负责驱动DDR片外存储器,缓存图像传感器输出的图像数据。该模块将MIG IP核复杂的读写操作封装成类似FIFO的用户接口,非常方便用户的使用。
下面是顶层模块的原理图:

图 48.4.2 顶层模块原理图

本次实验是在“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基础上作修改,主要修改了DDR控制模块和LCD顶层模块,而其余模块基本相同,因此接下来只介绍DDR控制模块模块和LCD顶层模块。前面的实验,使用读写各一个FIFO,并在DDR3中开辟了两个缓冲区,而本实验有两个摄像头,所以读写需要各增加一个FIFO,总共四个,同时在从DDR3中再开辟了两个缓冲区,达到四个缓冲区,而满足两组摄像头数据的处理需要。
下面就顶层模块与“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顶层代码的改动的部分做介绍。
115  //ov5640 驱动
116 ov5640_dri u_ov5640_dri_1(
117     .clk               (clk_50m),
118     .rst_n             (rst_n),
119
120     .cam_pclk          (cam_pclk_1),
121     .cam_vsync         (cam_vsync_1),
122     .cam_href          (cam_href_1 ),
123     .cam_data          (cam_data_1 ),
124     .cam_rst_n         (cam_rst_n_1),
125     .cam_pwdn          (cam_pwdn_1),
126     .cam_scl           (cam_scl_1  ),
127     .cam_sda           (cam_sda_1  ),
128
129     .capture_start     (init_calib_complete),
130     .cmos_h_pixel      (h_disp[12:1]),
131     .cmos_v_pixel      (v_disp),
132     .total_h_pixel     (total_h_pixel),
133     .total_v_pixel     (total_v_pixel),
134     .cmos_frame_vsync  (cmos_frame_vsync_1),
135     .cmos_frame_href   (),
136     .cmos_frame_valid  (cmos_frame_valid_1),
137     .cmos_frame_data   (wr_data_1)
138     );
139
140   //ov5640 驱动
141 ov5640_dri u_ov5640_dri_2(
142     .clk               (clk_50m),
143     .rst_n             (rst_n),
144
145     .cam_pclk          (cam_pclk_2 ),
146     .cam_vsync         (cam_vsync_2),
147     .cam_href          (cam_href_2 ),
148     .cam_data          (cam_data_2),
149     .cam_rst_n         (cam_rst_n_2),
150     .cam_pwdn          (cam_pwdn_2 ),
151     .cam_scl           (cam_scl_2  ),
152     .cam_sda           (cam_sda_2 ),
153
154     .capture_start     (init_calib_complete),
155     .cmos_h_pixel      (h_disp[12:1]),
156     .cmos_v_pixel      (v_disp),
157     .total_h_pixel     (total_h_pixel),
158     .total_v_pixel     (total_v_pixel),
159     .cmos_frame_vsync  (cmos_frame_vsync_2),
160     .cmos_frame_href   (),
161     .cmos_frame_valid  (cmos_frame_valid_2),
162     .cmos_frame_data   (wr_data_2)
163     );

这段代码是对OV5640驱动模块的一个顶层例化,负责驱动OV5640外设,采集图像等作用。因为本次实验用的是双目摄像头,所以顶层需要例化两次。
在程序的第120行至第127行和第145至第152行,这几行的信号都是与外设OV5640相连的,负责驱动摄像头。
在程序的第129行和154行,这个信号的作用是保证OV5640驱动模块在DDR3初始化没有完成之前不会对图像进行采集。
在程序的第130行至第133行和第155行至第158行,这四个信号是摄像头配置时需要的参数,使摄像头输出本次实验需要的行场分辨率和计算帧率的相关参数。在130行和155行将LCD屏的行分辨率除以2的原因是本次实验用的是双目摄像头,最终显示的效果是将双目OV5640摄像头实时采集到的图像分左右两半显示在LCD屏幕上,故摄像头需要采集的图像的行分辨率是LCD屏的行分辨率一半,场分辨率两者是相同的。
在程序的第136行至第137行和第161行至第162行,OV5640驱动模块输出的数据有效使能信号和有效数据连接到DDR控制模块,实现了图像数据的缓存。
166 ddr3_top u_ddr3_top (
167     .clk_200               (clk_200),               //系统时钟
168     .sys_rst_n             (rst_n),                 //复位,低有效
169     .sys_init_done         (sys_init_done),         //系统初始化完成
170     .init_calib_complete   (init_calib_complete),   //ddr3初始化完成信号
171     //ddr3接口信号
172     .app_addr_rd_min       (28'd0),                 //读DDR3的起始地址
173     .app_addr_rd_max       (ddr3_addr_max[27:1]),   //读DDR3的结束地址
174     .rd_bust_len           (h_disp[10:3]),          //从DDR3中读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175     .app_addr_wr_min       (28'd0),                 //写DDR3的起始地址
176     .app_addr_wr_max       (ddr3_addr_max[27:1]),   //写DDR3的结束地址
177     .wr_bust_len           (h_disp[10:3]),          //从DDR3中写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178     // DDR3 IO接口
179     .ddr3_dq               (ddr3_dq),               //DDR3 数据
180     .ddr3_dqs_n            (ddr3_dqs_n),            //DDR3 dqs负
181     .ddr3_dqs_p            (ddr3_dqs_p),            //DDR3 dqs正
182     .ddr3_addr             (ddr3_addr),             //DDR3 地址
183     .ddr3_ba               (ddr3_ba),               //DDR3 banck 选择
184     .ddr3_ras_n            (ddr3_ras_n),            //DDR3 行选择
185     .ddr3_cas_n            (ddr3_cas_n),            //DDR3 列选择
186     .ddr3_we_n             (ddr3_we_n),             //DDR3 读写选择
187     .ddr3_reset_n          (ddr3_reset_n),          //DDR3 复位
188     .ddr3_ck_p             (ddr3_ck_p),             //DDR3 时钟正
189     .ddr3_ck_n             (ddr3_ck_n),             //DDR3 时钟负
190     .ddr3_cke              (ddr3_cke),              //DDR3 时钟使能
191     .ddr3_cs_n             (ddr3_cs_n),             //DDR3 片选
192     .ddr3_dm               (ddr3_dm),               //DDR3_dm
193     .ddr3_odt              (ddr3_odt),              //DDR3_odt
194     //用户
195     .wr_clk_1              (cam_pclk_1),            //摄像头1时钟
196     .wr_vsync_1            (cmos_frame_vsync_1),    //摄像头1场信号
197     .datain_valid_1        (cmos_frame_valid_1),    //数据1有效使能信号
198     .datain_1              (wr_data_1),             //有效数据1
199     .wr_clk_2              (cam_pclk_2),            //摄像头2时钟
200     .wr_vsync_2            (cmos_frame_vsync_2),    //摄像头2场信号
201     .datain_valid_2        (cmos_frame_valid_2),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202     .datain_2              (wr_data_2),             //有效数据
203
204     .h_disp                (h_disp),
205     .rd_clk                (lcd_clk),               //rfifo的读时钟
206     .rd_vsync              (rd_vsync),              //lcd场信号
207     .dataout               (rd_data),               //rfifo输出数据
208     .rdata_req             (rdata_req)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209      );

在程序的第173和第176行,本次实验摄像头采集的图像的行分辨率只有LCD屏的一半,场分辨率是相同的,故最大读写地址信号(ddr3_addr_max)必须要除以二才是最后存到DDR的最大读写地址,但代码中将最低一位舍去,相当于信号右移一位,等同于除以二。
在程序的第174和第177行,信号(wr_bust_len)和信号(rd_bust_len)表示一次向DDR3读或写的长度,因为输入DDR3顶层模块的数据和从DDR3顶层模块输出的数据都为16bit,而MIG的数据位宽为128bit,所以一次写两行或读一行的长度是LCD屏水平分辨率除以8(128bit/16bit),这里将wr_bust_len和rd_bust_len的低三位舍去,相当于信号右移三位,等同于除以八。本次实验摄像头采集的图像的行分辨率只有LCD屏的一半,所以这次实验往DDR3一次读写的数据大小是写两行或者读一行。
本次实验的时钟模块、摄像头驱动模块、图像分辨率设置模块和摄像头驱动模块没有做任何修改,这些模块在“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已经说明过,这里不再详述。本次实验只对DDR控制模块和LCD顶层模块做了修改,本次实验着重讲解这两个模块。下面是DDR控制模块的系统框图:

图 48.4.3 DDR控制模块的系统框图

结合图可以看出相较于“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本次实验将FIFO调度模块替换成了FIFO顶层调度模块。本次实验是两个摄像头采集数据并且把数据存入两个写FIFO,两个写FIFO再将数据写入DDR3的两个不同的存储空间中,接着两个读FIFO分别从两个对应的DDR3地址空间中取出数据,最后两组数据一起拼接为完整一帧LCD图像,达到一个屏幕同时显示两幅图像的效果。在DDR3处理数据的时候,两组数据流相当于过独木桥,需要分时“排队”进出;同样在显示端,两组数据也要“排队”显示,所以本次实验的FIFO顶层调度模块的作用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两个FIFO调度模块的信号进行切换。
下面是DDR控制模块的原理图:

图 48.4.4 DDR控制模块的原理图

DDR读写模块:该模块负责与MIG模块的命令和地址的交互,根据FIFO顶层调度模块中各个FIFO的剩余数据量来切换DDR3的读写命令和地址。
MIG模块:MIG模块(mig_7series_0)负责连接外设和FPGA,详细说明请看“DDR3读写测试实验”。
FIFO顶层调度模块:负责对输入和输出的数据进行时钟域的切换和位宽的转换,并根据DDR读写模块输出的使能来调度四个FIFO的数据。
下面是DDR控制模块的代码:
1   module ddr3_top(
2       input              clk_200m            ,   //ddr3参考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   //复位,低有效
4       input              sys_init_done       ,   //系统初始化完成
5       //DDR3接口信号
6       input   [27:0]     app_addr_rd_min     ,   //读ddr3的起始地址
7       input   [27:0]     app_addr_rd_max     ,   //读ddr3的结束地址
8       input   [7:0]      rd_bust_len         ,   //从ddr3中读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9       input   [27:0]     app_addr_wr_min     ,   //读ddr3的起始地址
10      input   [27:0]     app_addr_wr_max     ,   //读ddr3的结束地址
11      input   [7:0]      wr_bust_len         ,   //从ddr3中读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12      // DDR3 IO接口
13      inout   [15:0]     ddr3_dq             ,   //ddr3 数据
14      inout   [1:0]      ddr3_dqs_n          ,   //ddr3 dqs负
15      inout   [1:0]      ddr3_dqs_p          ,   //ddr3 dqs正
16      output  [13:0]     ddr3_addr           ,   //ddr3 地址
17      output  [2:0]      ddr3_ba             ,   //ddr3 banck 选择
18      output             ddr3_ras_n          ,   //ddr3 行选择
19      output             ddr3_cas_n          ,   //ddr3 列选择
20      output             ddr3_we_n           ,   //ddr3 读写选择
21      output             ddr3_reset_n        ,   //ddr3 复位
22      output  [0:0]      ddr3_ck_p           ,   //ddr3 时钟正
23      output  [0:0]      ddr3_ck_n           ,   //ddr3 时钟负
24      output  [0:0]      ddr3_cke            ,   //ddr3 时钟使能
25      output  [0:0]      ddr3_cs_n           ,   //ddr3 片选
26      output  [1:0]      ddr3_dm             ,   //ddr3_dm
27      output  [0:0]      ddr3_odt            ,   //ddr3_odt
28      //用户
29      input              wr_clk_1            ,   //wfifo时钟
30      input              datain_valid_1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31      input   [15:0]     datain_1            ,   //有效数据
32      input              wr_load_1           ,   //输入源场信号
33      input              wr_clk_2            ,   //wfifo时钟
34      input              datain_valid_2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35      input   [15:0]     datain_2            ,   //有效数据
36      input              wr_load_2           ,   //输入源场信号
37
38      input   [12:0]     h_disp              ,   //摄像头水平分辨率
39      input              rd_clk              ,   //rfifo的读时钟
40      input              rdata_req           ,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41      input              rd_load             ,   //输出源场信号
42      output  [15:0]     dataout             ,   //rfifo输出数据
43      output             init_calib_complete     //ddr3初始化完成信号
44
45      );
46
47   //wire define
48  wire                  ui_clk               ;   //用户时钟
49  wire [27:0]           app_addr             ;   //ddr3 地址
50  wire [2:0]            app_cmd              ;   //用户读写命令
51  wire                  app_en               ;   //MIG IP核使能
52  wire                  app_rdy              ;   //MIG IP核空闲
53  wire [127:0]          app_rd_data          ;   //用户读数据
54  wire                  app_rd_data_end      ;   //突发读当前时钟最后一个数据
55  wire                  app_rd_data_valid    ;   //读数据有效
56  wire [127:0]          app_wdf_data         ;   //用户写数据
57  wire                  app_wdf_end          ;   //突发写当前时钟最后一个数据
58  wire [15:0]           app_wdf_mask         ;   //写数据屏蔽
59  wire                  app_wdf_rdy          ;   //写空闲
60  wire                  app_sr_active        ;   //保留
61  wire                  app_ref_ack          ;   //刷新请求
62  wire                  app_zq_ack           ;   //ZQ 校准请求
63  wire                  app_wdf_wren         ;   //ddr3 写使能
64  wire                  clk_ref_i            ;   //ddr3参考时钟
65  wire                  sys_clk_i            ;   //MIG IP核输入时钟
66  wire                  ui_clk_sync_rst      ;   //用户复位信号
67  wire [20:0]           rd_cnt               ;   //实际读地址计数
68  wire [3 :0]           state_cnt            ;   //状态计数器
69  wire [23:0]           rd_addr_cnt          ;   //用户读地址计数器
70  wire [23:0]           wr_addr_cnt          ;   //用户写地址计数器
71  wire                  rfifo_wren           ;   //从ddr3读出数据的有效使能
72  wire                  init_calib_complete  ;   //ddr3初始化完成信号
73  wire [127:0]          rfifo_wdata_1        ;   //rfifo1输入数据
74  wire [127:0]          rfifo_wdata_2        ;   //rfifo2输入数据
75  wire [10:0]           wfifo_rcount_1       ;   //wfifo1剩余数据计数
76  wire [10:0]           wfifo_rcount_2       ;   //wfifo2剩余数据计数
77  wire [10:0]           rfifo_wcount_1       ;   //rfifo1写进数据计数
78  wire [10:0]           rfifo_wcount_2       ;   //rfifo2写进数据计数
79
80  //*****************************************************
81  //**                    main code
82  //*****************************************************
83
84  //读写模块
85   ddr3_rw u_ddr3_rw(
86      .ui_clk               (ui_clk)              ,
87      .ui_clk_sync_rst      (ui_clk_sync_rst)     ,
88      //MIG 接口
89      .init_calib_complete  (init_calib_complete) ,   //ddr3初始化完成信号
90      .app_rdy              (app_rdy)             ,   //MIG IP核空闲
91      .app_wdf_rdy          (app_wdf_rdy)         ,   //写空闲
92      .app_rd_data_valid    (app_rd_data_valid)   ,   //读数据有效
93      .app_rd_data          (app_rd_data)         ,   //读数据
94      .app_addr             (app_addr)            ,   //ddr3 地址
95      .app_en               (app_en)              ,   //MIG IP核使能
96      .app_wdf_wren         (app_wdf_wren)        ,   //ddr3 写使能
97      .app_wdf_end          (app_wdf_end)         ,   //突发写当前时钟最后一个数据
98      .app_cmd              (app_cmd)             ,   //用户读写命令
99      //DDR3 地址参数
100     .app_addr_rd_min      (app_addr_rd_min)     ,   //读ddr3的起始地址
101     .app_addr_rd_max      (app_addr_rd_max)     ,   //读ddr3的结束地址
102     .rd_bust_len          (rd_bust_len)         ,   //从ddr3中读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103     .app_addr_wr_min      (app_addr_wr_min)     ,   //写ddr3的起始地址
104     .app_addr_wr_max      (app_addr_wr_max)     ,   //写ddr3的结束地址
105     .wr_bust_len          (wr_bust_len)         ,   //从ddr3中写数据时的突发长度
106     //用户接口
107     .rfifo_wren_1         (rfifo_wren_1)        ,   //rfifo写使能
108     .rfifo_wdata_1        (rfifo_wdata_1)       ,   //rfifo写数据
109     .rfifo_wren_2         (rfifo_wren_2)        ,   //rfifo写使能
110     .rfifo_wdata_2        (rfifo_wdata_2)       ,   //rfifo写数据
111     .wfifo_rden_1         (wfifo_rden_1)        ,   //写端口FIFO1中的读使能
112     .wfifo_rden_2         (wfifo_rden_2)        ,   //写端口FIFO2中的读使能
113     .rd_load              (rd_load)             ,   //输出源场信号
114     .wr_load_1            (wr_load_1)           ,   //输入源场信号
115     .wr_load_2            (wr_load_2)           ,   //输入源场信号
116     .wfifo_rcount_1       (wfifo_rcount_1)      ,   //wfifo剩余数据计数
117     .rfifo_wcount_1       (rfifo_wcount_1)      ,   //rfifo写进数据计数
118     .wfifo_rcount_2       (wfifo_rcount_2)      ,   //wfifo剩余数据计数
119     .rfifo_wcount_2       (rfifo_wcount_2)      ,   //rfifo写进数据计数
120     .wr_clk_2             (wr_clk_2)            ,   //wfifo时钟
121     .wr_clk_1             (wr_clk_1)                //wfifo时钟
122     );
123
124 //MIG IP核模块
125 mig_7series_0 u_mig_7series_0 (
126     // Memory interface ports
127     .ddr3_addr           (ddr3_addr)            ,
128     .ddr3_ba             (ddr3_ba)              ,
129     .ddr3_cas_n          (ddr3_cas_n)           ,
130     .ddr3_ck_n           (ddr3_ck_n)            ,
131     .ddr3_ck_p           (ddr3_ck_p)            ,
132     .ddr3_cke            (ddr3_cke)             ,
133     .ddr3_ras_n          (ddr3_ras_n)           ,
134     .ddr3_reset_n        (ddr3_reset_n)         ,
135     .ddr3_we_n           (ddr3_we_n)            ,
136     .ddr3_dq             (ddr3_dq)              ,
137     .ddr3_dqs_n          (ddr3_dqs_n)           ,
138     .ddr3_dqs_p          (ddr3_dqs_p)           ,
139     .ddr3_cs_n           (ddr3_cs_n)            ,
140     .ddr3_dm             (ddr3_dm)              ,
141     .ddr3_odt            (ddr3_odt)             ,
142     // Application interface ports
143     .app_addr            (app_addr)             ,
144     .app_cmd             (app_cmd)              ,
145     .app_en              (app_en)               ,
146     .app_wdf_data        (app_wdf_data)         ,
147     .app_wdf_end         (app_wdf_end)          ,
148     .app_wdf_wren        (app_wdf_wren)         ,
149     .app_rd_data         (app_rd_data)          ,
150     .app_rd_data_end     (app_rd_data_end)      ,
151     .app_rd_data_valid   (app_rd_data_valid)    ,
152     .init_calib_complete (init_calib_complete)  ,
153
154     .app_rdy             (app_rdy)              ,
155     .app_wdf_rdy         (app_wdf_rdy)          ,
156     .app_sr_req          ()                     ,
157     .app_ref_req         ()                     ,
158     .app_zq_req          ()                     ,
159     .app_sr_active       (app_sr_active)        ,
160     .app_ref_ack         (app_ref_ack)          ,
161     .app_zq_ack          (app_zq_ack)           ,
162     .ui_clk              (ui_clk)               ,
163     .ui_clk_sync_rst     (ui_clk_sync_rst)      ,
164     .app_wdf_mask        (31'b0)                ,
165     // System Clock Ports
166     .sys_clk_i           (clk_200m)             ,
167     // Reference Clock Ports
168     .clk_ref_i           (clk_200m)             ,
169     .sys_rst             (sys_rst_n)
170     );
171
172 ddr3_fifo_ctrl_top u_ddr3_fifo_ctrl_top(
173     .rst_n             (sys_rst_n &&sys_init_done),  //复位信号
174     .rd_clk            (rd_clk)                   ,  //rfifo时钟
175     .clk_100           (ui_clk)                   ,  //用户时钟
176     //fifo1接口信号
177     .wr_clk_1          (wr_clk_1)                 ,  //wfifo时钟
178     .datain_valid_1    (datain_valid_1)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179     .datain_1          (datain_1)                 ,  //有效数据
180     .wr_load_1         (wr_load_1)                ,  //输入源场信号
181     .rfifo_din_1       (rfifo_wdata_1)            ,  //rfifo写数据
182     .rfifo_wren_1      (rfifo_wren_1)             ,  //rfifo写使能
183     .wfifo_rden_1      (wfifo_rden_1)             ,  //wfifo读使能
184     .wfifo_rcount_1    (wfifo_rcount_1)           ,  //wfifo剩余数据计数
185     .rfifo_wcount_1    (rfifo_wcount_1)           ,  //rfifo写进数据计数
186     //fifo2接口信号
187     .wr_clk_2          (wr_clk_2)                 ,  //wfifo时钟
188     .datain_valid_2    (datain_valid_2)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189     .datain_2          (datain_2)                 ,  //有效数据
190     .wr_load_2         (wr_load_2)                ,  //输入源场信号
191     .rfifo_din_2       (rfifo_wdata_2)            ,  //rfifo写数据
192     .rfifo_wren_2      (rfifo_wren_2)             ,  //rfifo写使能
193     .wfifo_rden_2      (wfifo_rden_2)             ,  //wfifo读使能
194     .wfifo_rcount_2    (wfifo_rcount_2)           ,  //wfifo剩余数据计数
195     .rfifo_wcount_2    (rfifo_wcount_2)           ,  //rfifo写进数据计数
196
197     .h_disp            (h_disp)                   ,  //摄像头水平分辨率
198     .rd_load           (rd_load)                  ,  //输出源场信号
199     .rdata_req         (rdata_req)                ,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200     .pic_data          (dataout)                  ,  //有效数据
201     .wfifo_dout        (app_wdf_data)                //用户写数据
202
203     );
204
205 endmodule

在“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程序中,读写操作地址用了DDR3的两个存储空间,但本次实验开辟了四个存储空间,使得两个摄像头的数据在DDR3的存储中互不影响,也方便调度,所以本次实验需要在“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的程序方面做些改动。具体框图如下图所示:

图 48.4.5 DDR读写控制流程图

图像数据是由两个摄像头分别采集得来的,所以将图像分别存入两个wfifo中。当两个wfifo任意一个fifo剩余的数据量大于本次实验设定的阈值时,DDR读写模块就对其发出读数据请求信号,使fifo中的数据写入DDR3中,保证wfifo不会写满。当两个rfifo任意一个fifo剩余的数据量小于本次实验设定的阈值时,DDR读写模块就向对应的rfifo中写入数据,保证rfifo不会读空。DDR3中开辟了四个存储空间,每个输入源使用两个存储空间,这么做的好处一是对输入源做乒乓操作,防止画面撕裂,另一个是保证两个输入源的数据不会相互干扰。
本次实验中的DDR读写模块是基于“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做的修改,本次实验着重对代码的改动部分做讲解。
40  //localparam
41  localparam IDLE          = 7'b0000001;   //空闲状态
42  localparam DDR3_DONE     = 7'b0000010;   //DDR3初始化完成状态
43  localparam WRITE_1       = 7'b0000100;   //读FIFO保持状态
44  localparam READ_1        = 7'b0001000;   //写FIFO保持状态
45  localparam WRITE_2       = 7'b0010000;   //读FIFO保持状态
46  localparam READ_2        = 7'b0100000;   //写FIFO保持状态
47  localparam READ_WAIT     = 7'b1000000;   //写FIFO保持状态
在代码的40行至47行,相比于“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多添加了三个状态,一个读状态,一个写状态,还有一个读等待状态。
105 //在写状态,MIG空闲且写有效,此时拉高FIFO写使能
106 assign wfifo_rden_1 = (state_cnt == WRITE_1  && (app_rdy && app_wdf_rdy)) ? 1'b1:1'b0;
107
108 //在写状态,MIG空闲且写有效,此时拉高FIFO写使能
109 assign wfifo_rden_2 = (state_cnt == WRITE_2 && (app_rdy && app_wdf_rdy)) ? 1'b1:1'b0;
在代码的105行至109行,根据不同的写状态来给不同的WFIFO发出读数据使能信号。
117 //读端口FIFO1数据没有写完的使能信号
118 always @(posedge ui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19     if(~rst_n || rd_rst)begin
120         rfifo_data_en_1 <= 0;
121     end
122     else begin
123         if(state_cnt == DDR3_DONE  )
124            rfifo_data_en_1 <= 0;
125         else if(state_cnt == READ_1 )
126            rfifo_data_en_1 <= 1;
127         else
128            rfifo_data_en_1 <= rfifo_data_en_1;
129     end
130 end
131
132 //读端口FIFO2数据没有写完的使能信号
133 always @(posedge ui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34     if(~rst_n || rd_rst)begin
135         rfifo_data_en_2 <= 0;
136     end
137     else begin
138         if(state_cnt == DDR3_DONE)
139            rfifo_data_en_2 <= 0;
140         else if(state_cnt == READ_2 )
141            rfifo_data_en_2 <= 1;
142         else
143            rfifo_data_en_2 <= rfifo_data_en_2;
144     end
145 end
在代码的117行至145行,对rfifo_data_en_1和rfifo_data_en_2进行了赋值,这两个信号在读操作开始后拉高,进入DDR3空闲状态拉低。信号为高时表示此次读操作所需要的数据没有全部从DDR3读出来,为低时,表示数据已经全部读出来了。
147  //从ddr3读出的有效数据使能进行计数
148 always @(posedge ui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49     if(~rst_n || rd_rst )begin
150        data_valid_cnt <= 0;
151     end
152     else begin
153         if(state_cnt == DDR3_DONE )
154            data_valid_cnt <= 0;
155         else if(app_rd_data_valid)
156            data_valid_cnt <= data_valid_cnt + 1;
157         else
158            data_valid_cnt <= data_valid_cnt;
159     end
160 end
在代码的147行至160行,对DDR3读出数据的有效使能(app_rd_data_valid)进行了计数。
162  //对DDR读数据的输出端进行选择
163 always @(posedge ui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64     if(~rst_n || rd_rst)begin
165         rfifo_wren_1 <= 0;
166         rfifo_wren_2 <= 0;
167         rfifo_wdata_1 <= 0;
168         rfifo_wdata_2 <= 0;
169     end
170     else begin
171         if(rfifo_data_en_1)begin
172             rfifo_wren_1 <= app_rd_data_valid;
173             rfifo_wdata_1 <= app_rd_data;
174             rfifo_wren_2 <= 0;
175             rfifo_wdata_2 <= 0;
176         end
177         else if(rfifo_data_en_2)begin
178             rfifo_wren_2 <= app_rd_data_valid;
179             rfifo_wdata_2 <= app_rd_data;
180             rfifo_wren_1 <= 0;
181             rfifo_wdata_1 <= 0;
182         end
183         else begin
184             rfifo_wren_2 <= 0;
185             rfifo_wdata_2 <= 0;
186             rfifo_wren_1 <= 0;
187             rfifo_wdata_1 <= 0;
188         end
189
190     end
191 end
在代码的162行至191行,根据信号rfifo_data_en_1和rfifo_data_en_2来判断是哪个rfifo将要空了,并把DDR3读出的数据写入这个rfifo。
193 //将数据读写地址赋给ddr地址
194 always @(*)  begin
195     if(~rst_n)
196         app_addr <= 0;
197     else if(state_cnt == READ_1 )
198         app_addr <= {3'b0,raddr_page_1,1'b0,app_addr_rd_1[22:0]};
199     else if(state_cnt == READ_2 )
200         app_addr <= {3'b1,raddr_page_2,1'b0,app_addr_rd_2[22:0]};
201     else if(state_cnt == WRITE_1 )
202         app_addr <= {3'b0,waddr_page_1,1'b0,app_addr_wr_1[22:0]};
203     else
204         app_addr <= {3'b1,waddr_page_2,1'b0,app_addr_wr_2[22:0]};
205 end

在代码的193行至205行,根据不同的状态写入相对应的地址。在代码的200行和204行,将信号app_addr的高三位赋1,其用意是为了和另一个输入源的存储空间做区分。信号raddr_page_1和waddr_page_1是对同一个输入源的两个存储空间的切换信号,同理信号raddr_page_2和waddr_page_2也是如此。
322 //DDR3读写逻辑实现
323 always @(posedge ui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324     if(~rst_n) begin
325         state_cnt    <= IDLE;
326         wr_addr_cnt_1  <= 24'd0;
327         rd_addr_cnt_1  <= 24'd0;
328         app_addr_wr_1  <= 28'd0;
329         app_addr_rd_1  <= 28'd0;
330         wr_addr_cnt_2  <= 24'd0;
331         rd_addr_cnt_2  <= 24'd0;
332         app_addr_wr_2  <= 28'd0;
333         app_addr_rd_2  <= 28'd0;
334     end
335     else begin
336         case(state_cnt)
337             IDLE:begin
338                 if(init_calib_complete)
339                     state_cnt <= DDR3_DONE ;
340                 else
341                     state_cnt <= IDLE;
342             end
343             DDR3_DONE:begin  //当wfifo1存储数据超过一次突发长度时,跳到写操作1
344                 if(wfifo_rcount_1 >= wr_bust_len - 2 )begin
345                     state_cnt <= WRITE_1;
346                 end         //当wfifo2存储数据超过一次突发长度时,跳到写操作2
347                 else if(wfifo_rcount_2 >= wr_bust_len - 2 )begin
348                     state_cnt <= WRITE_2;
349                 end
350                 else if(raddr_rst_h)begin         //当帧复位到来时,对寄存器进行复位
351                     if(raddr_rst_h_cnt >= 1000 && star_rd_flag)begin
352                         state_cnt <= READ_1;      //保证读fifo在复位时不会进行读操作
353                     end
354                     else begin
355                         state_cnt <= DDR3_DONE;
356                     end
357                 end //当rfifo1存储数据少于设定阈值时,并且输入源1已经写入ddr 1帧数据
358                 else if(rfifo_wcount_1 < 5 && star_rd_flag )begin  //跳到读操作1
359                     state_cnt <= READ_1;
360                 end //当rfifo1存储数据少于设定阈值时,并且输入源1已经写入ddr 1帧数据
361                 else if(rfifo_wcount_2 < 5 && star_rd_flag )begin  //跳到读操作2
362                     state_cnt <= READ_2;
363                 end
364                 else begin
365                     state_cnt <= state_cnt;
366                 end
367
368                 if(raddr_rst_h)begin        //当帧复位到来时,对信号进行复位
369                     rd_addr_cnt_1  <= 24'd0;
370                     app_addr_rd_1 <= app_addr_rd_min;
371                     rd_addr_cnt_2  <= 24'd0;
372                     app_addr_rd_2 <= app_addr_rd_min;
373                 end //当rfifo1存储数据少于设定阈值时,并且输入源1已经写入ddr 1帧数据
374                 else if(rfifo_wcount_1 < 5 && star_rd_flag )begin
375                     rd_addr_cnt_1 <= 24'd0;            //计数器清零
376                     app_addr_rd_1 <= app_addr_rd_1;    //读地址保持不变
377                 end //当rfifo1存储数据少于设定阈值时,并且输入源1已经写入ddr 1帧数据
378                 else if(rfifo_wcount_2 < 5 && star_rd_flag )begin
379                     rd_addr_cnt_2 <= 24'd0;            //计数器清零
380                     app_addr_rd_2 <= app_addr_rd_2;    //读地址保持不变
381                 end
382                 else begin
383                     wr_addr_cnt_1  <= 24'd0;
384                     rd_addr_cnt_1  <= 24'd0;
385                 end
386
387                 if(wr_rst_2)begin             //当帧复位到来时,对信号进行复位
388                     wr_addr_cnt_2  <= 24'd0;
389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min;
390                 end                    //当wfifo存储数据超过一次突发长度时
391                 else if(wfifo_rcount_2 >= wr_bust_len - 2 )begin
392                     wr_addr_cnt_2  <= 24'd0;                   //计数器清零
393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2;            //写地址保持不变
394                  end
395                  else begin
396                     wr_addr_cnt_2  <= wr_addr_cnt_2;
397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2;
398                  end
399
400                  if(wr_rst_1)begin               //当帧复位到来时,对信号进行复位
401                     wr_addr_cnt_1  <= 24'd0;
402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min;
403                 end                  //当wfifo存储数据超过一次突发长度时
404                 else if(wfifo_rcount_1 >= wr_bust_len - 2 )begin
405                     wr_addr_cnt_1  <= 24'd0;                   //计数器清零
406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1;            //写地址保持不变
407                  end
408                  else begin
409                     wr_addr_cnt_1  <= wr_addr_cnt_1;
410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1;
411                  end
412
413             end
414             WRITE_1:   begin
415                 if((wr_addr_cnt_1 == (wr_bust_len - 1)) &&
416                    (app_rdy && app_wdf_rdy))begin        //写到设定的长度跳到等待状态
417                     state_cnt    <= DDR3_DONE;           //写到设定的长度跳到等待状态
418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1 + 8;  //一次性写进8个数,故加8
419                 end
420                 else if(app_rdy && app_wdf_rdy)begin       //写条件满足
421                     wr_addr_cnt_1  <= wr_addr_cnt_1 + 1'd1;//写地址计数器自加
422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1 + 8;   //一次性写进8个数,故加8
423                 end
424                 else begin                                 //写条件不满足,保持当前值
425                     wr_addr_cnt_1  <= wr_addr_cnt_1;
426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1;
427                 end
428             end
429             WRITE_2:   begin
430                 if((wr_addr_cnt_2 == (wr_bust_len - 1)) &&
431                    (app_rdy && app_wdf_rdy))begin         //写到设定的长度跳到等待状态
432                     state_cnt    <= DDR3_DONE;            //写到设定的长度跳到等待状态
433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2 + 8;   //一次性写进8个数,故加8
434                 end
435                 else if(app_rdy && app_wdf_rdy)begin      //写条件满足
436                     wr_addr_cnt_2  <= wr_addr_cnt_2 + 1'd1; //写地址计数器自加
437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2 + 8; //一次性写进8个数,故加8
438                 end
439                 else begin                              //写条件不满足,保持当前值
440                     wr_addr_cnt_2  <= wr_addr_cnt_2;
441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2;
442                 end
443             end
444             READ_1:begin                                  //读到设定的地址长度
445                 if((rd_addr_cnt_1 == (rd_bust_len - 1)) && app_rdy)begin
446                     state_cnt   <= READ_WAIT;             //则跳到空闲状态
447                     app_addr_rd_1 <= app_addr_rd_1 + 8;
448                 end
449                 else if(app_rdy)begin                   //若MIG已经准备好,则开始读
450                     rd_addr_cnt_1 <= rd_addr_cnt_1 + 1'd1; //用户地址计数器每次加一
451                     app_addr_rd_1 <= app_addr_rd_1 + 8; //一次性读出8个数,DDR3地址加8
452                 end
453                 else begin                               //若MIG没准备好,则保持原值
454                     rd_addr_cnt_1 <= rd_addr_cnt_1;
455                     app_addr_rd_1 <= app_addr_rd_1;
456                 end
457
458                 if(wr_rst_2)begin                    //当帧复位到来时,对信号进行复位
459                     wr_addr_cnt_2  <= 24'd0;
460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min;
461                 end
462                  else begin
463                     wr_addr_cnt_2  <= wr_addr_cnt_2;
464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2;
465                  end
466
467                  if(wr_rst_1)begin                   //当帧复位到来时,对信号进行复位
468                     wr_addr_cnt_1  <= 24'd0;
469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min;
470                 end
471                  else begin
472                     wr_addr_cnt_1  <= wr_addr_cnt_1;
473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1;
474                  end
475             end
476             READ_2:begin                         //读到设定的地址长度
477                 if((rd_addr_cnt_2 == (rd_bust_len - 1)) && app_rdy)begin
478                     state_cnt   <= READ_WAIT;             //则跳到空闲状态
479                     app_addr_rd_2 <= app_addr_rd_2 + 8;
480                 end
481                 else if(app_rdy)begin                      //若MIG已经准备好,则开始读
482                     rd_addr_cnt_2 <= rd_addr_cnt_2 + 1'd1; //用户地址计数器每次加一
483                     app_addr_rd_2 <= app_addr_rd_2 + 8; //一次性读出8个数,DDR3地址加8
484                 end
485                 else begin                                 //若MIG没准备好,则保持原值
486                     rd_addr_cnt_2 <= rd_addr_cnt_2;
487                     app_addr_rd_2 <= app_addr_rd_2;
488                 end
489
490                  if(wr_rst_2)begin                  //当帧复位到来时,对信号进行复位
491                     wr_addr_cnt_2  <= 24'd0;
492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min;
493                 end
494                  else begin
495                     wr_addr_cnt_2  <= wr_addr_cnt_2;
496                     app_addr_wr_2  <= app_addr_wr_2;
497                  end
498
499                  if(wr_rst_1)begin                   //当帧复位到来时,对信号进行复位
500                     wr_addr_cnt_1  <= 24'd0;
501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min;
502                 end
503                  else begin
504                     wr_addr_cnt_1  <= wr_addr_cnt_1;
505                     app_addr_wr_1  <= app_addr_wr_1;
506                  end
507             end
508             READ_WAIT:begin       //计到设定的地址长度
509                 if((data_valid_cnt >= rd_bust_len - 1) && app_rd_data_valid)begin
510                     state_cnt   <= DDR3_DONE;             //则跳到空闲状态
511                 end
512                 else begin
513                     state_cnt   <= READ_WAIT;
514                 end
515             end
516             default:begin
517                     state_cnt    <= IDLE;
518                     wr_addr_cnt_1  <= 24'd0;
519                     rd_addr_cnt_1  <= 24'd0;
520                     app_addr_wr_1  <= 28'd0;
521                     app_addr_rd_1  <= 28'd0;
522                     wr_addr_cnt_2  <= 24'd0;
523                     rd_addr_cnt_2  <= 24'd0;
524                     app_addr_wr_2  <= 28'd0;
525                     app_addr_rd_2  <= 28'd0;
526             end
527         endcase
528     end
529 end

程序中第322至529行所示,这段代码是DDR3读写逻辑实现,状态跳转图如下图所示:

图 48.4.6 状态跳转图

本次实验的状态跳转相对于“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中的状态跳转只是多了一个读状态、一个写状态和读等待状态。两个实验当中的写状态跳转的条件是没有变的,读状态的跳转出现了变化。本次实验读状态不直接跳到DDR的空闲状态,而是跳到读等待状态。本次实验的实验任务是利用双目OV5640摄像头采集图像,将采集到的图像实时显示在LCD屏幕上,两幅图像分别占据LCD屏的左右半边,所以在输出端存在两个rfifo。在下面的时序图中可以发现当读状态操作完后,而此时的数据没有全部读出来。如果此时直接跳转到DDR的空闲状态,下一刻状态就会跳到另一个读状态,那么DDR3读出的数据就不容易区分是哪个rfifo的数据,容易造成数据错乱。为了保证数据可以准确的写入到对应的rfifo中,必须在数据完全读出后才能跳转到DDR的空闲状态,这是添加读等待状态的原因。时序图如下:

图 48.4.7 状态时序图

下面是FIFO顶层调度模块的原理图:

图 48.4.8 FIFO顶层调度模块的原理图

本次实验增加了一个rfifo和一个wfifo,所以对FIFO调度模块例化了两次。由原理图可知,在FIFO顶层调度模块,对写fifo的输出数据进行了判断,也对读fifo的输出数据进行判断。
FIFO调度模块:负责对输入和输出的数据进行时钟域的切换和位宽的转换。详细说明请看“OV5640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
FIFO顶层调度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ddr3_fifo_ctrl_top(
2       input           rst_n              ,  //复位信号
3       input           rd_clk             ,  //rfifo时钟
4       input           clk_100            ,  //用户时钟
5       //fifo1接口信号
6       input           wr_clk_1           ,  //wfifo时钟
7       input           datain_valid_1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8       input  [15:0]   datain_1           ,  //有效数据
9       input           wr_load_1          ,  //输入源场信号
10      input  [127:0]  rfifo_din_1        ,  //用户读数据
11      input           rfifo_wren_1       ,  //从ddr3读出数据的有效使能
12      input           wfifo_rden_1       ,  //wfifo读使能
13      output [10:0]   wfifo_rcount_1     ,  //wfifo剩余数据计数
14      output [10:0]   rfifo_wcount_1     ,  //rfifo写进数据计数
15      //fifo2接口信号
16      input           wr_clk_2           ,  //wfifo时钟
17      input           datain_valid_2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18      input  [15:0]   datain_2           ,  //有效数据
19      input           wr_load_2          ,  //输入源场信号
20      input  [127:0]  rfifo_din_2        ,  //用户读数据
21      input           rfifo_wren_2       ,  //从ddr3读出数据的有效使能
22      input           wfifo_rden_2       ,  //wfifo读使能
23      output [10:0]   wfifo_rcount_2     ,  //wfifo剩余数据计数
24      output [10:0]   rfifo_wcount_2     ,  //rfifo写进数据计数
25
26      input  [12:0]   h_disp             ,
27      input           rd_load            ,  //输出源场信号
28      input           rdata_req          ,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29      output [15:0]   pic_data           ,  //有效数据
30      output [127:0]  wfifo_dout            //用户写数据
31
32      );
33
34  //reg define
35  reg  [12:0]  rd_cnt;
36
37  //wire define
38  wire         rdata_req_1;
39  wire         rdata_req_2;
40  wire [15:0]  pic_data_1;
41  wire [15:0]  pic_data_2;
42  wire [15:0]  pic_data;
43  wire [127:0] wfifo_dout;
44  wire [127:0] wfifo_dout_1;
45  wire [127:0] wfifo_dout_2;
46  wire [10:0]  wfifo_rcount_1;
47  wire [10:0]  wfifo_rcount_2;
48  wire [10:0]  rfifo_wcount_1;
49  wire [10:0]  rfifo_wcount_2;
50
51   //*****************************************************
52  //**                    main code
53  //*****************************************************
54
55  //像素显示请求信号切换,即显示器左侧请求FIFO1显示,右侧请求FIFO2显示
56  assign rdata_req_1  = (rd_cnt <= h_disp[12:1]-1) ? rdata_req :1'b0;
57  assign rdata_req_2  = (rd_cnt <= h_disp[12:1]-1) ? 1'b0 :rdata_req;
58
59  //像素在显示器显示位置的切换,即显示器左侧显示FIFO1,右侧显示FIFO2
60  assign pic_data =     (rd_cnt <= h_disp[12:1]) ? pic_data_1 : pic_data_2;
61
62  //写入DDR3的像素数据切换
63  assign wfifo_dout = wfifo_rden_1 ? wfifo_dout_1 : wfifo_dout_2;
64
65  //对读请求信号计数
66  always @(posedge rd_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67      if(!rst_n)
68          rd_cnt <= 13'd0;
69      else if(rdata_req)
70          rd_cnt <= rd_cnt + 1'b1;
71      else
72          rd_cnt <= 13'd0;
73  end
74
75  ddr3_fifo_ctrl u_ddr3_fifo_ctrl_1 (
76
77      .rst_n               (rst_n )           ,
78      //摄像头接口
79      .wr_clk              (wr_clk_1)         ,
80      .rd_clk              (rd_clk)           ,
81      .clk_100             (clk_100)          ,    //用户时钟
82      .datain_valid        (datain_valid_1)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83      .datain              (datain_1)         ,    //有效数据
84      .rfifo_din           (rfifo_din_1)      ,    //用户读数据
85      .rdata_req           (rdata_req_1)      ,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86      .rfifo_wren          (rfifo_wren_1)     ,    //ddr3读出数据的有效使能
87      .wfifo_rden          (wfifo_rden_1)     ,    //ddr3 写使能
88      //用户接口
89      .wfifo_rcount        (wfifo_rcount_1)   ,    //wfifo剩余数据计数
90      .rfifo_wcount        (rfifo_wcount_1)   ,    //rfifo写进数据计数
91      .wfifo_dout          (wfifo_dout_1)     ,    //用户写数据
92      .rd_load             (rd_load)          ,    //lcd场信号
93      .wr_load             (wr_load_1)        ,    //摄像头场信号
94      .pic_data            (pic_data_1)            //rfifo输出数据
95
96      );
97
98  ddr3_fifo_ctrl u_ddr3_fifo_ctrl_2 (
99
100     .rst_n               (rst_n )           ,
101     //摄像头接口
102     .wr_clk              (wr_clk_2)         ,
103     .rd_clk              (rd_clk)           ,
104     .clk_100             (clk_100)          ,    //用户时钟
105     .datain_valid        (datain_valid_2)   ,    //数据有效使能信号
106     .datain              (datain_2)         ,    //有效数据
107     .rfifo_din           (rfifo_din_2)      ,    //用户读数据
108     .rdata_req           (rdata_req_2)      ,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109     .rfifo_wren          (rfifo_wren_2)     ,    //ddr3读出数据的有效使能
110     .wfifo_rden          (wfifo_rden_2)     ,    //ddr3 写使能
111     //用户接口
112     .wfifo_rcount        (wfifo_rcount_2)   ,    //wfifo剩余数据计数
113     .rfifo_wcount        (rfifo_wcount_2)   ,    //rfifo写进数据计数
114     .wfifo_dout          (wfifo_dout_2)     ,    //用户写数据
115     .rd_load             (rd_load)          ,    //lcd场信号
116     .wr_load             (wr_load_2)        ,    //摄像头场信号
117     .pic_data            (pic_data_2)            //rfifo输出数据
118
119     );
120
121 endmodule

在代码56至57行,表示的是像素显示请求信号切换,即LCD屏左侧请求FIFO1显示,右侧请求FIFO2显示。
在代码60行,表示的是像素在LCD屏显示位置的切换,即LCD屏左侧显示FIFO1,右侧显示FIFO2。
在代码63行,表示的是像素数据在写入DDR3前的切换。
在代码66至73行,对LCD顶层模块发出的对读请求信号进行计数。
在代码75至119行是两个FIFO调度模块的例化,我们只给出代码注释,方便大家了解各信号的连接关系,这里不做分析了。
接下来介绍LCD顶层模块(lcd_rgb_top),这里先给出该模块的顶层代码:
1   module lcd_rgb_top(
2       input           sys_clk ,       //系统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复位信号
4       input           sys_init_done,
5       //lcd接口
6       output          lcd_clk,        //LCD驱动时钟
7       output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8       output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9       output          lcd_de,         //LCD 数据输入使能
10      inout  [23:0]   lcd_rgb,        //LCD RGB颜色数据
11      output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12      output          lcd_rst,        //LCD 复位信号
13      output          lcd_pclk,       //LCD 采样时钟
14      output  [15:0]  lcd_id,         //LCD屏ID
15      output          out_vsync,      //lcd场信号
16      output  [9:0]   pixel_xpos,     //像素点横坐标
17      output  [9:0]   pixel_ypos,     //像素点纵坐标
18      output  [10:0]  h_disp,         //LCD屏水平分辨率
19      output  [10:0]  v_disp,         //LCD屏垂直分辨率
20      input   [15:0]  data_in,        //数据输入
21      output          data_req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22
23      );
24
25  //wire define
26  wire [9:0]   pixel_xpos;            //像素点横坐标
27  wire [9:0]   pixel_ypos;            //像素点纵坐标
28  wire         out_vsync;             //帧复位,高有效
29  wire [10:0]  h_disp;                //LCD屏水平分辨率
30  wire [10:0]  v_disp;                //LCD屏垂直分辨率
31  wire [15:0]  lcd_data;              //选择屏后的数据
32  wire [15:0]  lcd_rgb_565;           //输出的16位lcd数据
33  wire [23:0]  lcd_rgb_o ;            //LCD 输出颜色数据
34  wire [23:0]  lcd_rgb_i ;            //LCD 输入颜色数据
35
36  //*****************************************************
37  //**                    main code
38  //*****************************************************
39
40  //将摄像头16bit数据转换为24bit的lcd数据
41  assign lcd_rgb_o = {lcd_rgb_565[15:11],3'b000,lcd_rgb_565[10:5],2'b00,
42                      lcd_rgb_565[4:0],3'b000};
43
44  //像素数据方向切换
45  assign lcd_rgb = lcd_de ?  lcd_rgb_o :  {24{1'bz}};
46  assign lcd_rgb_i = lcd_rgb;
47
48  //*****************************************************
49  //**                    main code
50  //*****************************************************
51
52  //时钟分频模块
53  clk_div u_clk_div(
54      .clk                    (sys_clk  ),
55      .rst_n                  (sys_rst_n),
56      .lcd_id                 (lcd_id   ),
57      .lcd_pclk               (lcd_clk  )
58      );
59
60  //读LCD ID模块
61  rd_id u_rd_id(
62      .clk                    (sys_clk  ),
63      .rst_n                  (sys_rst_n),
64      .lcd_rgb                (lcd_rgb_i),
65      .lcd_id                 (lcd_id   )
66      );
67
68  //lcd驱动模块
69  lcd_driver u_lcd_driver(
70      .lcd_clk        (lcd_clk),
71      .sys_rst_n      (sys_rst_n & sys_init_done),
72      .lcd_id         (lcd_id),
73
74      .lcd_hs         (lcd_hs),
75      .lcd_vs         (lcd_vs),
76      .lcd_de         (lcd_de),
77      .lcd_rgb        (),
78      .lcd_bl         (lcd_bl),
79      .lcd_rst        (lcd_rst),
80      .lcd_pclk       (lcd_pclk),
81
82      .pixel_data     (data_in),
83      .data_req       (data_req),
84      .out_vsync      (out_vsync),
85      .h_disp         (h_disp),
86      .v_disp         (v_disp),
87      .pixel_xpos     (pixel_xpos),
88      .pixel_ypos     (pixel_ypos)
89      );
90
91   lcd_disply u_lcd_disply(
92
93      .lcd_clk          (lcd_clk),                   //lcd模块驱动时钟
94      .sys_rst_n        (sys_rst_n & sys_init_done), //复位信号
95      //RGB LCD接口
96      .pixel_xpos       (pixel_xpos),                //像素点横坐标
97      .pixel_ypos       (pixel_ypos),                //像素点纵坐标
98      .rd_data          (data_in),                   //图像数据
99      .rd_h_pixel       (h_disp),                    //图像水平像素大小
100     .pixel_data       (lcd_rgb_565)                //像素点数据
101 );
102
103 endmodule

以上主要是LCD顶层模块的顶层例化,从代码中可以看到LCD顶层模块一共包含四个模块,同时可以看到各信号的定义。代码第45行做了一个判断,lcd_de为高则把像素值赋给RGB,否则RGB为高阻态,即不显示任何图像。
关于四个模块,本次实验只对lcd_disply模块进行讲解。另外三个模块未作改动,具体代码讲解,可以参看“OV7725摄像头RGB-LCD显示”实验。
最后讲解lcd_disply模块,以下是lcd_disply模块的代码:
1   module lcd_disply(
2       input              lcd_clk,      //lcd模块驱动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复位信号
4       //RGB LCD接口
5       input      [ 10:0] pixel_xpos,   //像素点横坐标
6       input      [ 10:0] pixel_ypos,   //像素点纵坐标
7       input      [15:0]  rd_data,      //图像像素值
8       input      [12:0]  rd_h_pixel,   //摄像头输出的水平方向分辨率
9       output reg [15:0]  pixel_data    //像素点数据,
10      );
11
12  //颜色定义
13  localparam RED    = 16'b11111_000000_00000;     //字符颜色
14  localparam BLUE   = 16'b00000_000000_11111;     //字符区域背景色
15  localparam BLACK  = 16'b00000_000000_00000;     //屏幕背景色
16  //reg define
17  reg  [63:0]  char0[15:0];                       //字符数组0
18  reg  [63:0]  char1[15:0];                       //字符数组1
19  reg  [127:0] char2[32:0];                       //字符数组2
20  reg  [127:0] char3[32:0];                       //字符数组3
21
22  //给字符数组0的赋值:OV5640 0 (16*64)
23  always @(posedge lcd_clk) begin
24      char0[0]  <= 64'h0000000000000000      ;
25      char0[1]  <= 64'h0000000000000000      ;
26      char0[2]  <= 64'h0000000000000000      ;
27      char0[3]  <= 64'h38E77E1804180008      ;
28      char0[4]  <= 64'h444240240C240038      ;
29      char0[5]  <= 64'h824240400C420008      ;
30      char0[6]  <= 64'h8244404014420008      ;
31      char0[7]  <= 64'h8224785C24420008      ;
32      char0[8]  <= 64'h8224446224420008      ;
33      char0[9]  <= 64'h8228024244420008      ;
34      char0[10] <= 64'h822802427F420008      ;
35      char0[11] <= 64'h8218424204420008      ;
36      char0[12] <= 64'h4410442204240008      ;
37      char0[13] <= 64'h3810381C1F18003E      ;
38      char0[14] <= 64'h0000000000000000      ;
39      char0[15] <= 64'h0000000000000000      ;
40  end
41
42  //给字符数组1的赋值: OV5640 1 (16*64)
43  always @(posedge lcd_clk) begin
44      char1[0]  <= 64'h0000000000000000      ;
45      char1[1]  <= 64'h0000000000000000      ;
46      char1[2]  <= 64'h0000000000000000      ;
47      char1[3]  <= 64'h38E77E180418003C      ;
48      char1[4]  <= 64'h444240240C240042      ;
49      char1[5]  <= 64'h824240400C420042      ;
50      char1[6]  <= 64'h8244404014420042      ;
51      char1[7]  <= 64'h8224785C24420002      ;
52      char1[8]  <= 64'h8224446224420004      ;
53      char1[9]  <= 64'h8228024244420008      ;
54      char1[10] <= 64'h822802427F420010      ;
55      char1[11] <= 64'h8218424204420020      ;
56      char1[12] <= 64'h4410442204240042      ;
57      char1[13] <= 64'h3810381C1F18007E      ;
58      char1[14] <= 64'h0000000000000000      ;
59      char1[15] <= 64'h0000000000000000      ;
60  end
61
62  //给字符数组2的赋值: OV5640 0 (32*128)
63  always @(posedge lcd_clk) begin
64      char2[0]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5      char2[1]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6      char2[2]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7      char2[3]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8      char2[4]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69      char2[5]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70      char2[6]  <= 128'h03C07C1E0FFC01E0006003C000000080;
71      char2[7]  <= 128'h0C30180C0FFC06180060062000000180;
72      char2[8]  <= 128'h1818180810000C1800E00C3000001F80;
73      char2[9]  <= 128'h100818081000081800E0181800000180;
74      char2[10] <= 128'h300C1808100018000160181800000180;
75      char2[11] <= 128'h300C0C10100010000160180800000180;
76      char2[12] <= 128'h60040C10100010000260300C00000180;
77      char2[13] <= 128'h60060C10100030000460300C00000180;
78      char2[14] <= 128'h60060C1013E033E00460300C00000180;
79      char2[15] <= 128'h60060C20143036300860300C00000180;
80      char2[16] <= 128'h60060620181838180860300C00000180;
81      char2[17] <= 128'h60060620100838081060300C00000180;
82      char2[18] <= 128'h60060620000C300C3060300C00000180;
83      char2[19] <= 128'h60060640000C300C2060300C00000180;
84      char2[20] <= 128'h60060340000C300C4060300C00000180;
85      char2[21] <= 128'h20060340000C300C7FFC300C00000180;
86      char2[22] <= 128'h300C0340300C300C0060180800000180;
87      char2[23] <= 128'h300C0380300C180C0060181800000180;
88      char2[24] <= 128'h10080180201818080060181800000180;
89      char2[25] <= 128'h1818018020180C1800600C3000000180;
90      char2[26] <= 128'h0C30010018300E3000600620000003C0;
91      char2[27] <= 128'h03C0010007C003E003FC03C000001FF8;
92      char2[28]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93      char2[29]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94      char2[30]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95      char2[31]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96  end
97
98  //给字符数组3的赋值: OV5640 1 (32*128)
99  always @(posedge lcd_clk) begin
100     char3[0]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1     char3[1]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2     char3[2]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3     char3[3]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4     char3[4]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5     char3[5]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06     char3[6]  <= 128'h03C07C1E0FFC01E0006003C0000007E0;
107     char3[7]  <= 128'h0C30180C0FFC06180060062000000838;
108     char3[8]  <= 128'h1818180810000C1800E00C3000001018;
109     char3[9]  <= 128'h100818081000081800E018180000200C;
110     char3[10] <= 128'h300C180810001800016018180000200C;
111     char3[11] <= 128'h300C0C1010001000016018080000300C;
112     char3[12] <= 128'h60040C10100010000260300C0000300C;
113     char3[13] <= 128'h60060C10100030000460300C0000000C;
114     char3[14] <= 128'h60060C1013E033E00460300C00000018;
115     char3[15] <= 128'h60060C20143036300860300C00000018;
116     char3[16] <= 128'h60060620181838180860300C00000030;
117     char3[17] <= 128'h60060620100838081060300C00000060;
118     char3[18] <= 128'h60060620000C300C3060300C000000C0;
119     char3[19] <= 128'h60060640000C300C2060300C00000180;
120     char3[20] <= 128'h60060340000C300C4060300C00000300;
121     char3[21] <= 128'h20060340000C300C7FFC300C00000200;
122     char3[22] <= 128'h300C0340300C300C0060180800000404;
123     char3[23] <= 128'h300C0380300C180C0060181800000804;
124     char3[24] <= 128'h10080180201818080060181800001004;
125     char3[25] <= 128'h1818018020180C1800600C300000200C;
126     char3[26] <= 128'h0C30010018300E300060062000003FF8;
127     char3[27] <= 128'h03C0010007C003E003FC03C000003FF8;
128     char3[28]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29     char3[29]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30     char3[30]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31     char3[31] <= 128'h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32 end
133
134 //显示逻辑判断
135 always@(posedge lcd_clk) begin
136     if(pixel_ypos >= 0 && pixel_ypos < 33)begin
137         //判断像素坐标是否在左半边屏幕中间
138         if(pixel_xpos < (rd_h_pixel[12:2]+64)
139         && pixel_xpos >= (rd_h_pixel[12:2]-64) )begin
140             //读取字模OV5640 1 (32*128)
141             if(char2[pixel_ypos][127-(pixel_xpos-rd_h_pixel[12:2]+64)])
142                 pixel_data =BLUE;  //字模数组中的“1”显示蓝色
143             else                   //字模数组中的“0”显示图像像素值
144                 pixel_data = rd_data;
145         end    //判断像素坐标是否在右半边屏幕中间
146         else if(pixel_xpos < (rd_h_pixel[12:2]*3+64)
147         && pixel_xpos >= (rd_h_pixel[12:2]*3-64))begin
148             //读取字模OV5640 2 (32*128)
149             if(char3[pixel_ypos][63-pixel_xpos+(rd_h_pixel[12:2])*3])
150                 pixel_data =BLUE;  //字模数组中的“1”显示蓝色
151             else                    //字模数组中的“0”显示图像像素值
152                 pixel_data = rd_data;
153         end
154         else            //纵坐标位于字符区域内的字符两边区域显示黑色
155             pixel_data = rd_data;
156     end
157     else                //所有屏幕纵坐标位于字符区域外时显示像素值
158         pixel_data = rd_data;
159 end
160
161 endmodule

本模块实现了五种RGB-LCD屏不同区域显示内容的逻辑判断,同时实现了字符叠加功能。
代码第30行到139行,定义了四个二维数组char,用于存储对英文取模得到的点阵数据,具体代码讲解,可以参看“RGB-LCD字符和图片显示实验”实验。
代码第13行到15行,定义了不同颜色对应的参数。代码第23行到132行给我们要用到的四个字符的模值进行赋值。在本次实验中LCD屏幕上要显示的字符大小为32*128,左右半边分别叠加上的“OV5640 1”和“OV5640 2”。
代码从135行往后是显示逻辑的具体实现,由于代码涉及到了判断条件之间的多重嵌套,为了让我们快速理清思路,我们结合代码制作了如图 48.4.9所示的显示逻辑图。结合代码和图,我们来具体介绍。
首先我们对屏幕类型和图像像素纵坐标进行判断,对于所有屏幕,如果纵坐标值不在字符显示区域内,我们执行代码第144行,让屏幕显示图像像素的值。只有当纵坐标值位于字符显示区域内,我们正式开始字符叠加处理。
代码第136行,通过判断了像素点纵坐标的位置。代码第138行和139行,此时开始判断像素点横坐标位置,如果此时横坐标处于左半边的中间位置,此时执行代码第142行,开始读取“OV5640 1”的字符数组的值。代码第141到144行,将字模数组中为“1”的点的像素值赋值为蓝色,为“0”的点像素值赋值为图像像素的值。这就是LCD屏左半边字符叠加的实现。代码第146到156行,实现的是LCD屏右半边字符叠加,实现的代码形式一模一样,只是字模数组变为了“OV5640 2”,在这里我们不再重复。代码第158行,非字符纵坐标区域,显示图片像素值。

图 48.4.9 显示逻辑

48.5下载验证
首先将FPC排线一端与RGB-LCD模块上的J1接口连接,另一端与达芬奇开发板上的RGB-LCD接口连接。连接时,先掀开FPC连接器上的黑色翻盖,将FPC排线蓝色面朝上插入连接器,最后将黑色翻盖压下以固定FPC排线,如图 48.5.1和图 48.5.2所示。

图 48.5.1 正点原子RGBLCD模块FPC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