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个可以怼220V的“7805”,NCP785A耐高压宽输入线性稳压

楼主(2020-12-10):
偶然看到这么个耐高压的东西
不常见是肯定的啊,但感受下这像7805可以接220输入的样子。
适合非常小电流的应用,SOT89封装,体积非常有优势。

网友:
SOT89能扛220V?。。间距那么小。

网友A:
这电流100毫安也得老大功耗了。

网友B:
好多廉价的led灯,就用类似的芯片,直接怼220V,恒流控制的。

网友C: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Sot89脚间距怎么过得了爬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流100毫安也得老大功耗了。

最大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廉价的led灯,就用类似的芯片,直接怼220V,恒流控制的。

问题是,这个跟LED恒流驱动还不一样,LED的灯珠串联可以分掉好大一部分电压,这个几乎都抗在它自己身上。。

网友D:
呃,后级5v那边的电容用多少耐压的,10v还是450

这要是短路了,会不会放一连串鞭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后级5v那边的电容用多少耐压的,10v还是450

这要是短路了,会不会放一连串鞭炮 ...

这个还好了,它内部是nmos管,所以所有功耗都在nmos上面。估计nmos内阻超级大(最小50v供电),10ma额定电流,至少得500r的内阻,不怕短路。击穿的话基本上只有过压一条路,所以后面只适合接个小单片机之类的(比如220v直接降下来然后接个wifi模块之类)。

网友:
看样子是取代阻容降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Sot89脚间距怎么过得了爬电距离???

有一条线始终连在一起,还有个啥爬电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一条线始终连在一起,还有个啥爬电距离。

VIN与GND之间有220的高压,这2个脚间距能承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条线始终连在一起,还有个啥爬电距离。

你怕是想成隔离了
中间管脚接地,也就是输入和地的焊盘间隙只有1mm,高电压很很容易对地击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IN与GND之间有220的高压,这2个脚间距能承受?

我不认为这么小的间距是合理的。
但是,
VIN-GND = L-N ,如果没记错的话,过了保险后,L-N的电气间隙不再做要求。

网友F:
这个牛逼,220V整流后就310V,输出5V,压差305V,带载1mA的话,就0.3W了。还有,310V居然加在SOT89那么近的引脚之间,受点潮就啪啪了,所以得做好防潮防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不认为这么小的间距是合理的。
但是,
VIN-GND = L-N ,如果没记错的话,过了保险后,L-N的电气间隙不 ...

谁说的过了保险不需要电气间隙了?
这个地方击穿短路后引起印制板铜箔烧毁,前端的保险还不一定能动作。
保险丝动作没那么快的。
这个芯片使用时估计要串联电阻输入的,限制短路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过了保险不需要电气间隙了?
这个地方击穿短路后引起印制板铜箔烧毁,前端的保险还不一定能动作。

我说的是安规不要求,不等于不需要。没反驳你说的各种情况。

比如安规要求保险前>2.5mm,意味着无论何种情况,小于这个距离是一个不可用的设计。

保险后不要求,意味着,1mm的间隙可能可用,也可能不能用。如果设计者串了大电阻,选了小保险,能保证环境好,或者干脆系统就允许烧铜皮,那就能用。否则就不能用。

你举了不可用或者比较危险的例子,这没问题。但除此外,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个间隙也是可以的。

网友:
好东西,还自带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牛逼,220V整流后就310V,输出5V,压差305V,带载1mA的话,就0.3W了。还有,310V居然加在SOT89那么近的 ...

1mA,0.3W,pdf里79°C/W,还是可以的。常态是百微安级的应用的话就相当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安规不要求,不等于不需要。没反驳你说的各种情况。

比如安规要求保险前>2.5mm,意味着无论何种 ...

有个用量极大的例子,节能灯用的13001,TO-92,那间距1mm都没有

网友:
这下厉害,能用到产品上的人更牛

网友:
价格是多少?

网友:
我觉得这货前面加个400V电容,断电以后是不是可以用很久?

网友:
咋看都像是一枚不定时的炸弹

网友:
阻容降压  都比这个安全  留给胆大的玩

网友:
为何不把那只二极管也集成进去,这样就可以直接怼AC220了,哈哈

网友:
这样的东东,还是觉得危险!

网友:
爬电距离是相对空气来说的
灌胶后 胶绝缘能力强, 爬电距离就可以小很多

网友G:
之前听人说过,这么高级的东西.要好好了解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之前听人说过,这么高级的东西.要好好了解了解

远不如AP6610S/KP3310SGA,这是AC/DC的,可以输出100mA以上。至少不是线性的不用太过考虑散热的问题,没有电感(电容就得大),用起来基本和7805一样,只是封装不一样。价格也可以大概5毛,当然如果把整流桥也集成进去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不如AP6610S/KP3310SGA,这是AC/DC的,可以输出100mA以上。至少不是线性的不用太过考虑散热的问题,没 ...

这个芯片不错,我之前有个机子AC取辅助供电用类似原理,MOS在Sin低电压开通稳压。
有12V/15V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不如AP6610S/KP3310SGA,这是AC/DC的,可以输出100mA以上。至少不是线性的不用太过考虑散热的问题,没 ...

这个不错,斩波原理吗?

网友:
没隔离!感觉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不如AP6610S/KP3310SGA,这是AC/DC的,可以输出100mA以上。至少不是线性的不用太过考虑散热的问题,没 ...

这个还真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不如AP6610S/KP3310SGA,这是AC/DC的,可以输出100mA以上。至少不是线性的不用太过考虑散热的问题,没 ...

这个片子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远不如AP6610S/KP3310SGA,这是AC/DC的,可以输出100mA以上。至少不是线性的不用太过考虑散热的问题,没 ...

NCP785 正经安森美的片子、这种级别的公司出的片子应该可以直接信任,,,你说的那两个有一定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I:
NCP785 正经安森美的片子、这种级别的公司出的片子应该可以直接信任,,,你说的那两个有一定的风险。

你这个是纯线性的,发热巨大,  300V,10ma  =3W。。。   他那个整流不加电容,肯定是要保留过零信号,用斩波的,利用市电带仔能力强,强行充电之后断电靠电容硬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不如AP6610S/KP3310SGA,这是AC/DC的,可以输出100mA以上。至少不是线性的不用太过考虑散热的问题,没 ...

学习了.那这个更好啊.毕竟10ma能做的事情比100ma少多了.

网友:
节能灯上有类似芯片,斩波原理,正弦波低于输出电压时导通高了截止,靠输出电容平波,功率因数低的一逼

网友(2021-01-25):
引用 网友C:
VIN与GND之间有220的高压,这2个脚间距能承受?

参考可控硅,就是板子需要切槽。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不如AP6610S/KP3310SGA,这是AC/DC的,可以输出100mA以上。至少不是线性的不用太过考虑散热的问题,没 ...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100m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