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耳机线控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2020-12-10):
普通带线控的耳机就是一个开关和mic并联,苹果的还多了音量加减两个按键,用万用表测mic到地的电阻发现按这两个按键没反应,按中间的和其它耳机一样变成0

网友:
原装耳机似乎有IC?

网友:
测试时串上耳机,就有反映了,
应该已经猜到原理了

网友:
記得有IC

网友:
ADC 不同得值 ,很多耳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