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如何通过PROFINET协议获取PLC里面的数据

楼主(2020-12-10):
客户有一台西门子PLC  ,客户可以的软件可以使用网口读里的数据
我现在也要做一个软件 读去PLC里面的数据,但是PLC网口使用的是PROFINET协议
不知道 如何操作 可以读取到PLC的数据,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好像有动态连接库 b站上找c# plc

网友A:
我们一般是用OPC来读,很方便。

楼主:
使用LABVIEW 开发软件读数据

网友:
客户的电脑是不是装了类似“HK/CIFX 50-RE”的PCI板卡的?板卡会不会有驱动、例子之类的?像运动控制卡一样有驱动和例程。

网友B:
开源通讯库  了解一下!

http://snap7.sourceforge.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是用OPC来读,很方便。

能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通讯库  了解一下!

http://snap7.sourceforge.net/

谢谢 进去看了,依然不明白

网友C:
用S7协议,需要PLC开启访问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7协议,需要PLC开启访问权限。

客户自己有一个电脑 访问PLC 把PLC数据读出来显示,我现在需要也弄一个软件 把数据读出来

网友:
如果只是读出来,那你可以考虑西门子的WINCC软件,曲线什么的都有。
如果你只是想读出来,可以在网上找库,我前一个月就找了下,还挺多的。

网友:
这个库 里面有C/c# 例程

网友:
s7,很方便的

网友D:
什么系列的PLC,s7-200,S7-300,S7-400,S7-1200,S7-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系列的PLC,s7-200,S7-300,S7-400,S7-1200,S7-1500?

西门子 S7-300

楼主:
我需要 获取里面数据,使用LABVIEW开发,怎么方便能介绍一下吗
或是有其它什么资料也行,比如C# 什么写的小程序,我测试读取一下,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
用opc吧,方便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开源通讯库  了解一下!

http://snap7.sourceforge.net/

您好,能追问一句,网上很多物联网盒子,都能解析各家主流plc的数据,是否各家plc都有类似开源库?烦请指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能追问一句,网上很多物联网盒子,都能解析各家主流plc的数据,是否各家plc都有类似开源库?烦请指 ...

这个不太清楚奥,使用过西门子S7系列!
看到有不少类似的协议,国内的也不少,大多数是收费的,查看源码多是照搬国外开源代码后,精简内容而来!

一下是用过一次的

三菱PLC 的通讯库  https://github.com/blueskit/MitsubishiPlcProtocol

AB 的通讯库  https://github.com/libplctag/libplctag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清楚奥,使用过西门子S7系列!
看到有不少类似的协议,国内的也不少,大多数是收费的,查看源码 ...

感谢兄弟,收费的plc协议能引荐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兄弟,收费的plc协议能引荐下不?

http://www.hslcommunication.cn/   这个浏览量不少,我自己没有使用过!!

网友D:
数据多吗?几个数据,地址是什么?给你写个中间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多吗?几个数据,地址是什么?给你写个中间件

采集3个数据  COD  氨氮 PH  ,客户就给这么多资料,问其它的不支持
让工程师能不能加个MODBUS  我采集数据也行,工程师也不加。(厂里面的事情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多吗?几个数据,地址是什么?给你写个中间件

朋友 ,加个QQ 0x5B36269

网友:
你可以用西门子的库,网上搜索安装prodave6.2。还有prodave6.2手册。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Profinet转UART串口模块。
用户不需要了解复杂的PROFINET网络协议,就能方便地将用户设备接入PROFINET网络,适合基于单片机、DSP、FPGA的设备,以及Arduino、树莓派使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xpW8Xpdj_k076aI_MwPTg
提取码:g9yc

网友F(2021-06-22):
大佬们, 有用过西门子程序开发设备站么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们, 有用过西门子程序开发设备站么 ?

有阿,我数年一直在做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阿,我数年一直在做这事

大佬, 我想学习如何开发设备站,这个要怎么操作 ?

网友H(2022-04-12):
引用 网友F:
大佬们, 有用过西门子程序开发设备站么 ?

模块,tiger的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H:
模块,tiger的

有模块相关网站吗?我也有个项目需要开发从站。

网友:
PROFINET协议 也需要知道 PLC 的定义数据地址与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