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GQDD]分享常用电池放电电压和容量数据记录

楼主(2020-12-10):
最近在调试基础版高频变压器匝比和同名端测试仪(后续会开源原理图,PCB,烧写码)。手持的,使用2节7号电池供电。因此就需要一个电压和容量的关系,利用手边的电源测试工装改了一个电池测试仪,使用10mA恒流放电,串口助手1分钟1次打印电压和容量。
开始测试的是这个电池:

飞狮牌碳性电池,7号,2串联后接10mA恒流负载放电记录电压和容量值。
放电截至电压1.8V(一般MCU最低工作电压1.8V),停止放电(这时电压会有所上升)
总放电容量427.66mAh。根据容量均分成10段,每段的电压值如下。可以作为碳性7号电池容量和电压关系判断
[0]3.29V
[1]2.85V
[2]2.73V
[3]2.63V
[4]2.57V
[5]2.51V
[6]2.45V
[7]2.38V
[8]2.29V
[9]2.17V
[10]1.80V
说明:比如检测到电压》=2.85V,可以显示10格电。
在2.85V-2.75V之间显示9格电。
分其它段数可以按照每段的容量去下表找具体电压点。
更多品牌,规格的电池我后续会根据需要陆续增加。
资料可以关注我的网页:www.yjgqdd.cn(硬件狗钱多多的首字母.cn)

详细的测试数据有2000条。放在附件里面。

楼主:
松下碳性7号蓝皮电池,2串联后接10mA恒流负载放电记录电压和容量值。
放电截至电压1.8V(一般MCU最低工作电压1.8V),停止放电(这时电压会有所上升)
总放电容量446.33mAh。根据容量均分成10段,每段的电压值如下。可以作为碳性7号电池容量和电压关系判断
[0]3.13V
[1]2.83V
[2]2.73V
[3]2.67V
[4]2.63V
[5]2.60V
[6]2.55V
[7]2.49V
[8]2.38V
[9]2.22V
[10]1.80V

楼主:
5.55Wh软包锂电池P903050。20mA恒流负载放电记录电压和容量值。
使用线性锂电池充电芯片4056充满后开始放电,放电截至电压2.7V,停止放电(这时电压会有所上升)
总放电容量1429mAh。与理论的5.55/3.7=1500mAh吻合。根据容量均分成10段,每段的电压值如下。可以作为电池容量和电压关系判断
[0]4.15V
[1]4.05V
[2]3.95V
[3]3.90V
[4]3.83V
[5]3.79V
[6]3.77V
[7]3.76V
[8]3.72V
[9]3.68V
[10]2.7V
可以看到从3.83V到3.68V电压变化了0.15V,但是容量占了整个容量的50%。

网友:
谢谢分享,对7号电池容量总算有个直接的了解了

网友:
电池放电电压和容量的关系

网友A:
用什么仪器测的?锂电池曲线,取模。不清楚电量计公司是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仪器测的?锂电池曲线,取模。不清楚电量计公司是怎么测的

自己使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恒流源进行放电。把电压和放电容量通过串口发送给串口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