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友推荐一个PMOS管作电源开关

楼主(2020-12-10):
需求是这样的,控制两路5V电源输出,额定最大电流是2.5A。手上有KF4953的双PMOS管,看资料VGS = -4.5V,RDS = 85毫欧,实际焊电路测试,VGS = -4.8V时,2A的负载电流,DS上的压降有2V,也就是说,VGS = -4.5V时,RDS是1欧姆。
请熟悉这方面的坛友帮忙推荐一个。有两路电源输出需要控制,用两个PMOS,或者双PMOS一体的都可以。

网友A:
别是DS搞反了.不然2A怎么都不会到2V压降吧.

网友B:
4953过2.5A是可以的,你最好确认下VGS是否正确,脚位有没有接错,

还有个单PMOS,4435,内阻小点,可以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953过2.5A是可以的,你最好确认下VGS是否正确,脚位有没有接错,

还有个单PMOS,4435,内阻小点,可以选 ...

多谢!4953确实可以,是我测试的时候,用的线太细了,换成粗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是DS搞反了.不然2A怎么都不会到2V压降吧.

多谢,找到问题了,是我测试的时候,用的线太细了,换成粗线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线的问题,那细线估计都不是铜线,再细的铜线,也不至于2A电流压降就那么大。

网友C:
长江的CJ2333,4.5V时Rds可以低到28m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江的CJ2333,4.5V时Rds可以低到28mΩ。

这个MOS的功率好像太低了,才350mW,估计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