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成功翻车

楼主(2020-12-10):
今天早上路口速度有点快,大概20左右,突然有个摩托过来,下意识来个急刹,结果翻车了,摔了一下,还好没撞到别人。
两只手的手掌都擦伤了,夹在车把上的手机开着导航,结果也碎屏了(前两天才收到7P)。

网友:
。。。小轮车千万不要骑太快。。连自行车都不如的刹车。

网友:
头盔手套不能少

网友:
去年家人骑车下坡前刹翻车了,头破,手也骨折了直接住院CT 还好只缝几针。

网友:
记得以前骑自行车,刹车捏死,直接后轮翻起来,手趴地上了。。。

网友A:
老陈你这本来是贴着创可贴的,为了拍照才揭下来的吗

网友B:
老陈以后开车戴手套、戴头盔。

网友:
我不敢给老人开,刹车摆尾。。

网友C:
曾经在小巷骑自行车,骑着骑着前轮飞了,幸亏速度不快。是前叉断了。

网友D:
老陈不是开车的吗

网友:
同情,注意安全,防护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陈不是开车的吗

骑车更方便

网友:
慰问
要么开四轮的,要么骑单车,电瓶车没摸过

网友:
这个我觉得只是个大玩具,天天通勤,慎用,夜路走多了总会有碰到鬼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陈不是开车的吗

这边的路堵的很,下个月基本就不堵了,一般的厂元旦基本就放假了。
我们正常要上到大年三十,最多请三天的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陈你这本来是贴着创可贴的,为了拍照才揭下来的吗

换了一张。
怀疑创可贴是假的,本来就快结巴了,帖上后就开始流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陈以后开车戴手套、戴头盔。

如果有手套的画,确实不会伤这么严重。

网友:
路口一定要减速减速……,不管戴不戴防护装备。
说不定哪里就窜出来个人。

我上次是骑自行车,天气太热,单肩挒个双肩包,车把上还挂个豆浆包子。一不注意,包就窜到了车把上,然后就栽倒地上,车把直接干成90度。幸好速度不快,脸擦包上了没破皮,只是手破了。然后爬起来把车把捏直,捡起包子继续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小巷骑自行车,骑着骑着前轮飞了,幸亏速度不快。是前叉断了。

同样经历,真是幸运,上学放学每天都骑的飞快。那天就慢悠悠的骑。突然前轮不见了。胳膊蹭了点皮。如果骑的快。后果不敢想!

网友:
从不开和坐“肉包铁”的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手套的画,确实不会伤这么严重。

手套实测很有用!自行车的骑行手套,不贵,可以整一个,就算露手指的那种也很有用,当然摩托车的更结实。膝盖和头的防护也应该有。
N年前夜晚狂骑公路赛(自行车)在桥下路口撞到人,拉老长刹车印,滚了三圈才停下,车把都干弯了,
膝盖撞车把肿一块,脸极其失败来了个脸刹车,但手上只有楼主图里左上角那一小块伤的程度,当时就是露手指的不太厚的手套,夏季。

网友:
上次我骑太快了,有个电动车横穿,我是逆行,紧急刹车,连车带人直接横着出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张。
怀疑创可贴是假的,本来就快结巴了,帖上后就开始流水了。

帖创可帖其实不利于伤口愈合

网友E:
上周末也是路口突然突然冒出个人,40多的速度,路面又是洒过水的,直接飘出去了。还好穿的多戴头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周末也是路口突然突然冒出个人,40多的速度,路面又是洒过水的,直接飘出去了。还好穿的多戴头盔 ...

你也是14s ?

网友:
20多的速度。应该刹的住。  平常开 35 -45 .  刹车,尾部就甩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周末也是路口突然突然冒出个人,40多的速度,路面又是洒过水的,直接飘出去了。还好穿的多戴头盔 ...

不可能有40多的速度啊。
开到最大只有28-29.

网友F:
以前骑自行车下地下车库(两边是阶梯,中间是斜坡的那种),骑到一半刹车断了,赶紧屁股离开坐垫采取半蹲姿势,以正面姿势撞墙,下来看前轮都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骑自行车下地下车库(两边是阶梯,中间是斜坡的那种),骑到一半刹车断了,赶紧屁股离开坐垫采取半蹲姿 ...

越看越危险。

网友:
建议把右手闲着不要贴创口贴,贴了会减慢结疤速度,最好去医院消毒包扎一下。
骑车的话手套是必备的,因为伤了手干不了活。头盔最好也戴着。

我之前骑车也摔过,也是突然一辆自行车逆行横过,不过戴了手套头盔,结果就是膝盖伤了。

网友:
四轮的都有人能开翻了,何况两轮的,做好保护工作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要涂碘伏  常备碘伏棉棒,一掰开直接用那种,再创可贴

网友:
头盔手套带着,就不轻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张。
怀疑创可贴是假的,本来就快结巴了,帖上后就开始流水了。

创可贴就是容易把伤口捂坏。这么大的创面,好在不深,用清水洗干净,涂点碘伏,应该很快结巴。 如果晚上睡觉怕碰到,可以贴创可贴,但一定要留下空隙,只是遮挡一下而已。

网友G:
我上次也是骑那个14S电动车翻车了
走在非机动车道,
快要到一个公交站台了
突然一个人从人行道跑出来要去站台
那天早上有点下雨
路面有点水
速度不算快,大概25
我一个急刹车
摔的人仰马翻
还好没受伤
然后当天决定把电动车低价处理了。

网友H:
前一段时间也摔车了,骑山地车路过没路灯的坑洼路面,刚好有电话打进来,去摸电话,结果前翻了,手掌扶地,和你位置相同,只不过卡进去一个石子,去诊所消毒,医生没检查出来,又去三甲医院看了下,翻出来一颗石子。

网友:
现在的年轻人不讲究武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一段时间也摔车了,骑山地车路过没路灯的坑洼路面,刚好有电话打进来,去摸电话,结果前翻了,手掌扶地, ...

你这个还更疼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也是骑那个14S电动车翻车了
走在非机动车道,
快要到一个公交站台了

看来只能在确认安全的大路上才能走快一点,有路口的地方,可视线不好的地方一定要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有40多的速度啊。
开到最大只有28-29.

其他的小电炉

网友E:
不是的,是小乌龟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是小乌龟那种。

小乌龟那种好大的,摔了更危险。

网友I:
       我2017年新买的雅迪新款电动车,在即将过路口的时候,一个逆向的小孩开电车从我的右面窜出来,我不让他的话,那个小孩必然撞到我,于是我立即刹车,用的前刹车,恰巧电动车下面的铺的石板比较光滑,因为前刹较重,电动车连人整个摔在地上,我被压在电动车下面,那个小孩小孩看了我一眼扬长而去。我躺在地上几分钟,终于爬起来了。此间听到周围的也有人准备拉我,但是不敢拉,呵呵,“南京老太”的缘故。
       然后我半边身体主要是腿,疼了2个多月,马桶都不能站。新电动车塑料壳子连接处坏了,无法修复,后视镜支撑的架子歪了,右刹车把手总成变形,1年后还是花100元更换了液压刹车前泵总成。
       说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大家在路口一定要注意多观察,宁愿慢点。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汽车。

网友:
电动摩托太危险了 ,这老胳膊老腿的可得当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2017年新买的雅迪新款电动车,在即将过路口的时候,一个逆向的小孩开电车从我的右面窜出来,我不 ...

对,一定要慢,慢比啥都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