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式FMC连接器焊接应该使用锡膏还是锡球?

楼主(2020-12-10):
最近打算手工焊几个有FMC座子的板子,焊盘间距1.27,有1.27规格BGA锡球植锡用的小钢网和0.79锡球卖。原来是打算尝试点锡膏的,有类似焊接经验的吗?这种情况是用锡球植锡焊接还是刷锡膏焊接呢?

网友A:
植锡珠是每个引脚植一个锡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多引脚,估计得两个小时才能焊完几个座子。
贴片元件还是开钢网刷锡膏更快捷方便,手工操作的话搞个恒温加热台,设定250度等温度够了,放上去大概半分钟就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锡珠是每个引脚植一个锡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多引脚,估计得两个小时才能焊完几个座子。
贴片元件 ...

当然不是一个一个来,焊盘刷助焊膏、钢网对位、倒锡球、风枪吹,搞定,甚至比刷锡膏还要快捷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不是一个一个来,焊盘刷助焊膏、钢网对位、倒锡球、风枪吹,搞定,甚至比刷锡膏还要快捷方便。 ...

哪种方法熟练就选哪种,我没有焊过锡球,但感觉还是锡膏的熔点低一些效果好一些,另外有些座子即使是能过炉耐高温的,但是用风枪吹久可能会变形,这个是要注意的。

网友B:
请教一下FMC的引脚标准是不是和PCIE类似的统一的,随便找个FMC子卡都可以插在有FMC座子的FPGA板子上面么?

还是FMC只是一个接口,里面的引脚都是各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FMC的引脚标准是不是和PCIE类似的统一的,随便找个FMC子卡都可以插在有FMC座子的FPGA板子上面么?

我也是刚接触不久,这个不是PCI那种统一的,也是分不同针脚数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接触不久,这个不是PCI那种统一的,也是分不同针脚数量的。

因为我看AD公司都有FMC的方案验证小板卖,所以怀疑FMC标准应该是统一的。我是门外汉,哈哈。。

网友:
锡膏 锡膏 锡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种方法熟练就选哪种,我没有焊过锡球,但感觉还是锡膏的熔点低一些效果好一些,另外有些座子即使是能过 ...

对着板子背面吹

网友:
我给你说个办法吧,用烙铁加助焊剂和焊锡丝就可以了。
用烙铁把焊锡丝烫在焊盘上拖一遍,这样焊盘上就会有很多焊锡了,拖焊时候注意让焊盘上多挂些锡。
然后用洗板水把助焊剂清除干净,再均匀涂上少许新的助焊剂,放上FMC的座子或者BGA之类都可以,加热,ok!

网友:
要是只有风枪这也是一种办法,不过吹背面的话不大好操作,一手拿风枪,一手扶着板,还要固定好或微调座子,所以有个加热台的话,直接平放在上面,想微调座子也很方便

楼主:
汇报一下进展:发现这个座子出厂是带锡的,于是在焊盘涂抹助焊剂,用PTC铁板烧。第一次发现有两个没熔化的脚,于是用风枪吹入了大量助焊剂加焊,没想到助焊剂渗到了座子上面触点弹片里,洗板水也无法清洗干净。尝试风枪高温吹,想把助焊剂蒸发掉,结果助焊剂没蒸发多少,座子塑料吹化了,废掉一个座子。拆掉换新座子,这次也是反复铁板烧了几次才把所有焊点焊上。几次下来PCB烤糊了,不过还能用,以后加个温控表试试。

网友:
深圳那边专做手板得一百多个件的带这个座子做了3片也就收了500还带赠票,自己搞坏一个座子也得一百块

网友(2022-04-03):
楼上能不能提供一下焊接FMC座子的公司联系方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