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1527发射,rr231接收,如何长按遥控器接收端只响应一次?

楼主(2020-12-11):
使用EV1527芯片作为遥控发射芯片,rr231作为接收芯片,长按遥控器时,怎么让接收端只响应一次,比如说我如果一直长按加速键,只加一次速,我松开再按时,再加一次速

网友:
在协议里定义一个字节,长按状态下这个字节值不变,松开再按自增,接收端做个判断

网友:
固定编码输出的只能接收端想办法处理了

网友A:
只要接收到相同地址,就认为是还没释放。

网友:
时间嘛,你发射端连发是间隔多久就会发一次信息,接收端对应过滤一下这个时间,时间门槛内重复的就不管,

网友B:
“关于无线接收的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C:
要判断按键释放。
比如连续N毫秒没有收到此按键信号,就认为按键已经释放。
下次再收到此按键信号就认为是第二次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无线接收的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 ...

不好意思,下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判断按键释放。
比如连续N毫秒没有收到此按键信号,就认为按键已经释放。
下次再收到此按键信号就认为是 ...

懂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接收到相同地址,就认为是还没释放。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