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两排排针连接的板子怎么拆?

楼主(2020-12-11):
如图,上下两层板子用两排排针连接,现在有不良品一千多个,应该是底下的板子有问题,需要把上面的板子拆下来。试了锡枪,效果很差,一个小时拆不了几个,求支招!

网友:
试试定制烙铁头

网友:
估计只有定制烙铁头了

网友:
能拿出来吗?是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搞点低温锡桨然后热风枪

网友:
如果板子能拿出来就非常简单,把排针挨个剪断,然后一根一根的焊下来就行了。不要总想着一起取下来,当然,如果板子取不出来,就只能用好的吸锡器了。

网友:
看着像OBD啊,先组装后测试,哪位大神定的生产流程?一句话拆不掉,让定生产流程的背锅。

网友:
角上横竖两排针吗,不算难拆.
1. 两排针都加满焊锡.
2. 脚多的那排用铬铁来回拖时间可以约久一点,目的是加热排针与PCB焊盘周边升高温度
3. 再快速拖脚少的那一边,目的和2相同.升高温度.
4. 快速重复2和3的动作.注意只要确保焊锡液化了就切换.此时一鼓作气直接把上板拿走.
注意第4步你要总经一下经验,说白了就是两排针都温度升起来液化了焊锡,这时候至少有1秒钟以上的时间焊锡才固化,在这1秒时间之内完成拆除

网友:
吸锡器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我都试试

网友:
少量就吸锡器,大量就定制烙铁吧。

网友:
用电动吸锡器

网友:
自己做个烙铁头是最优的做法,找块紫铜做一个,配上100-200W的烙铁搞定很容易,并且板子也不容易损坏,吸锡器用起来太麻烦,适合几个焊点的维修。

网友:
真空吸枪呀 电动吸锡器  打通地空的话  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烙铁头功率大一点的100w应该可以了。同时烫2-3个焊点,加热到上下两个焊点都熔化。用尖镊子一那就下来了。然后顺着过去。一个个拿下来很快的。就烫第一个时间会长一点。后面的基本上可以做到3秒一个。还有就是钱多的话用铜做一个上下一起烫的头也是很快的。
1000多个都要处理的话。搞一个小加热台然后做一些排针形状的铜治具。几个一起加热搞。

网友A:
做个过炉托盘,不贴片的零件盖住,在手浸锡炉上一泡就能拆。

网友:
好像只能吸锡器了

网友B:
快克吸锡枪,1300元,很好用。脱焊不实际,就算拆下来了,孔也是堵的,再装回去也不好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克吸锡枪,1300元,很好用。脱焊不实际,就算拆下来了,孔也是堵的,再装回去也不好插进去。 ...

试了吸锡器,只能吸一部分出来,吸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过炉托盘,不贴片的零件盖住,在手浸锡炉上一泡就能拆。

会把外壳损坏

网友:
我的吸锡器是白光 fm204+2024, 如果针上没有连铺铜的,基本可以吸开,能听出吸通和没有吸通的声音不一样,有铺铜的需要预热以后吸开,吸开以后一般撬一下就出来了,实在不行还需要热风枪加热一下

网友:
外壳也挡住它,浸得够深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吸锡器,只能吸一部分出来,吸不干净

如果是双面都有焊锡可能比较麻烦,要用配套引脚大小的嘴才好用,嘴有好几种大小,需要配套引脚直径大小

单面焊锡的没事,随便吸都可以,双面因为过孔里的锡比较难吸。

网友:
所以一直觉得,SMT之后必须充分测试,才能上波峰焊,这样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C:
车载OBD相关产品?
凡是上下层的从来不敢直接焊死,排针排母或者板对板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OBD相关产品?
凡是上下层的从来不敢直接焊死,排针排母或者板对板连接器 ...

是的,这一批次草率了

网友D:
针头那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针头那种不行?

针头那种啥 ?

网友:
元征的OBD都是用排针+排母的方式,
如果楼主的板子能从外壳取出来,用剪钳把排针全部剪断,接着一根根焊下来再用吸枪吸空焊盘,比整排一起焊下来方便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6.6e69145fv3UbLi&id=6957511543&ns=1&abbucket=4#de ...

这个我也买回来试试,感谢支招

网友:
先用烙铁,再吹热风

网友:
说吸锡器热风枪的都是做研发的,产线上这种直接拆出来剪了,然后孔里的锡拍干净再焊,都几百上千了,哪有功夫一个个吸锡器来搞。

网友:
双面板插针用吸锡器很难搞,特别是pcb孔和针紧密接触的话基本没戏。

网友:
才看见一千多个,之前没仔细看,那还是自制个铜烙铁头吧,然后选个恒温60W以上的烙铁安装,或者用两个烙铁固定好角度,使用两个T型烙铁头。应该不算太难搞。

网友:
pcb能拿出来的话, 用小手锯慢慢都锯断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