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Q=B+A.Qn 最简电路

楼主(2020-12-11):
其中Qn为上一次的状态,想到的使用锁存器+选择器,还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最好是一个芯片实现。

网友:
cpld也是一片的

网友A:
Q=B+A.Qn=Q=B./Qn+(B+A)Qn
jk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B+A.Qn=Q=B./Qn+(B+A)Qn
jk触发器

这个不是标准JK 触发器呀,不过还是有用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B+A.Qn=Q=B./Qn+(B+A)Qn
jk触发器

请问不带时钟的JK触发器哪个型号,这类芯片很难找啊

网友B:
FPGA/CPLD 试试,不过 Qn 是模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CPLD 试试,不过 Qn 是模拟的吗?

数字信号,这个小功能,用FPGA或者CPLD太浪费了。结帖,用RS触发器4043,A取反后接R,B接S,就可以啦

网友A:
RS触发器有约束条件

网友:
触发器都有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触发器有约束条件

刚开始也是一直被教材误导,说RS约束,但是事实上约束并不影响RS触发器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