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u6050 运动检测有人做过低功耗吗?电流多大?

楼主(2020-12-11):
想用MPU6050的运动检测去唤醒MCU做低功耗,但现在测试到的6050配置成运动检测模式时,电流达到500uA左右,看规格书500uA(加速度采样率4K),看起来对了,
问题来了:在上面基础上将加速度采样率降低到1.25Hz,INT脚就没输出了!!!难道这个模式不能配置采样率?

网友A:
超低功耗的ADXL362,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低功耗的ADXL362,了解一下~

非常感谢!
这颗芯片性能非常不错啊!我要的功能都有!
只是两个原因用不了
1、空间不够,现在一点空间都没有,只能直接换6轴或者9轴
2、价格单独加有点贵,不过第一点能实现,倒不是大问题
请问有没有合适的6、9轴芯片介绍一下?